用手机控制的蓝牙小车制作教程与单片机源码及APP等资料

楼主(2018-07-06):
只是简单的用手机控制小车前进,后退,转弯
有什么不懂得请留言

电路原理图如下:

安卓app:

实物图:

蓝牙小车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下面我说的500毫秒,现实不是500毫秒,方便大家理解而已
{
        unsigned int k;
        for (k=0;k<i;k++);
}

void main()                        //主函数
{

        UsartConfiguration();                                //调用蓝牙接受的参数

        while(1)
        {
/**********************直走*************************************/
                if(num == 'q')                                //如果蓝牙接收到q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delay(500);                                        //延时一下
                        if(num == 'q')
                        {                                                                                                    //p1        1 1 1 1                        分别对应1234号马达
                                P1=0x0f;                                                                //                0 0 0 0                        上面是高电平,下面是低电平,四个马达都会向前开
                                delay(500);                                                        //延时降速,如果L298N是接12V的电源,那么马达的电压是12v,速度太快了,需要降速
                                P1=0x00;                                                                //这里降速的原理是让马达转500毫秒,停一下,转500毫秒,停一下,转500毫秒,停一下,从而达到降速的效果
                        }
                }
/*****************************后退    ***************/

                if(num == 'h')                        //如果蓝牙接收到h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delay(500);
                        if(num == 'h')
                        {                                                                                                    //p1        0 0 0 0                        分别对应1234号马达
                                P1=0xf0;                                                                                                //                1 1 1 1                        上面是低电平,下面是高电平,四个马达都会向后开
                                delay(500);
                                P1=0x00;
                        }
                }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原地左转  *****************/

                if(num == 'z')                                        //如果蓝牙接收到z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delay(500);
                        if(num == 'z')
                        {                                                                                                    //p1  0 1 0 1                                马达2 4向前开,马达1 3向后开
                                P1=0x5a;                                                                        //    1 0 1 0
                                delay(500);
                                P1=0x00;
                        }
                }
/****************原地右转   ************************************/
                if(num == 'y')                                        //如果蓝牙接收到y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delay(500);
                        if(num == 'y')
                        {                                                                                                    //P1 1 0 1 0                        马达13向前开,马达24向后开
                                P1=0xa5;                                                                        //         0 1 0 1
                                delay(500);
                                P1=0x00;
                        }
                }
/****************向左开  ******************************/

                if(num == 'a')                                        //如果蓝牙接收到a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delay(500);
                        if(num == 'a')
                        {
                                P1=0x5a;                                                //小车左转600毫秒
                                delay(600);
                                P1=0x0f;                                                //小车直行1200毫秒
                                delay(1200);
                                P1=0x00;

                        }
                }
/****************向右开*****************************/
                if(num == 'b')                                        //如果蓝牙接收到b字母,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delay(500);
                        if(num == 'b')
                        {
                                P1=0xa5;
                                delay(600);
                                P1=0x0f;
                                delay(1200);
                                P1=0x00;
                        }
                }
/******************没指令的时候停车***************************/

                if(num == '0')                                        //如果蓝牙接收到数字0,就执行下面的指令
                {
                        P1=0x00;                                                        //p1的8个口都是低电平,小车停下来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为工作方式2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值设置,波特率是4800

        TL1=0xFD;

        ES=1;                        //开中断

        EA=1;

        TR1=1;                        //开计数器

}

void interrupt_uart() interrupt 4 //using1切换寄存器组到1,进入中断就要判断是发送中断TI,还是接收中断RI。
{
    if(TI)  //判断是否为发送端TI中断,中断结束之后,只需发送端清零,表示发送完成。
   {
     TI = 0;
     REN = 1;  // ******允许接收数据。 *******
   }
   if(RI) //判断是否为接收端RI中断,中断结束之后,只需接收端清零,表示接收完成。
   {
     RI = 0; //只要数据接收端清零,就可以取出数据。
           num = SBUF;         //SBUF取数据
           SBUF = num;         //*******把数据num从SBUF送出去。************
           REN = 0;        //严谨的写法,发送数据的时候禁止接收数据。
   }
        //发送的时候不接收数据 ,发送完了再接收数据。
}

网友A(2018-11-19):
想学习一下,但是不懂编程

网友B:
小车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C:
白白下,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网友C:
没用,蓝牙源代码都没有

网友D(2021-03-08):
白白下,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