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花样流水灯制作讲义

楼主:
心形花样流水灯讲义
此部分电路需要一个电解质电容(C1),两个瓷片电容(C2,C3),一个电阻(R1),一个晶振,一个40Pin座,一个单片机!

C1,注意区分正负极,有白条的地方是负极!

C2,C3是瓷片电容
无需区分正负!

晶振,两个引脚不用区分!

首先将两块电路板拼到一块,用剪下来的引脚固定!
固定方法:将一个废引脚插到第一块板子的右上角,焊住!再用一个废引脚插到第一块板子
的右下角,焊住!将第二快板子的左侧与之对应插入!

对于新买的LED,引脚长的是正极,引脚短的是负极
如果通过引脚无法判断,请观察LED内部
内部的铁片个头比较大的是负极
个头比较小的是负极

将LED排列起来组成心形,注意左右对称
摆好之后焊接,先把负极焊接到电路板上,然后在调整每个LED
剪掉负极的引脚,把所有的正极的引脚连接到一起!并用一根线连接到单片机的VCC部分!

最后安装电源座!
将+连接到VCC
-连接到GND
制作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