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3194|回2|收藏
楼主 ID:366468 只看他

楼主(2018-07-06):
这是我做的多功能电子时钟,基于ds1302和ds18b20的电子时钟,附带温度计功能,还有基于内部定时器的秒表功能。当温度超过某一设定值的时候,发生报警,并且启动直流电机,实现温控。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 画好的PCB

程序源码: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MONTUEWEDTHUFRISATSUNMAX TEMPMIN TEMPALARM!      ";
int i;//存放温度的值的变量
char settempmax,settempmin,n;
uchar temp,sumup,count,hundredms,L,M,C_qian,C_bai,C_shi,C_ge,tempmax;
uchar shi=3,fen=3,miao=3,nian=3,yue=3,week=3,ri=3,s1num=0,s2num,s3num,s4num,num,fiftyms;
float f_temp;
uint Int_temp;
sbit du=P2^6;
sbit we=P2^7;
sbit di=P2^3;
sbit lcdrs=P3^5;
sbit lcdwr=P3^6;
sbit lcden=P3^4;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sbit rd=P3^7;
sbit TSCLK=P1^0;
sbit TIO=P1^1;
sbit TRST=P1^2;
sbit ds=P2^2;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init()
{
        du=0;
        we=0;
        lcdwr=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miaobiao(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ndu(uchar add,uchar date)
{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date);
}

void wendufuhaoinit()
{
        write_com(0x80+0x40+7);//写一个字母T
        write_date(0x54);
        write_com(0x80+0x40+8);//写一个等号=
        write_date(0x3d);
        write_com(0x80+0x40+11);//写小数点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14);//设置摄氏度符号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0x43);
}

void wendufuhao2init()
{
        write_com(0x80+7);//写一个字母T
        write_date(0x54);
        write_com(0x80+8);//写一个等号=
        write_date(0x3d);
        write_com(0x80+11);//写小数点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14);//设置摄氏度符号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e(0x43);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cmd,uchar dat)
{
        uchar i;
        TRST=0;
        TSCLK=0;
        TRST=1;
        for(i=0;i<8;i++)
        {
                TSCLK=0;
                TIO=cmd&0x01;
                TSCLK=1;
                cmd>>=1;
        }
        for(i=0;i<8;i++)
        {
                TSCLK=0;
                TIO=dat&0x01;
                TSCLK=1;
                dat>>=1;
        }
        TRST=0;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cmd)
{
        uchar i,dat;
        TRST=0;
        TSCLK=0;
        TRST=1;
        for(i=0;i<8;i++)
        {
                TSCLK=0;
                TIO=cmd&0x01;
                TSCLK=1;
                cmd>>=1;
        }
        for(i=0;i<8;i++)
        {
                TSCLK=0;
                dat>>=1;
                if(TIO)
                dat=dat|0x80;
                TSCLK=1;
        }
        TRST=0;
        return dat;
}

//数据转BCD码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dat2;
        dat1=dat/10;
        dat2=dat%10;
        dat2=dat2+dat1*16;
        return dat2;
}
//bcd码转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dat2;
        dat1=dat/16;
        dat2=dat%16;
        dat2=dat2+dat1*10;
        return dat2;
}

void ds1302_init()
{
        write_ds1302(0x8e,0);
        write_ds1302(0x80,dat_chg_bcd(miao));
        write_ds1302(0x82,dat_chg_bcd(fen));
        write_ds1302(0x84,dat_chg_bcd(shi));
        write_ds1302(0x86,dat_chg_bcd(ri));
        write_ds1302(0x88,dat_chg_bcd(yue));
        write_ds1302(0x8a,dat_chg_bcd(week));
        write_ds1302(0x8c,dat_chg_bcd(nian));
        write_ds1302(0x8e,0x80);
}

bit ds18b20_init()
{
        bit i;
        ds=1;
        _nop_();
        ds=0;
        delay_us(75);
        ds=1;
        delay_us(4);
        i=ds;
        delay_us(20);
        ds=1;
        _nop_();
        return (i);
}

void write_ds(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
                delay_us(10);
                ds=1;
                _nop_();
                dat>>=1;
        }
}

uchar read_ds()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_nop_();
                ds=1;
                _nop_();
                j=ds;
                delay_us(10);
                ds=1;
                _nop_();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keyscan()
{
        rd=0;
        if(s1==0)
        {
                delay(5);
                if(s1==0)
                {
                        while(!s1);
                        s1num++;
                        di=0;
                        delay(800);
                        di=1;
                        while(s1num==1)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
                                }
                                if(s2==0)
                                {
                                        delay(5);
                                        if(s2==0)
                                        {
                                                di=0;
                                                while(!s2);
                                                di=1;
                                                s2num++;
                                                if(s2num==1)
                                                {
                                                        write_com(0x80+0x40+10);//把指针定到秒的位置
                                                        write_com(0x0f);//开光标闪烁(开一次就行了)
                                                }
                                                if(s2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2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2num==4)
                                                {
                                                        write_com(0x80+13);
                                                }
                                                if(s2num==5)
                                                {
                                                        write_com(0x80+11);
                                                }
                                                if(s2num==6)
                                                {
                                                        write_com(0x80+8);
                                                }
                                                if(s2num==7)
                                                {
                                                        write_com(0x80+5);
                                                }
                                                if(s2num==8)
                                                {
                                                        write_com(0x80+0x40+10);
                                                        s2num=0;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di=0;
                                                while(!s3);
                                                di=1;
                                                if(s2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9,miao);
                                                }
                                                if(s2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6,fen);
                                                }
                                                if(s2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3,shi);
                                                }
                                                if(s2num==4)
                                                {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nyr(13,week);
                                                }
                                                if(s2num==5)
                                                {
                                                        ri++;
                                                        if(ri==32)
                                                        ri=1;
                                                        write_nyr(10,ri);
                                                }
                                                if(s2num==6)
                                                {
                                                        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7,yue);
                                                }
                                                if(s2num==7)
                                                {
                                                        nian++;
                                                        if(nian==99)
                                                        nian=0;
                                                        write_nyr(4,nian);
                                                }
                                        }
                                }
                                if(s4==0)
                                {
                                        delay(5);
                                        if(s4==0)
                                        {
                                                di=0;
                                                while(!s4);
                                                di=1;
                                                if(s2num==1)
                                                {
                                                        miao--;
                                                        if(miao==0)
                                                        miao=59;
                                                        write_sfm(9,miao);
                                                }
                                                if(s2num==2)
                                                {
                                                        fen--;
                                                        if(fen==0)
                                                        fen=59;
                                                        write_sfm(6,fen);
                                                }
                                                if(s2num==3)
                                                {
                                                        shi--;
                                                        if(shi==0)
                                                                shi=23;
                                                        write_sfm(3,shi);
                                                }
                                                if(s2num==4)
                                                {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nyr(13,week);
                                                }
                                                if(s2num==5)
                                                {
                                                        ri--;
                                                        if(ri==1)
                                                        ri=31;
                                                        write_nyr(10,ri);
                                                }
                                                if(s2num==6)
                                                {
                                                        yue--;
                                                        if(yue==1)
                                                        yue=12;
                                                        write_nyr(7,yue);
                                                }
                                                if(s2num==7)
                                                {
                                                        nian--;
                                                        if(nian==0)
                                                        nian=99;
                                                        write_nyr(4,nian);
                                                }
                                        }
                                 }
                        }
                        write_ds1302(0x8e,0);
                        write_ds1302(0x80,dat_chg_bcd(miao));
                        write_ds1302(0x82,dat_chg_bcd(fen));
                        write_ds1302(0x84,dat_chg_bcd(shi));
                        write_ds1302(0x8a,dat_chg_bcd(week));
                        write_ds1302(0x86,dat_chg_bcd(ri));
                        write_ds1302(0x88,dat_chg_bcd(yue));
                        write_ds1302(0x8c,dat_chg_bcd(nian));
                        write_ds1302(0x8e,0x80);
                        s1num=0;
                        s2num=0;
                        write_com(0x0c);//清除光标闪烁
                }
        }
        if(s4==0)
        {
                delay(5);
                if(s4==0)
                {
                        while(!s4);
                        s4num++;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写字母MAXTEMP
                        for(i=21;i<29;i++)
                                write_date(table[i]);
                        write_com(0x80+8);//写等号
                        write_date(0x3d);
                        write_nyr(9,settempmax);//写温度的初始状态
                        write_com(0x80+11);//写摄氏度符号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0x43);

                        write_com(0x80+0x40);//写字母MINTEMP
                        for(i=29;i<37;i++)
                                write_date(table[i]);
                        write_com(0x80+0x40+8);//写等号
                        write_date(0x3d);
                        write_sfm(9,settempmin);
                        write_com(0x80+0x40+12);//写摄氏度符号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0x43);
                        while(s4num==1)
                        {
                                if(s4==0)
                                {
                                        delay(5);
                                        if(s4==0)
                                        {
                                                while(!s4);
                                                s4num++;
                                        }
                                }
                                if(s1==0)
                                {
                                        delay(5);
                                        if(s1==0)
                                        {
                                                while(!s1);
                                                settempmax++;
                                                if(settempmax==38)
                                                settempmax=25;
                                                write_nyr(9,settempmax);
                                        }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settempmin--;
                                                if(settempmin==-1)
                                                settempmin=25;
                                                write_sfm(9,settempmin);
                                        }
                                }
                        }
                        write_com(0x01);
                        s4num=0;
                }
        }
        else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s2num++;
                                write_com(0x01);
                                di=0;
                                delay(100);
                                di=1;
                                delay(100);
                                di=0;
                                delay(100);
                                di=1;
                                TR0=1;
                                while(s2num==1)
                                {
                                        if(num==20)
                                        {
                                                num=0;
                                                fiftyms++;
                                                if(fiftyms==20)
                                                {
                                                        fiftyms=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write_miaobiao(5,fen);
                                                        }
                                                        write_miaobiao(11,miao);
                                                }
                                                write_miaobiao(14,fiftyms);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s2num++;
                                                }
                                        }
                                        if(s3==0)
                                        {
                                                delay(5);
                                                if(s3==0)
                                                {
                                                        di=0;
                                                        while(!s3);
                                                        di=1;
                                                        s3num++;
                                                        if(s3num==1)
                                                        {
                                                                write_nyr(0,miao);
                                                                write_nyr(3,fiftyms);
                                                        }
                                                        if(s3num==2)
                                                        {
                                                                write_nyr(11,miao);
                                                                write_nyr(14,fiftyms);
                                                        }
                                                        if(s3num==3)
                                                        {
                                                                write_sfm(0,miao);
                                                                write_sfm(3,fiftyms);
                                                                s3num=0;
                                                        }
                                                }
                                        }
                                }
                                s2num=0;
                                TR0=0;
                                write_com(0x01);
                                num=0;
                                fiftyms=0;
                                miao=0;
                                fen=0;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s3num++;
                                write_com(0x01);
                                wendufuhaoinit();
                                while(s3num==1)
                                {
                                        ds18b20_init();
                                        write_ds(0xcc);
                                        write_ds(0x44);
                                        ds18b20_init();
                                        write_ds(0xcc);
                                        write_ds(0xbe);
                                        L=read_ds();
                                        M=read_ds();
                                        i=0;
                                        i=M;
                                        i<<=8;
                                        i|=L;
                                        f_temp=i*0.0625;
                                        if(f_temp>settempmax)  //如果超过报警温度,则蜂鸣器闹响,
                                        {                                           //而且闪烁alarm提醒词
                                                di=0;
                                                write_com(0x80+0x40); //写入警报提醒单词,又能有延时效果
                                                for(n=37;n<43;n++)
                                                {
                                                        write_date(table[n]);
                                                }
                                        }
                                        di=1;
                                        if(f_temp<settempmin)
                                        {
                                                di=0;
                                                write_com(0x80+0x40);
                                                for(n=37;n<43;n++)
                                                {
                                                        write_date(table[n]);
                                                }
                                        }
                                        di=1;
                                        delay(100);
                                        write_com(0x80+0x40);//写空格清除提醒词达到闪烁效果
                                        for(n=43;n<49;n++)
                                        {
                                                write_date(table[n]);
                                        }
                                        Int_temp=i*0.0625*100+0.5;
                                        C_qian=Int_temp/1000;
                                        C_bai=Int_temp%1000/100;
                                        C_shi=Int_temp%100/10;
                                        C_ge =Int_temp%10;
                                        write_wendu(0x40+9,C_qian);
                                        write_wendu(0x40+10,C_bai);
                                        write_wendu(0x40+12,C_shi);
                                        write_wendu(0x40+13,C_ge);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s3num++;
                                                }
                                        }
                                        if(s4==0)
                                        {
                                                delay(5);
                                                if(s4==0)
                                                {
                                                        di=0;
                                                        while(!s4);
                                                        di=1;
                                                        s4num++;
                                                        if(s4num==1)
                                                        {
                                                                miao=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1));
                                                                fen=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3));
                                                                write_nyr(3,miao);
                                                                write_nyr(0,fen);
                                                                wendufuhao2init();
                                                                write_wendu(9,C_qian);
                                                                write_wendu(10,C_bai);
                                                                write_wendu(12,C_shi);
                                                                write_wendu(13,C_ge);
                                                                s4num=0;
                                                        }
                                                }
                                        }
                                }
                                s3num=0;
                                write_com(0x01);
                        }
                }

        }
}

void t0_init()
{
        TMOD=0x02;
        TH0=6;
        TL0=6;
        EA=1;
        ET0=1;
}

void main()
{
        uchar miao,fen,shi,nian,yue,ri,week;
        settempmax=37;
        settempmin=0;
        lcdinit();
        ds1302_init();
        t0_init();
        while(1)
        {
                keyscan();
                write_ds1302(0x8e,0);//关闭写保护
                miao=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1));
                fen=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3));
                shi=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5));
                ri=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7));
                yue=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9));
                week=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b));
                nian=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d));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if(week==1)
                {
                        write_com(0x80+13);
                        for(num=0;num<3;num++)
                                write_date(table[num]);
                }
                if(week==2)
                {
                        write_com(0x80+13);
                        for(num=3;num<6;num++)
                                write_date(table[num]);
                }
                if(week==3)
                {
                        write_com(0x80+13);
                        for(num=6;num<9;num++)
                                write_date(table[num]);
                }
                if(week==4)
                {
                        write_com(0x80+13);
                        for(num=9;num<12;num++)
                                write_date(table[num]);
                }
                if(week==5)
                {
                        write_com(0x80+13);
                        for(num=12;num<15;num++)
                                write_date(table[num]);
                }
                if(week==6)
                {
                        write_com(0x80+13);
                        for(num=15;num<18;num++)
                                write_date(table[num]);
                }
                if(week==7)
                {
                        write_com(0x80+13);
                        for(num=18;num<21;num++)
                                write_date(table[num]);
                }

                write_sfm(9,miao);
                write_sfm(6,fen);
                write_sfm(3,shi);
                write_nyr(10,ri);
                write_nyr(7,yue);
                write_nyr(4,nian);
                write_nyr(2,2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num++;
}

沙发 ID:525478 只看他

网友(2019-07-12):
支持 先收藏
板凳 ID:282095 只看他

网友:
比较适合新人上手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