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矩阵键盘按键按下后如何显示对应键值和自己想要出现的数字,如下显示不了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mp,key;
        P1=0x00;
        while(1)
        {
                while(tmp==0x0f)
                {
                        P0=0x0f;
                        tmp=P0;
                }
                delay10ms();
                P0=0x0f;
                tmp=P0;
                if(tmp==0x0f)
                continue;
                key=scan_key();
                P1=table[key];
                P2=0xf7;
                delay();
                P2=0xff;

        }
}

网友A(2018-07-07):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你那个其他的函数没有复制到这里,你确定你其他函数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