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测量

楼主(2018-07-06):
含有一路,两路脉冲的测量
通过lcd屏显示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2通道1输入捕获配置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4);                                                 //PA0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2 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2输入捕获参数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3);                                                 //PA0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2 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2输入捕获参数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3, &TIM2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

u8  TIM2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nsigned long a=10000;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if(IN==1)
                                                {
                                                        a++;

                                                }
                                        if(IN==0)
                                                {
                                                a--;

                                        }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u8  TIM3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3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nsigned long b=1000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if(in==1)
                                                {
                                                        b++;

                                                }
                                        if(in==0)
                                                {
                                                b--;

                                        }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3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3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9
//输入捕获实验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3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3CH1_CAPTURE_VAL ;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nsigned long a,b;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TIM2_Cap_Init(0XFFFF,0);                //以1Mhz的频率计数
         TIM3_Cap_Init(0XFFFF,0);
         KEY_Init();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Mini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LIU HONG ZHI");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BIAN MA QI CE SHI");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18/6/25");
           while(1)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LCD_ShowxNum(30,180,a,8,24,0);
                        TIM2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LCD_ShowxNum(30,230,b,8,24,0);
                        TIM3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网友A(2019-03-02):
感谢楼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