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下这个单片机暂停程序!

楼主(2018-07-06):
void GO_ON(void) interrupt 0
{
          EA = 0;
}

void STOP(void) interrupt 2
{
          flag = 1;
          while(flag);
}
我的想法是用两个按键外部中断按键1暂停程序的运行,外部中断按键0打断中断1,在中断0里关掉所有中断,就可以继续运行程序了,可是程序进行到while(flag);这里就卡死了,按键触发中断0好像打断不了中断1,请问一下是为什么啊

楼主:
在线等,求大神帮我讲一下,谢谢了1

网友A:
暂停的话我一般是新加switch语句

网友B:
你尝试值关断定时器1,不要关总中断。
void GO_ON(void) interrupt 0
{
         ET0=1;;
}
你试一下

网友C:
你设置一个全局变量,代替main()函数晨的while(1)里的1,通过外部中断改变全局变量的值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