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刚入门,做个什么简单的小项目提升熟练度比较好?

楼主(2018-07-06):
想做个有趣点的东西提高兴趣并且能加深理解

网友A:
循迹小车,不过要先从简单开始学习。

网友A:
循迹小车,不过要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学习。建议你买一本书,还有就是用at的51单片机.

网友B:
做跑马灯吧,简单上手快,程序也容易理解。

网友B:
跑马灯吧,简单上手,程序也容易理解,十分适合新手哦。

网友C:
建议跟着51hei的讲解视频走,先做里面一些简单的小项目

网友D:
做一个出租车计费系统  很适合入门

网友E:
测光照度的

网友F:
一开始做一些时钟电路,选择器,抢答器。用555做一些简单的电路来提高兴趣,如果全部需要自己动手,这样印象能够好很多。

网友G:
做流水灯吧,适合上手。

网友H:
流水灯呀
先来io口置位复位的流水灯
再来移位的流水灯
再来外部中断控制流水灯
再来定时器中断控制流水灯。
再拿外部中断来切换由定时器中断控制的流水灯
到这儿差不多要进阶了。

网友I:
做个简单点的东西就好

网友J:
最重要的是做你感兴趣的东西

网友K:
做个最小系统吧 我最开始接触就是自己在网上搜了最小系统的原理图 然后用洞洞板焊好 然后写了个跑马灯的程序 这样电路 程序都尝试到了

网友L:
做一个带按键功能的,简单LED控制,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M:
流水灯啊,很经典的,可以先试着点亮一盏灯,再用数组指针做点花样的

网友N: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会用单片机做款手机,那样多刺激啊

网友O:
淘宝上买个开发板,选功能模块多点的,可以用来学习,学习单片机,可以学些通信协议,如IIC,SPI等

网友P:
做一个流水灯,大部分都是这个上手的

网友Q:
抢答器不错 流水灯也行

网友R:
强烈推荐你下载STC单片机的资料,里面有很多源码,把这些资料跑一遍,收益会特别大

网友S:
做个时钟电路好吧

网友T:
流水灯上手快。可以先拿来练练手。在弄其他的

网友U:
从花样流水灯开始,简易可以买一套板子来玩

网友V:
流水灯,led显示都不错

网友W:
做个流水灯最简单

网友X:
心形流水灯最简单啦

网友Y:
其实你可以做时钟啊,简易的计算器之类的,都挺锻炼人的

网友Z:
一连串的流水灯实现多种形式的显示

网友AA:
看看这本书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

网友AB:
如果51基本上学完了可以做个电子钟,或者做个贪吃蛇玩玩还是挺有意思的 容易上手

网友AC:
流水灯最简单 你可以练习 定时器调占空比 中断 WiFi控制 模式转换
熟练后可以做小车 寻迹 测速

网友AD:
从简单的学起,什么LED灯,数码管,蜂鸣器什么的,然后再学难得,我这有部分简单的工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AE:
我建议增加熟练度可以买郭天祥的书来学习,上面一般每章都有配套的程序来加深理解。然后一般在淘宝上买的单片机都可以要求发资料的会有很多小项目的资料可以边学边用很有帮助

网友AF:
我用51做过两个东西。一个距离控制的系统,51驱动步进电机,带动丝杠螺母副,然后超声波检测形成闭环,然后LCD显示,按键设置距离,启停。一个电机PID调速,就是直流电流,按键设定参数,LCD显示,这个LCD我用得串口屏

网友AG:
最简单基础的就是流水灯程序。

网友AH:
做个万年历,带显示的(可以用数码管也可以用液晶显示屏),然后可以自己通过按键更改万年历的日期时间,还可以设置闹钟.等等.如果这个会写了,基本上就算掌握51单片机了

网友AH:
可以做万年历,显示(用数码管或者液晶都行),然后可以通过按键调节时间,日期,按不同的按键显示不同的时间,并且具有可以设定闹钟的功能.如果这个可以做了,基本上51算是大概掌握了,以后要用什么外设,再去学就ok了.如果要源码,可以私我

网友AI:
進階後可以試試利用感應器

网友AJ:
刚开始可以先玩一下心形流水灯、摇摇棒等小制作,熟悉一下最基础的点灯编程,然后就可以玩一下小车的制作,往小车上搭载各种传感器慢慢熟悉就好了

网友AK:
流水灯、密码锁都可以啊

网友AL:
自己做个简单的万年历时钟平,先做最基本的功能,基本功能实现后尝试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新想法,不懂得问会的人或者网上寻求答案

网友AM:
流水灯,多设置几个模式,让它亮的频率不一样

网友AN:
基础熟练才行,流水灯开始

网友AO:
可以做一些简单程控实验

网友AP:
1、入门关于引脚配置的流水灯
2、深入中断,有定时器、外部中断的按键控制、小灯闪烁
3、通信的spi,i2c、usart的液晶显示,温度显示
综合的小车等

网友AQ:
继电器开关,可以尝试下

网友AR:
数字钟,交通灯

网友AS:
电子时钟,简单实用。可以快速入门,网络上很多资料

网友AT:
可以试试用矩阵键盘

网友AT:
玩玩矩阵键盘 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AU:
一般来说电子秤,电子锁都是不错的选择,所用器件少,而且不贵,更重要的是很多大学都有这类项目,网上资源很丰富

网友AU:
电子钟吧,记得有篇大佬的帖子,讲他入门单片机就是从时钟开始,基本单片机的功能都能用到,而且比较简单

网友AV:
循迹小车挺不错的

网友AW:
可以做一个万年历,基本上定时,数码管显示,按键输出什么的就都用到了

网友AX:
心形灯,好玩好做

网友AY:
那必须肯定是跑马灯先啦,一般8位机做LED灯、8位段码显示屏这些。

网友AZ:
流水灯跑马灯如果基础再好点就做智能小车

网友BA:
看你想往哪方面发展,51主要会用就行,后面都是搞懂一个项目,再去慢慢延伸其他领域。

网友BB:
入门就流水灯,要提升的话可以考虑做个闹钟,可以显示时间设置闹钟,报存闹钟的功能之类的

网友BC:
做跑马灯项目吧,熟悉IO口的操作,还有一定的趣味性

网友BD:
做摇摇棒吧,彩色的那种,可以显示图片,加上电机旋转能做裸眼3D全息影像。
先从简单的单色的做起,可以使用STC15或者STC8的16脚单片机做起。

网友BE:
可以考虑做一个温湿度的或者和电机相关的项目

网友BF:
主要看自己的性趣,可以从基本的I/O操作开始。

网友BG:
想要入门,流水灯是肯定的呀

网友BH:
建议做一个控制系统。电脑上做上位机,通过连接串口来控制单片机系统来实现功能。

网友BH:
做流水灯。

网友BH:
做一个控制系统,电脑做上位机,来控制单片机打开或关闭一些功能。

网友BI:
我昨早做的就是万年历,通过1602显示,设置时间啥的   不过这个可能有点简单

网友BJ:
我觉的全自动洗衣机就不错,我们大二的课程设计,涉及方面不多但是比较考验逻辑。

网友BK:
先做数码管显示方面的,然后学定时器做个时钟

网友BL:
最好先用洞洞板做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然后在做两个LED交替闪烁的程序(这种程序简单),以此类推

网友BM:
我觉得买个单片机开发版,然后按照卖家给的光盘资料来学习比较好,程序多,学的也是一些基础知识,适合新手。

网友BN:
流水灯啊,键位控制,晚上设计还不错

网友BO:
流水灯,做个万年历,带显示的,循迹小车,不过要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学习。建议你买一本书,还有就是用at的51单片机.

网友BP:
别寻迹小车了,,,先把 流水灯学会,,在学中断

网友BQ:
流水灯把

网友BQ:
流水灯上手快

网友BR:
玩模块,模块可以实现的功能比较多,并且学多了还能做一些小东西

网友BS:
循迹小车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T:
可以做跑马灯,抢答器,流水灯控制,定时中断类设计。

网友BU:
对,循迹小车

网友BU:
流水灯,了解一下、?

网友BV:
做个流水灯

网友BW:
调一些跑马灯如彗尾灯,呼吸灯。然后调数码管,蜂鸣器的音乐播放器,然后制作一个闹钟。制作一辆自动寻轨的小车,这些弄完,单片机基本内容掌握的差不多

网友BX:
温度控制

网友BY:
跑马灯,你可以在跑马灯里面试验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还可以熟悉各个IO口基本功能

网友BZ:
流水灯,八段数码管的显示等等

网友CA:
推荐尝试矩阵键盘识别系统,并数码管或液晶管显示,都是些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