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信加LCD显示的Proteus仿真文件和汇编程序

楼主(2018-07-06):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
; Main.asm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三 5月 30 2018
; Processor: AT89C51
; Compiler:  ASEM-51 (Proteus)
;====================================================================
          ORG   0000H
;====================================================================

          AJMP  MAIN
          ORG   0100H

;=========================================================================================选择

MAIN:     MOV   P2,#0FFH
          MOV   A,P2
          CJNE  A,#0FEH,CONGJI2
          LJMP  ZHUJI
CONGJI2:  MOV   P2,#0FFH
          MOV   A,P2
          CJNE  A,#0FDH,MAIN
          LJMP  CONGJI

;=========================================================================================主机

ZHUJI:    CLR   A
          MOV   SP,#60H
          MOV   TMOD, #20H
          MOV   TL1, #0F4H
          MOV   TH1, #0F4H
          MOV   PCON,#80H
          MOV   SCON,#50H
          SETB  TR1

BEGAIN:   ACALL KEY
          MOV   R1,A
          ACALL HUJIAO
          AJMP        BEGAIN

KEY:      ACALL KS1
          JNZ   LK1
          AJMP  KEY
LK1:      ACALL DELAY
          ACALL KS1
          JNZ   CKEY
          AJMP  KEY
CKEY:          MOV   R2,#7FH
          MOV   R4,#00H
CKEY1:    MOV   P1,R2
          JB    P1.0,LONE
          MOV   A,#00H
          AJMP  LPK
LONE:     JB    P1.1,LTWO
          MOV   A,#04H
          AJMP  LPK
LTWO:     JB    P1.2,LTHR
          MOV   A,#08H
          AJMP  LPK
LTHR:     JB    P1.3,NEXT0
          MOV   A,#0CH
LPK:      ADD   A,R4
          PUSH  ACC
LK3:      ACALL KS1
          JNZ   LK3
          ACALL DELAY
          POP   ACC
          RET
NEXT0:    INC   R4
          MOV   A,R2
          JNB   P1.3,KEND
          RR    A
          MOV   R2,A
          AJMP  CKEY1
KEND:     AJMP  KEY
KS1:          MOV   P1,#0FH
          MOV   A,P1
          CPL   A
          ANL   A,#0FH
          RET
HUJIAO:          CALL  DELAY
          MOV   A,#0EH
          CPL   P3.4
          MOV   SBUF,A
WAIT1:          JBC   TI,TXYES
          SJMP  WAIT1
TXYES:    JBC   RI,NEXT1
          SJMP  TXYES
NEXT1:    MOV   A,SBUF
          CJNE  A,#01H,HUJIAO

XSHU:
          MOV    A,R1
          MOV   C,P
          MOV   ACC.7,C
          MOV   SBUF,A
WAIT3:          JNB   TI,WAIT3
          CLR   TI
WAITC:    JNB   RI,WAITC
          CLR   RI
             MOV   A,SBUF
          CJNE  A,#0FH,XSHU
          CLR    P3.7

DELAY:
          MOV   R6,#0FFH
LOOP1:    DJNZ  R6,LOOP1
          RET

;=======================================================================================从机

CONGJI:   CLR   A
          MOV   SP,#60H

;=======================================================================================从机初始化LCD

initlcd:  mov A,#38H                           ; 2行5*7
          acall COMMAND                        ; 命令子程序
          acall DELAYS                         ; 延迟子程序
          mov A,#0EH                           ; 显示开光标开
          acall COMMAND
          acall DELAYS
          mov A,#01H                           ; 清屏LCD
          acall COMMAND
          acall DELAYS
          mov A,#06H                           ; 光标右移
          acall COMMAND
          acall DELAYS
cursor:   MOV A,#80H                           ; 光标定位于第一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COMMAND
          acall DELAYS

;=======================================================================================R4储存第一次按键数据,R5计按键次数,R7计显示的字符数
          mov   R5,#02h
          mov   R4,#00h
          mov   R7,#10h
;========================================================================================

;=========================================================================================

RSTRT9:          MOV   TMOD, #20H
          MOV   TL1, #0F4H
          MOV   TH1, #0F4H
          MOV   PCON,#80H
          MOV   SCON,#50H
          SETB  TR1

JIESHOU9:

          CLR   TI
          JNB   RI,JIESHOU9
          CLR   RI
            MOV   A,SBUF
          CJNE  A,#0EH,FA29
FA19:          MOV   A,#01H
          MOV   SBUF,A
          CPL   P3.7
WAIT19:   JBC   TI,RX9
          SJMP  WAIT19
FA29:            MOV   A,#02H
          MOV   SBUF,A
WAIT29:   JBC   TI,JIESHOU9
          SJMP  WAIT29
RX9:      CLR   TI
          JNB   RI,RX9
          CLR   RI
          MOV   A,SBUF
          MOV   C,P
          MOV   R1,A
          JC    FAF09
FA0F9:    MOV   A,#0FH
          MOV   SBUF,A
WAIT39:          JNB   TI,WAIT39
          CLR   TI
          SJMP  CHULI9
FAF09:    MOV   A,#0F0H
          MOV   SBUF,A
WAIT49:          JNB   TI,WAIT49
          CLR   TI
          LJMP  RX9
CHULI9:          MOV   A,R1

XIANS9:
          ANL   A,#0FH
          LCALL DISPLAY9
          LJMP  JS9

DELAY9:
          MOV   R6,#03FH
LOOP19:   DJNZ  R6,LOOP19
          RET

DISPLAY9:                           ;按键顺序是乱的
          CJNE  A,#00H,LT19
          MOV   A,#03H              ;3
          sjmp  LAST9
LT19:          CJNE  A,#01H,LT29
          MOV   A,#07H                    ;7
          SJMP        LAST9
LT29:          CJNE  A,#02H,LT39
          MOV   A,#0bH                     ;b
          SJMP        LAST9
LT39:          CJNE  A,#03H,LT49
          MOV   A,#0fH                    ;f
          SJMP        LAST9
LT49:          CJNE  A,#04H,LT59
          MOV   A,#02H                    ;2
          SJMP        LAST9
LT59:          CJNE  A,#05H,LT69
          MOV        A,#06H                    ;6
          SJMP        LAST9
LT69:            CJNE  A,#06H,LT79
          MOV   A,#0aH                    ;a
          SJMP        LAST9
LT79:          CJNE  A,#07H,LT89
          MOV   A,#0eH                    ;e
          SJMP        LAST9
LT89:          CJNE  A,#08H,LT99
          MOV   A,#01H                    ;1
          SJMP        LAST9
LT99:          CJNE  A,#09H,LT109
          MOV        A,#05H                    ;5
          SJMP        LAST9
LT109:          CJNE  A,#0AH,LT119
          MOV   A,#09H                    ;9
          SJMP        LAST9
LT119:          CJNE  A,#0BH,LT129
          MOV   A,#0dH                    ;d
          SJMP        LAST9
LT129:          CJNE  A,#0CH,LT139
          MOV   A,#00H                    ;0
          SJMP        LAST9
LT139:          CJNE  A,#0DH,LT149
          MOV   A,#04H                    ;4
          SJMP        LAST9
LT149:          CJNE  A,#0EH,LT159
          MOV   A,#08H                    ;8
          SJMP        LAST9
LT159:          CJNE  A,#0FH,LAST9
          MOV   A,#0cH                    ;c

;=====================================================================================计算对应的字符码如A是41H

LAST9:    cjne   R5,#01h,multi
aftermul: djnz   R5,before
          add    A,R4
          acall  DATA1
          acall  DELAYS
          mov    R5,#02h
          mov    R4,#00h
          ajmp   ifcursor
before:          RET

JS9:
          LJMP   JIESHOU9

;======================================================================================

ifcursor: djnz   R7,before            ;如果显示完一行,那么光标切换到第二行
          mov    A,#0c0h
          acall  COMMAND
          acall  DELAYS
          mov    R7,#10h
          ajmp   before

multi:    mov    B,#10h
          mul    AB
          mov    R4,A
          clr    A
          ajmp   aftermul

;=======================================================================RS3.4 RW3.5 E3.3
COMMAND:   mov P0,A                   ;命令子程序
           clr P3.4
           clr P3.5
           setb P3.3
           clr P3.3
           ret
DATA1:     mov P0,A                   ;数据子程序
           setb P3.4
           clr P3.5
           setb P3.3
           clr P3.3
           ret
DELAYS:    mov R2,#50
D1:        mov R3,#0FFH
D2:        djnz R3,D2
           djnz R2,D1
           ret
           END

楼主:
刚学,还是半双工通信,按钮选择发送信息方向,通过键盘输入字形码可以在另一个系统的LCD上显示出该字符。最后的压缩文件里包括了所有的文件

communication X.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