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问题,谢谢。

楼主:
请问,想让B点在触发器不动作的情况下,给PLC一个+24V信号;如何从+24V(红色)那可棵线引线到B点?谢谢!!

请问,想让B点在触发器不动作的情况下,给PLC一个+24V信号;如何从+24V(红色)那可棵线引线到B点?谢谢! ...

请问,想让B点在触发器不动作的情况下,给PLC一个+24V信号;如何从+24V(红色)那可棵线引线到B点?谢谢!  ...

网友A(2018-07-07):
直接上去,不可以么?

网友B:
PLC本身可以处理这些事情,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C:
B点在触发器不动作的情况下,24V电压经过10k电阻已经给PLC一个+24V信号

建议学习下模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点在触发器不动作的情况下,24V电压经过10k电阻已经给PLC一个+24V信号

建议学习下模电

先谢谢!主要是不知道PLC输入点内部什么结构。模电正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