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多级调试源程序

楼主(2018-07-07):
pwm多级调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WM控制端*/
sbit DIM2 = P1^0;
sbit DIM1 = P1^1;
/*使能端*/
sbit EN1 = P3^7;
sbit EN2 = P3^6;
sbit dianyuan = P1^4;
/*按键*/
sbit key1 = P3^4;
sbit key2 = P3^5;

uchar t = 0;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uchar PWM = 0;                //占空比控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eyscan()
{
        if((key1 == 0)&&(key2 == 0))
                {
                        delayms(10);
                        if((key1 == 0)&&(key2 == 0))
                        {
                                PWM = 250;        //0mA
                        }
                }

        else if((key1 == 0)&&(key2 == 1))
                {
                        delayms(10);
                        if((key1 == 0)&&(key2 == 1))
                        {
                                PWM = 125;        //60mA
                        }
                }

        else if((key1 == 1)&&(key2 == 0))
                {
                        delayms(10);
                        if((key1 == 1)&&(key2 == 0))
                        {
                                PWM = 83;        //80mA
                        }
                }

        else
                        PWM = 0;//120mA

}

void main()
{
        TMOD = 0x00;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 = 0xff;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 = 0xf5;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 PWM = 125;              //初始速度
        EN1 = 1;
        EN2 = 1;
        while(1)
        {
/*                PWM += 1;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if(PWM == 250)
                {
                        PWM=0;
                }
                */
                keyscan();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 == 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DIM1=0;  //输出低
                          DIM2=0;  //输出低
                 }
         if(PWM==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DIM1=1;        //输出高
                                DIM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