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时出现debug assertion failed问题

楼主:
CCS编译时出现debug assertion failed问题
重装无数次,6.1.3和7.3两个版本基本都这样,一编译工程就会出现,安装时所有选项都选了的,不存在漏安装的问题,所有路径没有中文。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1-06-10):
老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2021-08-18):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并没有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的程序出现问题了, 跟ccs软件没有关系, isctype.c 第68行有问题, 断言 判断出错了. 检查一下.
--- 似乎是c+1要小于256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