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TX操作系统中是不是没有类似和UCOSIII的任务挂起的功能?

楼主(2018-07-07):
请问 在 RTX操作系统中 是不是没有 类似和UCOSIII的 任务挂起 这个功能?可是我想要RTX中的有关任务先暂停,等我给他命令再继续执行,这个应该怎么做? 使用 任务建立 函数 和 任务删除函数吗?

网友A:
在需要挂起的任务里用os_wait等待一个信号,在其他地方给他发信号就可以。os_send_signal
在需要挂起的任务里执行:
os_wait(K_SIG, 0,0);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
isr_send_signal(task_id);
或者在其他任务或程序里执行:
os_send_signal(task_id);
就可以恢复task_id的执行。

具体细节可以看下
开发工具中自带的RTX51 Tiny User's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挂起的任务里用os_wait等待一个信号,在其他地方给他发信号就可以。os_send_signal
在需要挂起的任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