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2单片机做的温度报警装置

楼主(2018-07-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eep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a_a;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t_low = 100;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char flag_clock;
uchar zd_break_en,zd_break_value;   //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smg_i;i++)
        {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delay_1ms(1);
                P3 = 0xff;                          //位选
                P1 = 0xff;                         //消隐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
void write_eep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t_high % 256);
        byte_write(0x2001, t_high / 256);
        byte_write(0x2002, t_low % 256);
        byte_write(0x2003, t_low / 256);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om()
{
        t_high  = byte_read(0x2001);
        t_high <<= 8;
        t_high  |= byte_read(0x2000);
        t_low   = byte_read(0x2003);
        t_low <<= 8;
        t_low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5);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old = 0,key_value = 0;
        if(key_new == 0)
        {                                                   //按键松开的时候做松手检测
                if((P2 & 0x0f) == 0x0f)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10)
                {
                        write_eepom();
                        key_value = 0;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flag_value = 0;                //清零
                }
        }
        else
        {
                if((P2 & 0x0f) != 0x0f)
                        key_value ++;  //按键按下的时候
                else
                        key_value = 0;
                if(key_value >= 7)
                {
                        key_value = 0;
                        key_new = 0;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使能
                        zd_break_value = 0; //自动退出设置界变量清零
                }
        }
        key_can = 20;
        if(key_500ms == 1)
        {
                key_500ms = 0;
                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使能
                zd_break_value = 0; //自动退出设置界变量清零
                key_new = 0;
                key_old = 1;
        }
        if((key_new == 0) && (key_old == 1))
        {
                switch(P2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key_old = key_new;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if(menu_1 == 0)
                {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7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smg_i = 3;
                }
                if(menu_1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low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89;
                        smg_i = 4;
                }
                if(menu_1 == 2)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low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c7;
                        smg_i = 4;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89;         //H
                }
                if(key_can == 1)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89;         //H
                }
//                write_eepom();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else
                                t_low += 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c7;         //L
                }
                if(key_can == 1)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else
                                t_low -= 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7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c7;          //L
                }
//                write_eepom();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temperature <= t_low) || (temperature >= t_high))
        {
                flag_clock = 1;
        }
        else
        {
                flag_clock = 0;
                beep = 1;
        }
}

void main()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read_eepom();
        if(a_a == 0xff)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OM
        {
                t_high = 300;
                t_low  = 100;
                a_a = 1;
                write_eepom();
        }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7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while(1)
        {
                display();                                //显示函数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flag_clock == 1)
                                beep = ~beep;
                        flag_300ms = 0;
                        if(menu_1 == 0)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7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if(zd_break_en == 1)        //自动退出设置界面程序
                        {
                                zd_break_value ++;  //每300ms加一次
                                if(zd_break_value > 50)   //15秒后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
                                        menu_1 = 0;
                                        zd_break_en = 0;
                                        zd_break_value = 0;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1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3)
                        {
                                flag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网友A(2019-05-23):
你好,我用程序在keil里编译时,报错为
1.c(2): 警告 C318: can't open file 'eepom52.h'
1.C(40): 警告 C206: 'SectorEras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C(40): 错误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1.c - 1 个错误, 2 个警告。
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