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Keil4演示++、--运算时,软件运行结果与实际结果对不上,求大神帮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07):
只有i的值异常,其他值都正常,i正常因该是5,结果却是10,你改变一下i的初始值看看,显示结果是什么

网友B:
只有i的值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i的值异常,其他值都正常,i正常因该是5,结果却是10,你改变一下i的初始值看看,显示结果是什么

z的值也不对,将i的值改为5,结果i和z的值也是不对,后面将"z=j+k;"改为"z=i+k;"去运行结果,结果是正确的。不知道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C:
将z=j+k;改为z=i+k;后,运行结果是正确的。

修改后的运行结果

修改后的运行结果

网友D:
应该是跟 i++ 及 ++i 有关,一个是先做(++i),一个是后做(i++),可试看看。

网友E(2018-09-04):
只有  i和z的值不对   不过  在使用 ++ -- 时  需要考虑到  编译器自身的处理机制  建议你   用VS吧
因为  早期的  编译器   对 ++  --  不太一致    但是都是正确的
加油

网友F:
     2: {
     3:         unsigned int i=3,j,k,z;
C:0x0003    7F03     MOV      R7,#0x03   ;    R7 = i
C:0x0005    7E00     MOV      R6,#0x00
     4:         j=(++i)+5;
C:0x0007    0F       INC      R7
C:0x0008    EF       MOV      A,R7
C:0x0009    7001     JNZ      C:000C
C:0x000B    0E       INC      R6
C:0x000C    2405     ADD      A,#0x05
C:0x000E    FD       MOV      R5,A
C:0x000F    E4       CLR      A
C:0x0010    3E       ADDC     A,R6
C:0x0011    FC       MOV      R4,A
     5:         k=(i++)+6;
C:0x0012    EF       MOV      A,R7
C:0x0013    2406     ADD      A,#0x06
C:0x0015    FF       MOV      R7,A              ; R7 = k
C:0x0016    E4       CLR      A
C:0x0017    3E       ADDC     A,R6
C:0x0018    FE       MOV      R6,A
     6:         z=j+k;
     7:
C:0x0019    ED       MOV      A,R5
C:0x001A    2F       ADD      A,R7
C:0x001B    F509     MOV      0x09,A
C:0x001D    EC       MOV      A,R4
C:0x001E    3E       ADDC     A,R6
C:0x001F    F508     MOV      0x08,A
     8: }
C:0x0021    22       RET

因为是局部变量,所以开始使用R7作为i变量,到第三句时,i完成使命,增加了k变量,此时R7充当了k的角色,所以它的值与k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