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源程序+两路SPWM的stm32源程序

楼主(2018-07-07):
ad7705+两路SPWM,已经调试成功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SPWM.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pi.h"

/*把这个SPWM调一下   6路,其中3路一样,另外3路一样,这两组之间互补
死区300ns   载频20K左右,可以自己定   正弦频率50HZ   三相正弦之间相差120°
**/

vu8  key = 0;                             //按键值
vu16 freq = 20000, Period=0;//PWM与定时器中断频率;自动重装载值
__IO float Period_percent; //PWM占空比变化因子,用于修改脉宽

int main(void)
{
        //u32 ad=0;
        //u8 i;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KEY_Init();
        SPIx_Init();
        //Period_percent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 32767.0;
        //TIM1_PWM_Init(20000,0);//正弦波的频率为20000/(399+1))50Hz)
        //输出PWM的频率为8KHz(一周期400个点,正弦波的频率为8000/400=20Hz)
        //TIM2_Int_Init(20000,0);
    //-------------------------------------------------------------------
    //adc_init();         //ADC初始化

        printf_init(); //printf初始化

        while(1)
        {
          //printf("adc7705");
          ADC_7705();
          //printf("adc7706");
          delay_ms(1000);
        //频率可调程序段,触发外部中断按键调节。  步进未知,自动扫描没有,不知程序如何执行。
//                key=KEY_Scan(0);
//                if(key == 1 )
//                {
//                        freq += 400;                        //sin频率 = freq/400
//                        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算出自动重装载值,Tout(溢出时间)= ((arr+1)*(psc+1))/Tclk= 1/freq;
//                        TIM1->ARR = Period;
//                        TIM2->ARR = Period;
//                        Period_percent = Period / 32767.0;
//
//                }
//                else if(key == 2)
//                {
//                        freq -= 400;
//                        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TIM1->ARR = Period;
                        //TIM2->ARR = Period;
                        //Period_percent = Period / 32767.0;
//                }
//-----------------------------------------------------------------------------
//-----------------------------------------------------------------------------

//            ad=0;
//                for(i=0;i<50;i++)//读取50次的AD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转换结束标志位
//                        ad=ad+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最近一次ADCx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
//                ad=ad/50;
//                printf("电压值为--------------------           %.3fV\n",ad*3.3/4096);
//                delay_ms1(1000);
        }
}

网友A(2019-09-20):
好像有过了,不过还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