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根据这个单片机程序推测出电路原理图吗?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07-07):
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测试仪
想知道这个主电路图是怎样。。
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宏定义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define RESET 0x1e

enum {TEMP,HUMI};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
位定义
********************************************************/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SCK = P1^0;
sbit DATA = P1^1;

/********************************************************
变量定义
********************************************************/
uchar table2[]="SHT11 温湿度检测";
uchar table3[]="温度为: ℃";
uchar table4[]="湿度为:";
uchar table5[]=".";
uchar wendu[6];
uchar shidu[6];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
50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19;j>0;j--);
}

/********************************************************
50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
12864液晶写指令
********************************************************/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delay_50us(1);
P0=com;
lcden=1;
delay_50us(10);
lcden=0;
delay_50us(2);
}

/********************************************************
12864液晶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lcdrw=0;
delay_50us(1);
P0=dat;
lcden=1;
delay_50us(10);
lcden=0;
delay_50us(2);
}

/********************************************************
12864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12864lcd(void)
{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f);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_50us(240);
write_12864com(0x06);
delay_50us(10);
write_12864com(0x0c);
delay_50us(10);
}

/********************************************************
12864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for(i=0;i<18;i++)
{
write_dat(table2[i]);
delay_50us(1);
}
}

/********************************************************
12864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2(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90);
for(i=0;i<18;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_50us(1);
}
}

/********************************************************
12864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3(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8);
for(i=0;i<8;i++)
{
write_dat(table4[i]);
delay_50us(1);
}
}

/********************************************************
12864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wendu(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94);
for(i=0;i<3;i++)
{
write_dat(wendu[i]);
delay_50us(1);
}
for(i=0;i<1;i++)
{
write_dat(table5[i]);
delay_50us(1);
}
for(i=4;i<5;i++)
{
write_dat(wendu[i]);
delay_50us(1);
}
}

/********************************************************
12864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shidu(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C);
for(i=0;i<3;i++)
{
write_dat(shidu[i]);
delay_50us(1);
}
for(i=0;i<1;i++)
{
write_dat(table5[i]);
delay_50us(1);
}
for(i=4;i<5;i++)
{
write_dat(shidu[i]);
delay_50us(1);
}
}

/********************************************************
SHT11写字节程序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1;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
SHT11读字节程序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
SHT11启动传输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SHT11连接复位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
SHT11温湿度检测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 =s_read_byte(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
SHT11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 - 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 + C2*rh + 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if(rh_true>100)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init12864lcd();
display1();
display2();
display3();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while(1)
{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wendu[0]=temp/1000+'0'; //温度百位
wendu[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wendu[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wendu[3]=0x2E; //小数点
wendu[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wendu();
shidu[0]=humi/1000+'0'; //湿度百位
shidu[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shidu[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shidu[3]=0x2E; //小数点
shidu[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shidu();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现行下一次转换
}
}

网友A:
图片不会发,文字描述吧。
单片机与LCD连接:P2.0-2接至LCD的4-6脚;P0.0-0.7接至LCD的7-14脚。
单片机与SHT连接:P1.0接至SHT的SCK脚;P1.1接至SHT的DATA脚;(电源和必要电路未列出,需要自己接)

网友B:
其实你根据程序一句一句走,对照引脚,很容易得到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硬件组成是:
1、51单片机
2、SHT11 温湿度传感器

好的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会发,文字描述吧。
单片机与LCD连接:P2.0-2接至LCD的4-6脚;P0.0-0.7接至LCD的7-14脚。
单片机与 ...

好的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