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数据结构?本人电子系想考研,跨考计算机专业

楼主(2018-07-07):
本人学的是电子系,想考计算机的研究生,本科阶段接触的编程不算丰富,顶多是单片机的程序写的还算多!最近在学数据结构!感觉像c啊,数据结构啊很难学习到的本质!就是顶多肤浅的了解了下它的表面原理!你说要叫我写出二叉树的非递归遍历,二叉树的线索化,哈夫曼编码的实现,估计都得好困难!请问该如何在考研中复习好数据结构!特别是跨考生呢?是不是选用的教材不对!用的是严奶奶的教材

网友A:
这高层次的学习,都是理论居多

找个对应语言的数据结构的算法书,一般学习很多快的

网友B:
电子专业和计算机计算机本来差别就是不是很大,很多课程都重叠的,比如数字电路,c语言等等,有些学校的电子系里面也有数据结构的课程,当然c语言课里面多多少少也涉及了一些数据结构知识,只是没深入而已,楼主要是有兴趣应该不难的,再就是我觉得先学电子再学计算机,这样先硬件后软件对计算机科学的理解会比原计算机系直接考研的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具优势,因为可以做到硬件底层的深入理解.

网友C:
网上有一个深入浅出数据结构的教程,自己百度搜一下,通俗易懂!

网友D:
持之以恒

网友E:
教程上的代码要理解,不要死记硬背。严的书感觉不太好,虽然很权威。

网友F:
要想学习数据结构先的把计算机原理搞明白,特别是内存,指针这块,数据结构的核心就是内存单元的访问,不管是链表还是树,或者图,都是通过指针的转换,搞糊涂的时候多在纸上画画,多写多练,祝你好运

网友G:
算法了解一下

网友H:
大学里公共课的教材一般都很基础,找一本看看多看看基础就差不多了。想学的深一点,找计算机学院的人借一本相关的专业书看看

网友I:
先搞清楚地址和内存,指针这块,数据结构的核心就是地址单元的链接关系,不管是链表还是树,或者图,都是通过指针的转换,搞糊涂的时候多在纸上画画,多写多练,祝你好运

网友J:
适合别人教程不一定适合你,多动手就是最好的

网友K:
看书吧。。。硬啃

网友L:
看清华出版的《数据结构》,足够了,写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