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控制四位共阳数码管做的秒表仿真

楼主(2018-07-07):
单片机秒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秒表Proteus仿真电路图

秒表Proteus仿真电路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AN_Jian1=P1^0;
sbit AN_Jian2=P1^1;
unsigned 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js10ms,js100ms,jsgw,jssw,t010ms,t05ms,t0sm;
bit displayflag;
bit switchflag;
void jsInit(void);
void timeInit(void);
void timeStart(void);
void timeStop(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1,unsigned char n2,unsigned char n3, unsigned char n4);
void delay_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10;k>0;k--);
}
void main(void)
{

  jsInit();
  timeInit();
  while(1)
  {
         if(AN_Jian1==0)
         {
           timeStart();
         }

     if(switchflag)
                {
                        timeStop();
                }
                else
                {
                        timeInit();
                    timeStart();
                }
                if(AN_Jian2==0)
                 {
                  timeStart();
                 displayflag=0;
                 }

                if(AN_Jian1==0)
                {

                 jsInit();
                  displayflag=0;
                 }
          display(jssw,jsgw,js100ms,js10ms);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0xee;
    TL0=0x00;
        if(AN_Jian2==0)
         {
           switchflag=~switchflag;
      }
    t010ms--;
    if(t010ms==0)
    {
                t010ms=2;
                js10ms++;
            if(js10ms==10)
                 {

                          js10ms=0;
                          js100ms++;
                    if(js100ms==0x0a)
                            {
                                    js100ms=0x00;
                                 jsgw++;                                                                   //????????1
                        if(jsgw==0x0a)
                               {
                                  jsgw=0x00;
                                  jssw++;
                             if(jssw==0x0a)
                              {
                                       jssw=0x00;
                                    }

                         }
            }
            }
   }
                }
void jsInit(void)
{
        js10ms=0x00;
        js100ms=0x00;
         jsgw=0x00;
         jssw=0x00;
}
void timeInit(void)
{
        TH0=0xee;
         TL0=0x00;
         TMOD=0x01;
        IE=0x82;
}

void timeStart(void)
{
        TR0=1;
}

void timeStop(void)
{
        TR0=0;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1,unsigned char n2,unsigned char n3, unsigned char n4)
{
        P2=0x04;
        P0=ledcode[n1];
        delay_20ms();
        P2=0x08;
        P0=ledcode[n2]&0x7f;
        delay_20ms();
        P2=0x10;
        P0=ledcode[n3];
        delay_20ms();
        P2=0x20;
        P0=ledcode[n4];
        delay_20ms();
}

楼主:
有兴趣朋友可以做一做   我只做到了2键实现启动、暂停、、清零、复位,有兴趣的可以改成一件来完成

网友A(2018-09-26):
引用 楼主:
有兴趣朋友可以做一做   我只做到了2键实现启动、暂停、、清零、复位,有兴趣的可以改成一件来完成

为什么做出来显示的是全亮,步骤也对了,就是按楼主的,没有改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做出来显示的是全亮,步骤也对了,就是按楼主的,没有改动

楼主自己试过吗,我自己动手焊的,结果调了好久,没出来

网友B(2018-11-06):
引用 楼主:
有兴趣朋友可以做一做   我只做到了2键实现启动、暂停、、清零、复位,有兴趣的可以改成一件来完成

没有注释吗

网友C(2019-01-15):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试过吗,我自己动手焊的,结果调了好久,没出来

手工焊的话是要加三级管的  仿真的时候可以不用加也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