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锂电池放电装置源码参考(实测可用无电路图)

楼主(2018-07-07):
如题所示,附件压缩包有oled屏幕程序以及菜单的例程

//////////////////////////////////////////////////////////////////////////////////
//  @文 件 名   : main.c
//  @版 本 号   : v1.0
//  @功能描述   : 放电器主函数
//  @author     :Mr.Z
//  @QQ         :
//  @说明       :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D0   P3^5(SCL)
//              D1   P3^7(SDA)
//              RES  接P12
//              DC   接P13
//              CS   接P14
//              ----------------------------------------------------------------
//  @注意                                :版权所有,如用作任何商业用途,须和本人联系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51_UART_RECEIVE.h"
//#include <math.h>
#define Dot_Size 2                  //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float Voltage1=4.2;
float Voltage2;
float ad0,ad1;
char String[5];
int time,key;
char temp,menu,t,sbuf0;
char pwm=0x40;
char pwm1;

extern char uart_receive_number;

//sbit ad1=P1^0;
//sbit ad2=P1^1;                                                 //
sbit int1=P1^2;
sbit int2=P1^3;
sbit int3=P1^4;
sbit int4=P1^5;

sbit LF=P3^4;
sbit L1=P3^2;
sbit F1=P0^5;
sbit F2=P0^7;
void hanshutiaodong(menu);
void keyscan();

/********************************************************************
                             初始化设置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 转换结果寄存器
sfr ADC_LOW2    =   0xBE;           //ADC 低2位结果寄存器
sfr P1ASF       =   0x9D;           //Pl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16 n)
{
    U16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 = 0; i < 255; i++)
                {
                        for(j = 0; j < 200; j++);
                }

}
void delayke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dianya(uchar zzz)
{
        uchar xxx,yyy;
        for(xxx=zzz;xxx>0;xxx--)
                for(yyy=110;yyy>0;yyy--)
                                keyscan();
}

/********************************************************************
                              ADC 数据转换函数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开始转换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ADC 初始化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5;                                    //设置P1口为开漏模式,使用AD功能(0000 0101)
    ADC_RES = 0;                                     //AD数据寄存器清空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打开AD电源,转换周期420
    Delay(2);                                      //延时
}
/*********************************************************************
                               中断初始化
**********************************************************************/
void initzhongduan()
{
        time=0;
        temp=0xfe;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
                              ADC 数据转换函数
*********************************************************************/
U8 GetADCResult(U8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开始转换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                 //返回数据
}

/********************************************************************
                             初始化定义函数
*********************************************************************/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模块0对应P1.3/CEX0/PCA0/PWM0(STC12C5A60S2系列)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模块1对应P1.4/CEX1/PCA1/PWM1(STC12C5A60S2系列)
sfr CL       = 0xE9; //PCA 定时寄存器 低位
sfr CH       = 0xF9; //PCA 定时寄存器 高位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的 捕获寄存器 低位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的 捕获寄存器 高位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的 捕获寄存器 低位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的 捕获寄存器 高位
sfr PCA_PWM0 = 0xF2; //PCA PWM 模式辅助寄存器0
sfr PCA_PWM1 = 0xF3; //PCA PWM 模式辅助寄存器1
sbit CF   = 0xDF;    //PCA计数溢出标志位
sbit CR   = 0xDE;    //PCA计数器 运行控制位
sbit CCF1 = 0xD9;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CF0 = 0xD8;    //PCA模块0中断标志

//* CCAPOH = CCAPOL = 0XC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 CCAPOH = CCAPOL = 0X8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 CCAPOH = CCAPOL = 0X4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
                              PWN时钟函数
*********************************************************************/
void PWM_clock(U8 clock)
{
CMOD |= (clock<<1);
CL = 0x00;           //定时寄存器低位
CH = 0x00;           //定时寄存器高位
}
/********************************************************************
                              PWM输出函数函数
*********************************************************************/
void PWM_start(a)
{
/********************设置PWM信号输出值*******************************/
        //n=m=0x40;
        //CCAPM0 = 0X42;
        a=0x00;
        CCAPM1 =a;
        //CCAP0H = CCAP0L = 0X4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CCAP1H = CCAP1L = 0X40; //模块1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CR=1; //PCA计数器开始计数
}
/********************************************************************
                              定时器函数
*********************************************************************/
void PCA_Intrrpt(void) interrupt 7
{
if(CCF0) CCF0=0;
if(CCF1) CCF1=0;   //软件清零
if(CF)   CF=0;    //软件清零
}
void yichu()
{
  TMOD|=0x02;     /* timer 0 mode 2: 8-Bit reload */
  TH0=0xff;
  TR0=1;
  PWM_clock(2);   // PCA/PWM时钟源为 定时器0的溢出
}
void PWM(U8 m,U8 n)
{
        CCAP0L =m;
        CCAP0H =m;
              CCAP1L = n;
        CCAP1H = n;

}

/*------------------*浮点型转字符串*------------------*/
char Float_To_String(float Float_Num)
// Dot_Size??????????
// ???????
{
  //char String[5];
        char Num_Length=0;
  int Temp_i=0;
  char *Point_p=String;                //????????
  char *Point_s=String;
  char Negative_Flag=0;
  long Predot_Num;
  long Afterdot_Num;
  float Afterdot_Float;

  if(Float_Num<0)
  {
    Negative_Flag=1;
    Float_Num=0-Float_Num;
  }

  Predot_Num=(long)Float_Num;          //????????????
  Afterdot_Float=Float_Num-Predot_Num;        //???????????
  for(Temp_i=Dot_Size;Temp_i>0;Temp_i--)
  {
    Afterdot_Float=Afterdot_Float*10;
  }
  Afterdot_Num=(long)Afterdot_Float;

  Temp_i=Dot_Size;

  while(Afterdot_Num>0|Temp_i>0)
  {
    Temp_i--;
    String[Num_Length++]=Afterdot_Num%10+'0';
    Afterdot_Num=Afterdot_Num/10;
  }
  String[Num_Length++]='.';

  if(Predot_Num==0)                           //???????0???
    String[Num_Length++]='0';

  while(Predot_Num>0)
  {
    String[Num_Length++]=Predot_Num%10+'0';
    Predot_Num=Predot_Num/10;
  }

  if(Negative_Flag==1)
    String[Num_Length++]='-';
  String[Num_Length]='\0';                    //?????????

  Point_p=String+Num_Length-1;                //?P?????????????

  for(;Point_p-Point_s>0;Point_p--,Point_s++) //???????????
  {
    *Point_s^=*Point_p;
    *Point_p^=*Point_s;
    *Point_s^=*Point_p;
  }

  return(String);
}

/*********************************************************
                     AD键盘扫描函数
*********************************************************/
void keyscan()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if(key<250)
                        {
                                delaykey(5);
                                key=ad1;
                                if(key<=250)
                                {
                                        switch(key)
                                        {
                                                case 0:            //确认键
                                                {
                                                        switch(menu)                         //不同的页数,菜单不同的作用选择
                                                        {
                                                                case 1://第一页
                                                                {
                                                                        switch(t)
                                                                        {
                                                                                case 3:
                                                                                {
                                                                                        hanshutiaodong(3);
                                                                                        break;
                                                                                }
                                                                                case 6:
                                                                                {
                                                                                        hanshutiaodong(4);
                                                                                        break;
                                                                                }
                                                                        }
                                                                }
                                                                case 2://第二页
                                                                {
                                                                        switch(t)
                                                                        {
                                                                                case 3:
                                                                                {
                                                                                        hanshutiaodong(5);
                                                                                        break;
                                                                                }
                                                                        }
                                                                        break;
                                                                }
                                                                case 3://第三页
                                                                {
                                                                        break;
                                                                }
                                                                case 4://第四页
                                                                {

                                                                        break;
                                                                }
                                                        }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127:                                                       //加↑
                                                {
                                                        switch(menu)
                                                        {
                                                                case 1:
                                                                {
                                                                        OLED_ShowString(6,t," ",16);
                                                                        t+=3;
                                                                        menu=(t+3)/6;
                                                                        if(t>=7)
                                                                        {
                                                                                hanshutiaodong(menu);
                                                                                t=t%6;
                                                                        }
                                                                        OLED_ShowString(6,t,"&",16);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2:
                                                                {
                                                                        OLED_ShowString(6,t," ",16);
                                                                        if(t>=7)
                                                                        {
                                                                                t=0;
                                                                        }
                                                                        t+=3;
                                                                        if(t>=6)
                                                                        {
                                                                                t=6;
                                                                        }
                                                                        OLED_ShowString(6,t,"&",16);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4:                                         //电压设定的加减值
                                                                {
                                                                        Voltage1+=0.05;
                                                                        Float_To_String(Voltage1);     //电压的设定值
                                                                        OLED_ShowString(80,3,String,16);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5:
                                                                {
                                                                        pwm+=5;
                                                                        OLED_ShowNum(40,6,pwm1,16);//变量显示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6:
                                                                {
                                                                        break;
                                                                }
                                                                case 7:
                                                                {
                                                                        break;
                                                                }
                                                        }
                                                        break;
                                                }

                                                case 170:             //减↓
                                                {
                                                        switch(menu)
                                                        {
                                                                case 1:
                                                                {
                                                                        OLED_ShowString(6,t," ",16);
                                                                        t-=3;
                                                                        if(t<=3)
                                                                        {
                                                                                t=3;
                                                                        }
                                                                        OLED_ShowString(6,t,"&",16);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2:
                                                                {
                                                                        OLED_ShowString(6,t," ",16);
                                                                        t-=3;
                                                                        if(t<3)
                                                                        {
                                                                                t=6;
                                                                                menu=1;
                                                                                hanshutiaodong(menu);
                                                                        }
                                                                        OLED_ShowString(6,t,"&",16);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4:                                         //电压设定的加减值
                                                                {
                                                                        Voltage1-=0.05;
                                                                        Float_To_String(Voltage1);     //电压的设定值
                                                                        OLED_ShowString(80,3,String,16);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case 5:
                                                                {
                                                                        pwm-=5;
                                                                        OLED_ShowNum(40,6,pwm1,16);//变量显示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
                                                        break;
                                                }

                                                case 191:              //返回首页
                                                {

                                                        t=3;
                                                        hanshutiaodong(1);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key=ad1;
                                                                }
                                                        break;
                                                }
                                                case 192:              //返回首页
                                                {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ES = 0;  //关闭串口中断
                                                        t=3;
                                                        hanshutiaodong(1);
                                                        while(key<=250)//松开按键扫
                                                                {
                                                                        ad1=GetADCResult(2);
                                                                        key=ad1;
                                                                }
                                                        break;
                                                }
                                        }
                                }
                        }

}

/**************************************************************************
                                OLED函数
***************************************************************************/
        void oled(void)
{
                menu=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CHinese(54,0,3);//
                OLED_ShowCHinese(72,0,4);//
                OLED_ShowCHinese(91,0,5);//科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OLED_ShowString(6,3,"Ver3.0 XD-One",16);
                OLED_ShowString(6,6,"TRRANS FORCE",16);
                delay_ms(1000);
        }

        int oledxuanxiang1(void)
{
          menu=1;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6,0,13);//模式选择
                OLED_ShowCHinese(38,0,14);//
                OLED_ShowCHinese(70,0,11);//
          OLED_ShowCHinese(102,0,12);//
          OLED_ShowString(6,t,"&",16);

          OLED_ShowCHinese(26,3,15);//蓝牙模式
          OLED_ShowCHinese(44,3,16);//
          OLED_ShowCHinese(62,3,13);//
                OLED_ShowCHinese(80,3,14);//

          OLED_ShowCHinese(26,6,17);//放电模式
          OLED_ShowCHinese(44,6,18);//
          OLED_ShowCHinese(62,6,13);//
                OLED_ShowCHinese(80,6,14);//
          while(1)
                {
                        keyscan();
                }
        }

        void oledxuanxiang2(void)
{
                menu=2;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6,0,13);//模式选择
                OLED_ShowCHinese(38,0,14);//
                OLED_ShowCHinese(70,0,11);//
          OLED_ShowCHinese(102,0,12);//
          OLED_ShowString(6,3,"&",16);

          OLED_ShowString(26,3,"PWM",16);
          OLED_ShowCHinese(56,3,13);//模
                OLED_ShowCHinese(80,3,14);//式

          OLED_ShowCHinese(26,6,39);//数字时钟
          OLED_ShowCHinese(44,6,40);//
          OLED_ShowCHinese(62,6,41);//
                OLED_ShowCHinese(80,6,42);//
        }

void oled_lanya(void)
{
                menu=3;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6,0,15);//蓝牙模式
          OLED_ShowCHinese(38,0,16);//
          OLED_ShowCHinese(70,0,13);//
                OLED_ShowCHinese(102,0,14);//

          OLED_ShowCHinese(45,3,15);//蓝牙
          OLED_ShowCHinese(65,3,16);//
          OLED_ShowCHinese(28,6,24);//未连接
          OLED_ShowCHinese(53,6,22);//
          OLED_ShowCHinese(78,6,23);//

                while(1)
                {
                        keyscan();
                        receive();
                        if(uart_receive_number)
                        {
                                //OLED_ShowNum(20,3,sbuf0,16);//变量显示
                                switch(sbuf0)
                                {
                                        case 1:
                                        {
                                                L1=0;
                                                OLED_ShowCHinese(45,3,46);//照明
                                                OLED_ShowCHinese(65,3,47);//
                                                OLED_ShowCHinese(28,6,21);//已打开
                                                OLED_ShowCHinese(53,6,50);//
                                                OLED_ShowCHinese(78,6,43);//
                                                break;
                                        }
                                        case 2:
                                        {
                                                L1=1;
                                                OLED_ShowCHinese(45,3,46);//照明
                                                OLED_ShowCHinese(65,3,47);//
                                                OLED_ShowCHinese(28,6,21);//已关闭
                                                OLED_ShowCHinese(53,6,44);//
                                                OLED_ShowCHinese(78,6,50);//
                                                break;
                                        }
                                        /*case 3: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6,0,15);//蓝牙模式
                                                OLED_ShowCHinese(38,0,16);//
                                                OLED_ShowCHinese(70,0,13);//
                                                OLED_ShowCHinese(102,0,14);//

                                                OLED_ShowCHinese(45,3,15);//蓝牙
                                                OLED_ShowCHinese(65,3,16);//
                                                OLED_ShowCHinese(28,6,21);//已连接
                                                OLED_ShowCHinese(53,6,22);//
                                                OLED_ShowCHinese(78,6,23);//
                                                L1=0;
                                                L2=0;
                                                break;
                                        }*/
                                }
                                //delaydianya(200);
                        }
                }
}

        int oled_fangdian(void)
{
                menu=4;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6,0,17);//放电模式
          OLED_ShowCHinese(38,0,18);//
          OLED_ShowCHinese(70,0,13);//
                OLED_ShowCHinese(102,0,14);//

          OLED_ShowCHinese(0,3,37);//设定电压
                OLED_ShowCHinese(18,3,38);//
                OLED_ShowCHinese(36,3,18);//
          OLED_ShowCHinese(54,3,36);//
          OLED_ShowString(72,3,":",16);
          OLED_ShowString(115,3,"V",16);
          Float_To_String(Voltage1);     //电压的设定值
          OLED_ShowString(80,3,String,16);

          OLED_ShowCHinese(0,6,34);//实际电压
                OLED_ShowCHinese(18,6,35);//
                OLED_ShowCHinese(36,6,18);//
          OLED_ShowCHinese(54,6,36);//
                OLED_ShowString(72,6,":",16);
                OLED_ShowString(115,6,"V",16);
                while(1)
                {
                        ad0=GetADCResult(0);            //ad采集
                        Voltage2=ad0*2/256*5;
                        Float_To_String(Voltage2);      //浮点型转字符型
            OLED_ShowString(80,6,String,16);//字符型变量显示
                        //keyscan();
                        if(Voltage2>=Voltage1)
                        {
                                LF=0;
                                delaydianya(500);
                        }
                        else
                        {
                                LF=1;
                                delaydianya(500);
                        }
                        delaydianya(50);
                }

        }

        void oled_PWM(void)
{
                pwm1=pwm/256*100;
                menu=5;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6,0,"PWM",16);
          OLED_ShowCHinese(56,0,15);//模
                OLED_ShowCHinese(80,0,16);//式

          OLED_ShowCHinese(26,3,28);//占空比:     %
          OLED_ShowCHinese(44,3,29);//
          OLED_ShowCHinese(62,3,30);//
                OLED_ShowString(100,3,"%",16);
                while(1)
                {
                        keyscan();
                }

        }

        void oled_shizhong(void)
{
                menu=6;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6,0,15);//模式选择
                OLED_ShowCHinese(38,0,16);
                OLED_ShowCHinese(70,0,13);
          OLED_ShowCHinese(102,0,14);

          OLED_ShowString(26,3,"PWM",16);
          OLED_ShowCHinese(56,3,15);//模
                OLED_ShowCHinese(80,3,16);//式

          OLED_ShowCHinese(26,6,41);//放电模式
          OLED_ShowCHinese(44,6,42);
          OLED_ShowCHinese(62,6,43);
                OLED_ShowCHinese(80,6,44);

        }

        void hanshutiaodong(menu)
{
        switch(menu)
                {
                        case 0:
                                oled();
                                break;
                        case 1:
                                oledxuanxiang1();
                                break;
                        case 2:
                                oledxuanxiang2();
                                break;
                        case 3:
                                oled_lanya();
                                break;
                        case 4:
                                oled_fangdian();
                                break;
                        case 5:
                                oled_PWM();
                                break;
                        case 6:
                                oled_shizhong();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case 10:
                                brea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1=0;
                LF=0;
                InitADC();
                t=3;
                oled();
                oledxuanxiang1();
                //oledxuanxiang2();
          //oled_lanya();
          //oled_fangdian();
          //PWM_start();
}

网友A:
这个无电路图真的无法用,楼主能简单的介绍一下电路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