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流测速模块(acs712)和电机(l298n)用52单片机调速 单闭环控制

楼主(2018-07-08):
过程: 先是电流上升阶段 到达额定值后 通过占波比进行恒流调速阶段 当转速到达额定值后 通过占空比进行恒转速控制 每个阶段都是单闭环控制 求c语言的源代码 (stc52)

网友A:
这个问题。。。电机如果是转速均匀电流也应该均匀,电流传感器似乎是正弦波的,调速用pwm来进行,得需要单片机的AD转换吧,建议用STC12或者STC15单片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