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c15w单片机上的lcd12864显示源程序(并口方式)

楼主(2018-07-08):
基于在stc15w上的显示
LCD12864实验步骤:
1、将12864按照正确方向插到开发板J4上面;
1、MINI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11.0592MHZ;
2、下载程序后,拨动RP1调节显示灰度,LCD12864显示正常(若不行,则LCD12864上的可调电位器也要调节)。

/****************************************Copyright (c)息---------------------------------------------------------------------------------
** 文件名  :                main.c
**--------------------------------------------------------------------------------------------------------
** 作    者:                三棱镜
** 创建日期:                2016-4-25
** 初始版本:                V1.0
** 描    述:                LCD12864显示实验
**--------------修改信息-----------------------------------------------------------------------------------
** 修改人  :
** 修改日期:
** 当前版本:
** 修改记录:
**********************************************************************************************************/
#include <15W4KxxS4.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h"
#include "hal_delay.h"

/***************************************************************************
* 描  述 : 主函数
* 参  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

/////////////////////////////////////////////////
//注意: STC15W4K32S4系列的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
//      高阻态,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
//相关IO: P0.6/P0.7/P1.6/P1.7/P2.1/P2.2
//        P2.3/P2.7/P3.7/P4.2/P4.4/P4.5
/////////////////////////////////////////////////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_ms(10);
        Fill_GDRAM(0x00);  //清屏
        delay_ms(10);

  LCD_ShowString(1,2,8,"LCD12864");
        LCD_ShowString(2,2,8,"液晶模块");

        while(1);
}
/*********************************END FILE********************************************/

/****************************************Copyright (c)
**
**--------------文件信息---------------------------------------------------------------------------------
** 文件名  :                lcd.c
**--------------------------------------------------------------------------------------------------------
** 作    者:                三棱镜
** 创建日期:                2016-9-10
** 初始版本:                V1.0
** 描    述:                LCD12864驱动程序
**--------------修改信息-----------------------------------------------------------------------------------
** 修改人  :
** 修改日期:
** 当前版本:
** 修改记录:
**********************************************************************************************************/
#include <15W4KxxS4.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h"
#include "hal_delay.h"

/***************************************************************************
* 描  述 : LCD12864液晶判忙程序。如LCD为“忙”状态,一直等待直到LCD空闲
* 参  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Busy(void)
{
        uchar busy;

        do
        {
                RW = 1; RS = 0;   //读
                E = 1;            //使能液晶模块.0=关闭使能端,1=打开使能端
                P0M0=0x00;
                P0M1=0x0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busy=P0;          //读取P2状态
                delay_5us(10);
                E = 0;            //关闭液晶模块使能端.0=关闭使能端,1=打开使能端
        }while(busy&0x80);  //判断BUSY位是否工作:1=内部在工作,0=空闲
}
/***************************************************************************
* 描  述 : LCD12864液晶模块从当前地址读RAM数据
* 参  数 : 无
* 返回值 : Dat:读取的数据
**************************************************************************/
uchar ReadDat(void)
{
  uchar Dat;

        P0 = 0xff;
        Busy();         //判忙

        RW = 1;RS = 1;  //读
        E = 1;          //使能液晶模块.0=关闭使能端,1=打开使能端
  Dat=P0;         //保存读取的数据
        delay_5us(1);
  E = 0;          //关闭液晶模块使能端.0=关闭使能端,1=打开使能端
  delay_5us(1);
  return Dat;
}
/***************************************************************************
* 描  述 : LCD12864液晶命令写入程序
* 参  数 : cmd[in]:写入的命令
*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Busy();       //判忙

        RW=0; RS=0;   //写指令
        P0M1 = 0;
        P0M0 = 0xff;        //设置P2.0~P2.7为推挽输出
        P0=cmd;       //写入命令

        E=1;          //使能液晶模块.0=关闭使能端,1=打开使能端
        delay_5us(1);
        E=0;          //关闭液晶模块使能端.0=关闭使能端,1=打开使能端
  delay_5us(1);
}
/***************************************************************************
* 描  述 : LCD12864液晶数据写入程序
* 参  数 : dat[in]: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Busy();       //判忙
        RW=0;RS=1;    //写数据

        P0M1 = 0;
        P0M0 = 0xff;        //设置P2.0~P2.7为推挽输出
        P0=dat;       //写入数据

        E =1;         //使能液晶模块
        delay_5us(3);
        E =0;         //关闭液晶模块使能端
}

/**************************************************************************
* 描  述 : 指定位置显示单个字符
* 参  数 : row[in]:行,范围1~4
*        :column[in]:列,范围0~7
*        :chr[in]:字符编码
*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_ShowChar(uchar row,uchar column,uchar chr)
{
        uchar Address;

        //row判断第几行,column判断第几列,0x80为液晶行初始地址
        if(row == 1)Address=0x80+column;
        if(row == 2){Address=0x90+column;}
        if(row == 3){Address=0x88+column;}
        if(row == 4){Address=0x98+column;}
        Write_Cmd(Address);  //写入地址命令到LCD12864
        Write_Data(chr);     //写入显示数据到LCD12864
}

/***************************************************************************
* 描  述 : 字符串显示
* 参  数 : row[in]:行,范围1~4
*        :column[in]:列,范围0~7
*        :num[in]:字符个数,注意一个汉字=2个字符
*        :s[in]:指向待显示的字符串
*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_ShowString(uchar row,uchar column,uchar num,uchar *s)
{
        uchar Address;

        //row判断第几行,column判断第几列,0x80为液晶行初始地址
        if(row == 1)Address=0x80+column;
        if(row == 2){Address=0x90+column;}
        if(row == 3){Address=0x88+column;}
        if(row == 4){Address=0x98+column;}
        Write_Cmd(Address);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while(num)             //写入显示数据的大小
        {
                Write_Data(*(s++));  //写入显示数据到LCD12864
                num--;
        }
}

/***************************************************************************
* 描  述 : 填充,当如数数据为0的时候即可实现清屏
* 参  数 : dat[in]:填充的数据
* 返回值 : 无
**************************************************************************/
void Fill_GDRAM(uchar dat)
{
  uchar i,j,k;

  uchar GDRAM_X=0x80;
  uchar GDRAM_Y=0x80;

  for(i=0;i<2;i++)
  {
    for(j=0;j<32;j++)
    {
      for(k=0;k<8;k++)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GDRAM_Y+j);
        Write_Cmd(GDRAM_X+k);
        Write_Data(dat);
        Write_Data(dat);
      }
    }
    GDRAM_X=0x88;
  }

  Write_Cmd(DRAM_ON);//开启绘图模式
  Write_Cmd(0x30);   //恢复基本指令集,关闭绘图模式
}

/***************************************************************************
* 描  述 : LCD12864液晶初始化程序
* 参  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_Init(void)
{
   E = 0;

         delay_ms(1);
         Write_Cmd(0x30);   // 基本指令集
         delay_ms(1);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ms(1);
         Write_Cmd(0x0c);   //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ms(1);
         Write_Cmd(0x06);   // 游标右移
         delay_ms(1);
         Write_Cmd(0x80);   //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delay_ms(1);
         Write_Cmd(0x01);   // 清除显示
         delay_ms(10);      // 这个延时必须要有,否则可能会出现花屏
}

/*********************************END FILE********************************************/

实验52 -

网友A:
感觉好高科技,能不能教我两招?

网友B:
无法下载,扣了10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