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屏驻波表制作(测天线性能的)

楼主(2018-07-08):
仿制一个国外的作品,程序不是我做的,没有源程序。
液晶屏用1602,程序只要兼容HD44780芯片的就可以
那个八脚集成块是轨对轨输入输出运放,可以使用2272,但达不到满量程.

ts942就是隔离器的作用,用LM358也可以的

按键是用来校准和调整液晶背光亮度的,背光调整我觉得没必要所以没装那个三极管,我的背光是固定的;功率校准最好用20-30W车台进行校准,校准后如果不加背光的话那三个按键就没必要装了

校准功率前先调整检测电桥输出,先把输入端两个100K多圈电位器输出调至50K左右,然后TX端输入约20W信号,测量Fwd端电压值记下;ANT端输入约20W信号,测量Refl端电压,调整电位器至上次记下的电压相同即可

检波管1ss99

网友A(2019-01-05):
检波板画风好老阿,看了半天才看懂

网友B(2019-02-28):
楼主:你作成功了吗?

网友C:
频率多少?V,U,HF?

网友B:
程序有毛病不能用

网友C:
楼主程序不对
话说楼主做成了,放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