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C语言共同体哪里有误

楼主(2018-07-08):
union
{ float f;
  char c[4];                                                  /共同体

}bl;

void eeprom_coefficient()
{        (float)coeffic=bl.f;  //     将变量coeffic赋值给共同体F
        eeprom_send(5 ,bl.c[0] );                  //写入EEPROM
        eeprom_send(6, bl.c[1] );
        eeprom_send(7 ,bl.c[2] ) ;
        eeprom_send(8 ,bl.c[3] );
}
void eeprom_out_coefficient()
{
  bl.c[0]=eeprom_Receive(5);
  bl.c[1]=eeprom_Receive(6);                         //将保存的值赋num
  bl.c[2]=eeprom_Receive(7);
  bl.c[3]=eeprom_Receive(8);
  (float)num=bl.f;

}
我的目的是将float变量coeffic存入到eeprom里,后期读出来,给另一个变量unm,现在问题是出在这部分,并没有实现预想的那样,现在num跟开始时coeffic的值并不一样,请帮忙给看下是哪里写的不对吗??谢谢。

网友A:
void eeprom_coefficient()
{       bl.f =(float)coeffic;  //     将变量coeffic赋值给共同体F //这里出问题
        eeprom_send(5 ,bl.c[0] );                  //写入EEPROM
        eeprom_send(6, bl.c[1] );
        eeprom_send(7 ,bl.c[2] ) ;
        eeprom_send(8 ,bl.c[3] );
}

网友B:
从你贴出来的这部分代码没看出什么问题,你首先要确认下你的eeprom单字节读写是否正常?做的测试“现在num跟开始时coeffic的值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写入的是多少?读出来的又是多少?问题描述的更清楚,有利于他们帮你分析。

网友C:
要把有关程序放全了才好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贴出来的这部分代码没看出什么问题,你首先要确认下你的eeprom单字节读写是否正常?做的测试“现在num ...

感谢回复,是这样的coeffic的值是要乘以另外一个数值,如果注释掉这部分EEPROM的代码的话,直接用变量coeffic运算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 现在是经过EEPROM存过以后 ,读出来运算 得出的值都为0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eeprom_coefficient()
{       bl.f =(float)coeffic;  //     将变量coeffic赋值给共同体F  //这里 ...

谢谢您。实际的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