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如何学好51单片机呢?

楼主:
首先,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看书,第一章一般都是讲解51单片机的历史还有发展,这些我们只需浏览就行了。

第二章开始才是真正进入单片机学习,在这章会讲解它的结构,引脚图,引脚功能,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功能这些,这都是需要我们记住的!

第三章是讲解它的汇编语言,学会了语言,我们才能控制单片机工作,最开始我们可以试着写控制P0口让led灯闪烁,当看到灯真的按照自己思路闪烁,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接着的学习就是了解单片机的寄存器,控制器这些了,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寄存器功能是什么?,因为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是操作各个寄存器,所以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不了解寄存器是无法写出好的程序!
在第6章开始学习定时/计数器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设定时间,计算频率,许多控制的地方都需要用到它们,所以必须要学会!
在这里,我推荐2个软件,一个是Keil还有protues软件,第一个是编译程序的软件,第二个是仿真51单片机的软件,有了它们,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电脑上学习了,很方便的!

网友A(2018-07-08):
多学多练吧

网友B:
学好C语言或者汇编,只要会编程,硬件都简单。

网友C:
开始很蒙,坚持下去,多看例子。然后自己试着写

网友D:
多动手吧,别眼高手低

网友E:
建议可以在网上看下郭天祥的单片机学习视频,不懂再翻书,这样学习效率高些。

网友F:
买一个实物,把程序从头到尾跑一边,算是入门吧

网友G:
会简单的C语言,知道51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设备上,一般是建议购买一个仿真器,还有,一般光有仿真器是不行,还得有一个实际的电路,即学习板,用keilc51,可以方便学习,好一点的学校会提供试验箱

网友G:
其实不需要多少东西,会简单的C语言,知道51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设备上,一般是建议购买一个仿真器,还有,一般光有仿真器是不行,还得有一个实际的电路,即学习板。软件方面用keiC51可以很方便的学习,大学里也有相关课程,可以利用试验箱学习

网友H:
主要是去看教学视频,看书

网友H:
主要是多看教学视频,多看书,有问题上51黑电子论坛提问,大神都会很快回复你的

网友I:
要清楚寄存器和存储器的用法,搞清楚单片机处理各种事件的方式,这些找本单片机或者嵌入式的书看就行,让后先学汇编,汇编是直接和硬件打交道的,然后再用C语言函数(keil编译环境)。

网友J:
多看看嵌入式系统的书籍资料学学硬件的电路

网友K:
多在网上找些案例自己学学

网友L:
多练习就好

网友M:
感觉学习没什么捷径,多学多练,多写程序,写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N:
学好C语言编程,多练习一些例程

网友O:
这个主要是靠着兴趣和坚持,最好找一个比赛边做边学,能把学的直接应用于比赛,这样,掌握的也会更快一点。另外,感觉学到一定程度以后,要重视一下理论知识,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必须要反复的看一看,从深层次来理解51单片机,不要只停留于表层。

网友P:
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网上在一个单片机,实际操作加上理论学习可以很快帮助你提高单片机的应用能力

网友Q:
学习51主要靠兴趣,如果有兴趣,但是学不下知识,你可以自己试着做些一些程序来实现某些功能,这样知识能很好的掌握起来

网友R:
先开始用最简单的程序和板子跑,之后一步一步成为大佬

网友S:
入门可以的。

网友T:
各种论坛逛,花时间多写多看

网友U:
百度视频教程啊!腾讯视频里和bilibili里面都有。

网友V:
教学视频 实操

网友W:
上淘宝买个模块,再买个逻辑分析仪,一点一点的调试,要有木匠精神!

网友W:
首先你要有个单片机,然后再keil上打断点,一点点看程序的执行流程。最好买一个逻辑分析仪对你学习通信协议,总线等以后经常用到的东西有用。

网友X:
我感觉可以买书自学,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学了三个月,就什么都会做了。

网友Y:
理论没有实践重要,好好敲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