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制作磁悬浮程序

楼主(2018-07-08):
;---------------------------------------------------------------------
;定义与 ADC 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ADC_CONTR           EQU     0C5H             ;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ADC_DATA            EQU     0C6H             ;A/D 转换结果寄存器
P1M0                EQU      91H             ;P1口模式寄存器0
P1M1                EQU      92H             ;P1口模式寄存器1
CCON                EQU     0D8H
CMOD                EQU     0D9H
CCAP0L             EQU     0EAH
CCAP0H       EQU     0FAH
CCAP1L       EQU     0EBH
CCAP1H       EQU     0FBH
CCAPM0       EQU     0DAH
CCAPM1       EQU     0DBH
PCA_PWM0     EQU     0F2H
PCA_PWM1     EQU     0F3H
CR                             EQU     0DEH
CL                                  EQU     0E9H
CH                                  EQU     0F9H
EPCA                          EQU     IE.6
;---------------------------------------------------------------------

;---------------------------------------------------------------------
main:
           ; ACALL initiate_RS232
                SETB   P1.7                 ;将 P1 口置高, 为 A/D 转换作准备
            ORL   ADC_CONTR, #80H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
            MOV   P1M0, #80H
                MOV  CMOD,#82H
                MOV  CCON,#00H
                MOV  CL,#00H
                MOV  CH,#00H
                MOV  CCAPM1,#42H
                MOV  PCA_PWM1,#00H
                SETB  EPCA
                SETB  EA
                SETB  CR
                  MOV  31H,#40H
main_loop1:
                  MOV   ADC_CONTR, #0E7H           ;1110,0000 清 ADC_FLAG, ADC_START 位和低 3 位
      MOV   ADC_DATA, #00                ;清 A/D 转换结果寄存器
           ORL   ADC_CONTR, #08H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finishe:
      MOV   A, #10H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ANL   A, ADC_CONTR
      JZ    finishe
      ANL   ADC_CONTR, #0E7H           ;1110,0111 清 ADC_FLAG 位, 停止A/D转换
      MOV   A, ADC_DATA                ;保存、返回 A/D 转换结果
      CLR  P3.7
           clr c
                subb a,#60h
           jc bhx
           mov a,#0
           ljmp fsw
bhx:  MOV   A, ADC_DATA
           clr c
           subb a,31h
           jnc fsw
           mov a,#0

fsw:        MOV  CCAP1H ,a;#0Ch
      MOV  CCAP1L ,a

JKW:  SJMP  main_loop1

;---------------------------------------------------------------------

;---------------------------------------------------------------------
set_P1_IO_port:                      ;P1 口设置为普通 I/O 模式
           MOV   P1M0, #00H
      MOV   P1M0, #00H
      ANL   ADC_CONTR, #7FH            ;0111,1111 关闭 A/D 转换电源
      RET

;---------------------------------------------------------------------

initiate_RS232:                      ;串口初始化
     CLR   ES                         ;禁止串口中断
     MOV   TMOD, #20H                 ;设置 T1 为波特率发生器
     MOV   SCON, #50H                 ;0101,0000 8位数据位, 无奇偶校验
     MOV   TH1, #0FDH                 ;11.0592MHz 晶振, 波特率 = 9600
     MOV   TL1, #0FDH
     CLR   RI
     SETB  TR1
     SETB  ES                         ;允许串口中断
     RET

;---------------------------------------------------------------------
Send_Byte:                           ;发送一个字节
     CLR   TI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
          ;mov a,ADC_DATA
     MOV   SBUF, A
Send_Byte_wait:                      ;等待发送完毕
     JNB   TI, Send_Byte_wait
     CLR   TI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
     RET
;--------------------------------------------------------------------------

;---------------------------------------------------------------------
delay:                               ;延时

     MOV   R4, #1
delay_loop1:
     MOV   R2, #18H
     MOV   R3, #0
delay_loop2:
     DJNZ  R3, delay_loop2
     DJNZ  R2, delay_loop2
     DJNZ  R4, delay_loop1
     RET
;---------------------------------------------------------------------
     END

网友A(2018-11-13):
正在研究磁悬浮,好料,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