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单片机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8-07-08):
我使用的普中的单片机开发仪写好了程序,往串口发数据,在电脑上调试好了之后,就把这个单片机取下来拿到另外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上。然后这个就没有反应了。不管怎么弄都没有反应。我确信程序没有问题,因为我取回来放到开发仪上则正常。这是为什么?求大神指教。开发仪下图
最小系统下图

网友A:
正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应该是最小系统板的问题,或者是供电问题

网友B:
你看下晶振型号对不对,如果不对,记得换,还有保证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