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这个stm32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8-07-08):
//请教!为什么这个程序无法运行?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void)//GPIO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gpioc的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选择管脚PC.13作LED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速度为5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将上述设置写入到GPIOC里去
}

void NVIC_Config(void)                                   //中断控制器的配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优先组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2_IRQn ;           //TIM2中断选通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控制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_Config(void)         //定时器的配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Timer2 时钟使能
    TIM_DeInit(TIM2);                              //复位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          //定时器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000-1;     //预分频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2时钟分频,为1表示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定时器计数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定时器2的溢出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定时器2溢出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定时器2使能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时钟,配置为72MHz,我试过将这句注释掉,好像不影响结果。查了一下,在配置
    //main函数之前的启动代码有这样一句  LDR R0, =SystemInit,我疑惑的是难道启动的时候就配成72Mhz?
    GPIO_Config();
    NVIC_Config();
    Timer_Config();
    while(1)
    {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flag_bit=0;//定义一个标志位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判断中断溢出标志为是否为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flag_bit = !flag_bit;
        if(flag_bit == 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熄灭LED
        }
        if(flag_bit == 0)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点亮LED
        }
    }
        }

网友A:
程序下载后,记得·复位一下。有时候是要复位才可以的

楼主:
感谢回复!仿真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