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输出4路占空比可调频率为5KHZ的PWM波

楼主(2018-07-08):
我之前写了一个程序但是频率总是上不去只有1300HZ的样子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再读相关章节。

网友B:
定时器定时200us
在定时器中断里写:

if(cnt1<T1) PWM1=1;  //更改T1可改变占空比,下面类似
else PWM1=0;//PWM1为定时器输出IO

if(cnt2<T2) PWM2=1;
else PWM2=0;

if(cnt3<T3) PWM3=1;
else PWM3=0;

if(cnt4<T4) PWM4=1;
else PWM4=0;

网友C:
感觉有一定几率是程序长了。89c52 12M晶振,平均1~2us运行一句指令,也就是即使只有一条语句最高输出频率也只有1M HZ,如果前面语句多就会限制最高输出频率,需要运行十几行其他的代码才能运行你需要的那句,自然频率就高不上去了。如果想多路可调频率PWM波建议使用有独立pwm发生器的单片机。

网友D:
如果想多路可调频率PWM波建议使用有独立pwm发生器的单片机

网友E:
晶振用的多少的,如果晶振太低,或者代码量太多,只能保证1路PWM的输出,适当提高晶振频率,减少主程序执行其他指令,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专门的PWM控制器。

网友F:
单片机自带PWM 这种就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定时器全局变量定义为uchar只有256 所以频率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自带PWM 这种就没有问题

如果老师允许我也想用8a8k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