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手机蓝牙控制源程序

楼主(2018-07-08):
STM32F103ZET6手机蓝牙控制程序,实现手机APP控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x.h"
#include "wdg.h"
#include "gpio.h"

#define         ONE                                        1
#define                TWO                                        2
#define                THREE                                3
#define                FOUR                                4
#define                FIVE                                5
#define                SIX                                        6
#define                SEVEN                                7
#define                EIGHT                                8
#define                NINE                                9
#define                TEN                                        10
#define                ELEVEN                        11
#define                TWELVE                        12
#define                THIRTEEN                13
#define                FOURTEEN                14
#define                FIFTEEN                        15
#define                SIXTEEN                        16
#define                SEVENTEEN                17
#define                EIGHTEEN                18
#define                NINETEEN                19
#define                TWENTY                        20

volatile uint8_t USART_RX_BUF[200] = {0x00};
uint8_t RxCounter = 0;                                                                                                    //数据长度标志位
uint8_t ReceiveState = 0;                                                                                                    //数据包接收完成标志位
uint8_t RxCounter_last = 0;                                                                                                    //数据长度标志位,用于当前学号验证错误,验证下一学号时用
const uint8_t xuehao1[50][12] = {{52,55,48,50,49,55,48,48,55,51,13,10},\
                                                                                                   {52,55,48,50,49,55,48,48,49,48,13,10}};
/*——————————————————密码保存区域——————————————————*/
const uint8_t password0[16] = {49,55,54,51,56,49,54,48,52,56,53,108,105,117,13,10};
const uint8_t password1[16] = {49,53,55,49,51,54,54,53,50,51,55,108,105,117,13,10};
const uint8_t password2[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5[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6[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7[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8[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9[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0[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1[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2[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3[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4[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5[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6[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7[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8[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19[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0[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1[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2[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3[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4[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5[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6[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7[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8[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29[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0[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1[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2[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3[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4[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5[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6[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7[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8[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39[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0[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1[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2[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3[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4[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5[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6[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7[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8[16];
const uint8_t password49[16];

int i =0,dengji = 0,j = 0;                                                                                                    //i为输入信息与储存信息验证标志位//dengji为学号密码程序选择位//j为系统初始位//
int member = 0;                                                                                                    //成员标志位,用于选择当前成员学号
int password_err = 3;                                                                                                    //允许密码输入错误的最大次数
int switch_successful = 0;                                                                                                    //密码验证成功时,跳出switch选择语句
int err_show = 0;
int times = 0;

int main(void)
{
        u16 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3_Int_Init(7199,9);                                                                                                    //TIM定时器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WWDG_Init(0X7F,0X5F,WWDG_Prescaler_8);                                                                //计数器值为7f,窗口寄存器为5f,分频数为8
  j = 3;
        while(1)
        {
                if(j == 0)
                {
                if(dengji == 0)
                {
                printf("Please enter the student number\r\n");                        //请输入学号
                        while(1)                                                                                                    //等待输入学号
                {
                        if(ReceiveState==1)
                                {
                                        ReceiveState=0;                                                                                                    //数据帧标志位清零
                                        t=0;
                                        RxCounter_last = RxCounter;
                                        member = 0;
                                        break;
                                }
                }

                while(1)
                {
                        RxCounter = RxCounter_last;
                        t=0;
                        if(RxCounter != 12)                                                                                                    //如果输入的数据长度不匹配
                        {
                                delay_ms(50);
                                printf("student number format err\r\n");                                //学号格式错误
                                delay_ms(50);
                                printf("Please enter again\r\n");                                                                //请再次输入
                                RxCounter = 0;
                                break;                                                                                                    //跳出循环
                        }
                        printf("RxC_C:%d\r\n",RxCounter);
                        while(RxCounter--)                                                                                                    //学号验证程序
                        {
                                printf("RxC:%d\r\n",RxCounter);
                                printf("读取值:%d\r\n",USART_RX_BUF[t]);
                                printf("设定值:%d\r\n",xuehao1[member][t]);

                                if(USART_RX_BUF[t] != xuehao1[member][t])
                                        i++;
                                t++;
                        }
                        if(i!=0)                                                                                                    //如果学号验证未通过
                        {
                                printf("I:%d\r\n",i);
                                i=0;                                                                                                    //清除验证标志位
                                member+=1;                                                                                                    //成员加一,准备验证下一成员
                                //delay_ms(50);
                                //printf("student number err\r\n");
                                delay_ms(50);
                                if(member>50)                                                                                                    //最大人数限定
                                {
                                        dengji = 0;
                                        delay_ms(50);
                                        printf("Without this member\r\n");                                                //没有这个成员
                                        delay_ms(50);
                                        printf("The system will exit\r\n");                                                //系统即将退出
                                        member = 0;                                                                                                    //成员选择标志位清零
                                        j = 1;                                                                                                    //开锁失败标志位
                                        break;
                                }
                        }
                        else
                        {
                                printf("Please enter passWord\r\n");
                                dengji=1;                                                                                                    //进入密码验证程序
                                i = 0;                                                                                                    //清除验证标志位
                                RxCounter=0;                                                                                                    //清除数据长度标志位
                                break;
                        }
                }
        }

/*——————————————————————————密码验证程序——————————————————————————*/
                else if(dengji == 1)                                                                                                    //密码验证程序
                {
                        switch(member)
                        {
                                case 0:
                                                                while(password_err--)                                                                                                    //密码输入错误时循环,共3次
                                                                        {
                                                                                        while(1)                                                                                                    //等待密码输入
                                                                                                {
                                                                                                   if(ReceiveState==1)
                                                                                                   {
                                                                                                   ReceiveState=0;                                                                                                    //数据帧标志位清零
                                                                                                   t=0;
                                                                                                   //RxCounter_last = RxCounter;
                                                                                                   break;
                                                                                                   }
                                                                                                }
                                                                                                if(RxCounter != 16)                                                                                                    //如果输入的数据长度不匹配
                                                                                                {
                                                                                                   delay_ms(50);
                                                                                                   printf("Password err\r\n");
                                                                                                   RxCounter = 0;
                                                                                                   j = 1;
                                                                                                   if(password_err != 0)
                                                                                                   {
                                                                                                   printf("Please enter again\r\n");                                                        //请再次输入
                                                                                                   delay_ms(50);
                                                                                                   printf("The remaining %d opportunities\r\n",password_err);
                                                                                                   }
                                                                                                }
                                                                                                else
                                                                                                {
                                                                                                printf("RxC_C:%d\r\n",RxCounter);
                                                                                                while(RxCounter--)
                                                                                        {
                                                                                                printf("RxC:%d\r\n",RxCounter);
                                                                                                printf("读取值:%d\r\n",USART_RX_BUF[t]);
                                                                                                printf("设定值:%d\r\n",password0[t]);

                                                                                                if(USART_RX_BUF[t] != password0[t])
                                                                                                   i++;
                                                                                                t++;
                                                                                        }
                                                                                        if(i!=0)                                                                                                    //密码输入错误判断程序
                                                                                        {
                                                                                                printf("I:%d\r\n",i);
                                                                                                i=0;
                                                                                                delay_ms(50);
                                                                                                printf("passWord err\r\n");
                                                                                                delay_ms(50);
                                                                                                j = 1;                                                                                                    //开锁失败标志位
                                                                                                RxCounter = 0;
                                                                                                if(password_err != 0)
                                                                                                {
                                                                                                   printf("Please enter again\r\n");                                                                //请再次输入
                                                                                                   delay_ms(50);
                                                                                                   printf("The remaining %d opportunities\r\n",password_err);
                                                                                                }
                                                                                                //dengji = 0;
                                                                                                else if(password_err == 0)                                                                                                //当密码三次都输入错误时,跳出switch选择程序
                                                                                                {
                                                                                                   dengji = 0;
                                                                                                   i = 0;
                                                                                                   j = 1;                                                                                                    //标志位,使系统进入安全模式
                                                                                                   delay_ms(50);
                                                                                                   printf("The system will exit\r\n");
                                                                                                   delay_ms(50);
                                                                                                }
                                                                                                   //switch_successful = 1;
                                                                                        }
                                                                                        else
                                                                                        {
                                                                                                printf("Welcome to 444\r\n");
                                                                                                dengji = 0;
                                                                                                i = 0;
                                                                                                j = 2;
                                                                                                RxCounter=0;
                                                                                                break;
                                                                                        }
                                                                                }//end-->else
                                                                        }//end-->while(--password_err)
                                                                        //if(switch_successful==1)
                                                                                        //{
                                                                                                //switch_successful = 0;
                                                                                                break;
                                                                                        //}

                                case 1:
                                                                while(password_err--)                                                                                                    //密码输入错误时循环,共3次
                                                                        {
                                                                                        while(1)                                                                                                    //等待密码输入
                                                                                                {
                                                                                                   if(ReceiveState==1)
                                                                                                   {
                                                                                                   ReceiveState=0;                                                                                                    //数据帧标志位清零
                                                                                                   t=0;
                                                                                                   //RxCounter_last = RxCounter;
                                                                                                   break;
                                                                                                   }
                                                                                                }
                                                                                                if(RxCounter != 16)                                                                                                    //如果输入的数据长度不匹配
                                                                                                {
                                                                                                   delay_ms(50);
                                                                                                   printf("Password err\r\n");
                                                                                                   RxCounter = 0;
                                                                                                   j = 1;
                                                                                                   if(password_err != 0)
                                                                                                   {
                                                                                                   printf("Please enter again\r\n");                                                        //请再次输入
                                                                                                   delay_ms(50);
                                                                                                   printf("The remaining %d opportunities\r\n",password_err);
                                                                                                   }
                                                                                                }
                                                                                                else                                                                                                    //如果输入的数据长度匹配
                                                                                                {
                                                                                                printf("RxC_C:%d\r\n",RxCounter);
                                                                                                while(RxCounter--)
                                                                                        {
                                                                                                printf("RxC:%d\r\n",RxCounter);
                                                                                                printf("读取值:%d\r\n",USART_RX_BUF[t]);
                                                                                                printf("设定值:%d\r\n",password0[t]);

                                                                                                if(USART_RX_BUF[t] != password1[t])
                                                                                                   i++;
                                                                                                t++;
                                                                                        }
                                                                                        if(i!=0)                                                                                                    //密码输入错误判断程序
                                                                                        {
                                                                                                printf("I:%d\r\n",i);
                                                                                                i=0;
                                                                                                delay_ms(50);
                                                                                                printf("passWord err\r\n");
                                                                                                delay_ms(50);
                                                                                                j = 1;                                                                                                    //开锁失败标志位
                                                                                                RxCounter = 0;
                                                                                                if(password_err != 0)
                                                                                                {
                                                                                                   printf("Please enter again\r\n");                                                                //请再次输入
                                                                                                   delay_ms(50);

                                                                                                   printf("The remaining %d opportunities\r\n",password_err);
                                                                                                }
                                                                                                //dengji = 0;
                                                                                                else if(password_err == 0)                                                                                                //当密码三次都输入错误时,跳出switch选择程序
                                                                                                {
                                                                                                   dengji = 0;
                                                                                                   i = 0;
                                                                                                   j = 1;                                                                                                    //标志位,使系统进入安全模式
                                                                                                   delay_ms(50);
                                                                                                   printf("The system will exit\r\n");
                                                                                                   delay_ms(50);
                                                                                                }
                                                                                                   //switch_successful = 1;
                                                                                        }
                                                                                        else
                                                                                        {
                                                                                                printf("Welcome to 444\r\n");
                                                                                                dengji = 0;
                                                                                                i = 0;
                                                                                                j = 2;
                                                                                                RxCounter=0;
                                                                                                //switch_successful = 1;
                                                                                                break;
                                                                                        }
                                                                                }
                                                                        }//end-->while(--password_err)
                                                                        break;

                        }//end-->switch(member)
                }//end-->else if(dengji == 1)
        }//end-->if(j == 0)

                else if(j == 1)                                                                                                    //开锁失败
                {
                                delay_ms(50);
                                printf("The system enters security mode\r\n");        //系统进入安全模式
                                delay_ms(50);
                                printf("Please disconnect\r\n");                                                                //请断开连接
                        while(1)
                        {
                                if(j != 1)
                                        break;
                        }
                }
                else if(j == 2)                                                                                                    //开锁成功
                {
                        times = 0;
                        delay_ms(50);
                        printf("The lock is Opening\r\n");                                                                //锁已开
                        delay_ms(50);
                        printf("Please Wait\r\n");                                                                                                //请等待
                        while(1)
                        {
                                times++;
                                if(times > 1000)
                                {
                                        times = 0;
                                        if(j != 2)
                                                break;
                                }
                        }
                }
                else if(j == 3)
                {
                        times = 0;
                        while(1)
                        {
                                times++;
                                if(times > 1000)
                                {
                                        times = 0;
                                        if(j != 3)
                                                break;//蓝牙断开连接时执行该函数,可以让控制器睡眠
                                }
                        }
                }

        }//end-->while(1)
}//end-->int main

网友A(2019-05-23):
lanya.c中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