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啊?还有p^2.6,p^2.7,p^2.3,p^2.4都是什么啊?单片机白捋不清了

楼主(2018-07-08):
这是什么啊?还有p^2.6,p^2.7,p^2.3,p^2.4都是什么啊?第一个是总图,然后我把接点那几个放大截图了,然后不知道那几个接口接的是什么啊,比如p^1.0——p^1.3就是接的四个报警。
我真的是个单片机白啊,捋不清了都TAT

网友A:
额 如果p^2.6,p^2.7,这些常识还不清楚,建议去看下单片机原理

网友B:
p^2.6,p^2.7,p^2.3,p^2.4单片机的四个I/O口的名字而已..

网友C:
从头学起!要么像“板凳”说的:改行。

网友D:
p^2.3,p^2.4,p^2.6,p^2.7分别对应单片机p2口的四个I/O口

网友E:
P2^6、P2^7等是单片机的管脚,比如P2^6就是单片机P2端口的标号为6的管脚(一个端口8个管脚,标号0~7)

网友F:
这些是单片机的几个I/O口,有P0、P1、P2、P3几个P口,一个P口有8位,编号0~7,建议看一下51单片机原理的书

楼主:
好吧  看懂了,不过我问的不是你们说那些,我问的是 P^2.3和P^2.4接的是温度电机控制按钮开关和湿度电机控制按钮开关。你们真是,,都没搞清楚我问的是啥

网友G:
这个是单片机端口名

网友H:
p^2.6,p^2.7,p^2.3这些都是进行单片机引脚的定义,通过程序对这些引脚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想要的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