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8*8点阵拼成8*16点阵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8-07-08):
要用到几个74HC595呢 有没有做过这个的 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 谢谢啦

网友A:
我做过这个。
我是用六个595,控制48个LED灯。电路没有画过,我是这样连接的:
595第9脚,连接下一个595的14脚,就可以将第一个595溢出的数据,传到下一个595中。所有595的11、12脚要并联,第一个595的14脚接单片机IO口。
595并不需要其它的外围电路。
你的8*16点阵,至少要三个595吧

网友B:
只要把其中两个8*8的8个引脚并联起来,就能构成纵坐标16个像素,横坐标8个像素的矩阵,所以纵坐标需要2个595,横坐标需要1个595,总共用 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