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rtex m0 lpc1114的引脚图与综述

楼主(2018-07-08):
我们以LQFP48封装为例进行介绍。
从图中引脚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它的几乎每一个引脚上都复用了若干个功能。例如,第9脚:PIO1_8/CT16B1_CAP0,代表,第9脚既可以作为通用的输入输出引脚P1.8,也可以作为16位定时器1的捕获引脚。(关于什么是捕获引脚,请看Ration的《RATION LPC1114基础篇手册》)。
引脚作为什么功能,需要通过IOCON模块来配置。
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引脚描述都看一遍吧!看完了引脚描述,你就会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GPIO模块引脚:
PIO0_0~PIO0~11
PIO1_0~PIO1~11
PIO2_0~PIO2_11
PIO3_0~PIO3_5

P0口,P1口,P2口各有12个引脚,P3口有6个引脚,一共42个GPIO口。

电源引脚:(3.3V供电)
PIN5: VSS
PIN8: VDD
PIN41:VSS
PIN44:VDD

时钟振荡器引脚:
PIN6:XTALIN
PIN7:XTALOUT
接外部晶振。

时钟输出引脚:
PIN4:CLKOUT

复位引脚:
PIN3:RESET

I2C模块引脚:
PIN15:SCL
PIN16:SDA

UART串口引脚:
PIN46:RXD 串行数据输入引脚
PIN47:TXD 串行数据输出引脚

除了RXD和TXD引脚,还有9针全功能串口中的其它握手信号引脚。
PIN45:       RTS
PIN2、PIN36:DTR
PIN23:       CTS
PIN13\PIN37:DSR
PIN26\PIN43:DCD
PIN38\PIN48:RI
其中,DTR、DSR、DCD、RI引脚复用到了两个引脚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一个引脚作为对应功能。

SPI模块引脚:(LPC1114内部有2个SPI模块,分别用SPI0和SPI1表示)
PIN10:       SSEL0
PIN27:       MISO0
PIN28:       MOSI0
PIN22\PIN29:SCK0

PIN2:        SSEL1
PIN26:       MISO1
PIN38:       MOSI1
PIN13:       SCK1
SCK0复用到了两个引脚上,可以通过IOCON_LOC寄存器配置到其中一个引脚上。

ADC模块引脚:
PIN32:AD0
PIN33:AD1
PIN34:AD2
PIN35:AD3
PIN39:AD4
PIN40:AD5
PIN30:AD6
PIN42:AD7
LPC1114内部有一个ADC模块,可以通过8个引脚采集模拟信号。
通用定时器模块引脚:(共有4个定时器,2个16位定时器,2个32位定时器)
PIN10:CT16B0CAP0
PIN27:CT16B0MAT0
PIN28:CT16B0MAT1
PIN29:CT16B0MAT2
“16位定时器0”有一个捕获引脚,3个匹配输出引脚。

PIN9:CT16B1CAP0
PIN17:CT16B1MAT0
PIN30:CT16B1MAT1
“16位定时器1”有一个捕获引脚,2个匹配输出引脚。

PIN45:CT32B0CAP0
PIN46:CT32B0MAT0
PIN47:CT32B0MAT1
PIN4:CT32B0MAT2
PIN32:CT32B0MAT3
“32位定时器0”有一个捕获引脚,4个匹配输出引脚。

PIN33:CT32B1CAP0
PIN34:CT32B1MAT0
PIN35:CT32B1MAT1
PIN39:CT32B1MAT2
PIN40:CT32B1MAT3
“32位定时器1”有一个捕获引脚,4个匹配输出引脚

捕获引脚可以计数,可以测频率,类似于普通的中断引脚。
匹配输出引脚可以输出PWM脉宽调制信号。

SWD调试模块引脚:
PIN29:SWCLK
PIN39:SWDIO

上面,把所有的引脚名称都归了一下类。上面提到的各个功能模块都是对外表现出引脚的,在LPC1114内部,还有没有对外表现出引脚的模块,例如功耗管理模块,看门狗模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