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PS2遥控手柄,平衡车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08):
基于STM32的PS2遥控手柄,平衡车程序源码

/******************** (C) COPYRIGHT (2015)BST BALANCECAR **************************
* 文件名  :main.c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2c_mpu6050.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pstandingcar.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2c.h"
//#include "outputdata.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ps2.h"
#include "delay.h"

float gyz;
int acc;
int acc1;

/*协议相关*/
//extern u8 newLineReceived = 0;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u8 PS2_KEY = 0, X1=0,Y1=0,X2=0,Y2=0;
        u16 num = 0;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Timerx_Init(5000,7199);                                   //定时器TIM1
//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超声波初始化设置 IO口及中断设置

        //USART1_Config();                                                //串口1初始化 上位机
        USART3_Config();                                                //串口3初始化 蓝牙与USART3公用相同IO口

        TIM2_PWM_Init();                                           //PWM输出初始化
        MOTOR_GPIO_Config();                                  //电机IO口初始化
          LED_GPIO_Config();

//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           //左电机脉冲输出外部中断口PA7使用TIM3定时器用作为脉冲数计算
//   TIM4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           //右电机脉冲输出外部中断口PB7使用TIM4定时器用作为脉冲数计算
          TIM3_Encoder_Init();                       //编码器获取脉冲数 PA6 7
          TIM4_Encoder_Init();                       //编码器获取脉冲数 PB6 7
        ////////////////////DMP/////////////////////////////////
        i2cInit();                                                           //IIC初始化 用于挂靠在总线上的设备使用
        delay_nms(10);                                                   //延时10ms
        MPU6050_Init();                                                   //MPU6050 DMP陀螺仪初始化
        PS2_Init();                                                           //PS2手柄初始化
        SysTick_Init();                                                  //SysTick函数初始化
        CarUpstandInit();                                          //小车直立参数初始化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使能总算法时钟
        PrintChar("FFFFFFF \n");
        while (1)
        {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MPU6050_Pose();                                                 //获取MPU6050角度状态
//                 gy0=gyro[0];
//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调用超声波发送程序 给Trig脚 <10us 高电平
//                 chaoshengbo();                               //计算超声波测距距离
//      printf("%d",ucBluetoothValue);
//                printf("\t");
//                printf("%f",BST_fSpeedControlOutNew);
//                printf("\t");
//                printf("%f",BST_fCarAngle);
//                printf("\t");
//                 printf("%f",BST_fLeftMotorOut);
//                printf("\t");
//                printf("\n");
                num++;
                if(num == 500)
                {
                        num =0;

                        PS2_KEY = PS2_DataKey();         //手柄按键捕获处理
                        switch(PS2_KEY)
                        {
                                case PSB_SELECT:         PrintChar("PSB_SELECT \n");  break;
                                case PSB_L3:             g_newcarstate = enSTOP;  PrintChar("PSB_L3 \n");  break;
                                case PSB_R3:             g_newcarstate = enSTOP;         PrintChar("PSB_R3 \n");  break;
                                case PSB_START:          PrintChar("PSB_START \n");  break;
                                case PSB_PAD_UP:         g_newcarstate = enRUN;   PrintChar("PSB_PAD_UP \n");  break;
                                case PSB_PAD_RIGHT:        g_newcarstate = enRIGHT; PrintChar("PSB_PAD_RIGHT \n");  break;
                                case PSB_PAD_DOWN:        g_newcarstate = enBACK;  PrintChar("PSB_PAD_DOWN \n");  break;
                                case PSB_PAD_LEFT:        g_newcarstate = enLEFT;  PrintChar("PSB_PAD_LEFT \n");  break;
                                case PSB_L2:              PrintChar("PSB_L2 \n");  break;
                                case PSB_R2:              PrintChar("PSB_R2 \n");  break;
                                case PSB_L1:              PrintChar("PSB_L1 \n");  break;
                                case PSB_R1:              PrintChar("PSB_R1 \n");  break;
                                case PSB_TRIANGLE:        PrintChar("PSB_TRIANGLE \n");  break;
                                case PSB_CIRCLE:          PrintChar("PSB_CIRCLE \n");  break;
                                case PSB_CROSS:           PrintChar("PSB_CROSS \n");  break;
                                case PSB_SQUARE:          PrintChar("PSB_SQUARE \n");  break;
                                default: g_newcarstate = enSTOP; break;
                        }
                        //获取模拟值
                        if(PS2_KEY == PSB_L1 || PS2_KEY == PSB_R1)
                        {
                                X1 = PS2_AnologData(PSS_LX);
                                Y1 = PS2_AnologData(PSS_LY);
                                X2 = PS2_AnologData(PSS_RX);
                                Y2 = PS2_AnologData(PSS_RY);
                                /*左摇杆*/
                            if (Y1 < 5 && X1 > 80 && X1 < 180) //上
                            {
                              g_newcarstate = enRUN;

                            }
                            else if (Y1 > 230 && X1 > 80 && X1 < 180) //下
                            {
                              g_newcarstate = enBACK;

                            }
                            else if (X1 < 5 && Y1 > 80 && Y1 < 180) //左
                            {
                              g_newcarstate = enLEFT;

                            }
                            else if (Y1 > 80 && Y1 < 180 && X1 > 230)//右
                            {
                              g_newcarstate = enRIGHT;

                            }
                            else if (Y1 <= 80 && X1 <= 80) //左上
                            {
                              g_newcarstate = enUPLEFT;

                            }
                            else if (Y1 <= 80 && X1 >= 180) //右上
                            {
                              g_newcarstate = enUPRIGHT;

                            }
                            else if (X1 <= 80 && Y1 >= 180) // 左下
                            {
                              g_newcarstate = enDOWNLEFT;

                            }
                            else if (Y1 >= 180 && X1 >= 180) //右下
                            {
                              g_newcarstate = enDOWNRIGHT;

                            }
                            else//停
                            {
                              g_newcarstate = enSTOP;
                            }

                                 /*右摇杆*/
                            if (X2 < 5 && Y2 > 110 && Y2 < 150) //左
                            {
                              g_newcarstate = enTLEFT;
                            }
                            else if (Y2 > 110 && Y2 < 150 && X2 > 230)//右
                            {
                              g_newcarstate = enTRIGHT;
                            }
                            else//归位
                            {
                              //
                            }
                        }
                }

                CarStateOut();

         }

}

网友A:
此贴需要补充说明资料后才可获得积分

网友B:
楼主会用51连接PS2手柄吗

网友C(2019-09-19):
这个具体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网友D:
单片机用的103还是f407

网友E(2020-04-11):
是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