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风扇程序出了点问题,欢迎大佬们来解答

楼主(2018-07-08):
要求设计一个智能风扇的控制电路,可以控制风扇的转速、工作时间等
用5V电源供电,设计四个按钮K1为全速,K2为停止,K3为半速,K4为自然风(刚开始每4S的时间内有1S在转动,并过8S后每4S的时间内有2S在转动,再过8S后每4S的时间内有3S在转动,再过8S后全速转动,再过8S后4S中又只有1S在转动,如此循环复始)。并分别用四个指导灯指示这四种状态,要用LED指示风扇的转速(每秒)。//现在出现的问题是,K1到K3的功能可以随意切换,到了K4就必须等24秒才可以和其他功能按键切换。。。。。我想任意切换功能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wx P2
#define led_dx P0
/*-------------定义数码管的字型码与字位码----------------------*/
uchar code no[]={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字0~9
uchar code wex[]={0x01,0x02,0x04,0x08};    //字位码
/*-------------定义变量------------------*/
uchar ledplay[4];
uint zhuansu,flag,z1,z2,m,flag_1,zheng,fan,kai;
/*-------------定义端口-----------------*/
sbit K1=P1^0;                                                //占空比为100(全速)
sbit K2=P1^1;                                                                   //占空比为0(停止)
sbit K3=P1^2;                                                                                           //占空比为50(半速)
sbit K4=P1^3;
sbit D8=P1^4;//指示灯
sbit D7=P1^5;
sbit D6=P1^6;
sbit D5=P1^7;                                                                                                    //自然风
sbit out=P3^4;
sbit out1=P3^7;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自然风模式----------------*/
void naturemode()
{
     m=100;
         delay(1000);
         m=0;
         delay(3000);
         m=100;
         delay(1000);
         m=0;
         delay(3000); //前8秒
         m=100;
         delay(2000);
         m=0;
         delay(2000);
         m=100;
         delay(2000);
         m=0;
         delay(2000);        //又8秒
         m=100;
         delay(3000);
         m=0;
         delay(1000);
         m=100;
         delay(3000);
         m=0;
         delay(1000);   //又8秒
         m=100;
         delay(8000);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01;               //定时器方式1
  TH0=0xd8;
  TL0=0xf0;               //定时器0装入初值(10ms)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
  IT1=1;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
TH1=0xff;
  TL1=0x9c;                //定时100us
  ET1=1;                   //定时器1开中断
  TR1=1;                                   //定时器1启动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5);      //消除抖动
         if(K1==0)
         {         D8=0;
                 D7=1;
                 D6=1;
                 D5=1;
                  m=100;

     }
  }
  if(K2==0)
  {
    delay(5);
         if(K2==0)
         {         D8=1;
                 D7=0;
                 D6=1;
                 D5=1;
                 m=0;
         }
  }
    if(K3==0)
  {
    delay(5);
         if(K3==0)
         {        D8=1;
                D7=1;
                D6=0;
                D5=1;
            m=50;

         }
  }
  if(K4==0)
  {
    delay(5);
         if(K4==0)
         {        D8=1;
                D7=1;
                D6=1;
                D5=0;
                while(K1&&K2&&K3==1)
         {        naturemode();} //自然风模式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putin() //向led缓冲区填充数据
{zhuansu=zhuansu*20;
ledplay[0]=no[zhuansu/1000];         //千位
  ledplay[1]=no[zhuansu/100%10];//百位
  ledplay[2]=no[zhuansu/10%10];//十位
  ledplay[3]=no[zhuansu%10];//个位
  }
void display()        //将缓冲区的数据显示到数码管上
{
  uchar i;
  putin();
  for(i=0;i<4;i++)
  {
  led_wx=wex[i];
  led_dx=ledplay[i];
  delay(2);
}
}

void main()
{
    flag_1=0;
         m=0;                                                         //占空比为100
        zhuansu=0;                                           //转速初值0
        flag=0;
        zheng=1;                                  //初始化电机正转动
        fan=0;

    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

        }
}
void int1()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脉冲技术记录电机的转速 电机转一圈zhuansu加一
{
  zhuansu++;
}
void int2()interrupt 1                                  //定时器0显示转速
{

  TH0=0xd8;
  TL0=0xf0;//定时10ms
  flag++;

  if(flag==5)                                   //计时到达0.05s
    {
        display();                                        //显示转速
        zhuansu=0;                                          //转速置0
        flag=0;
        }
}
void int3()interrupt 3                                         //定时器1产生PWM
{

  TH1=0xff;
  TL1=0x9c;//定时100us
          flag_1++;

    if(flag_1>99)
        flag_1=1;
        if(flag_1<m)                                          //小于占空比m输出PWM=0输出电压为1
       {out=0;
         out1=1;
          }
         else                                                  //大于占空比输出电压为0
           {
           out=1;
           out1=1;
           }
          }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发下仿真图吗

网友B:
问题出在:你的自然风模式控制方式,是用 delay 实现“一根筋”式控制。
需要改成:
1. 抛弃 delay 函数,
2. 开一个毫秒级定时器,
3. 设置一个工作模式变量,和一组状态变量,详细当前的工作状态、阶段等,
4. 在主循环中,检查模式、状态变量,结合经过的时间值,在恰当的时候,切换输出、并更新相应变量
这,才是“智能控制”该有的样子

网友C:
中断中不能使用主函数或子函数中用过的延时,如果你用了,很有可能跳不出中断,我建议再加一个一模一样的延时子函数,然后再调用

网友D:
用到delay 阻塞延时实现, 方法效率很低, 让芯片在那儿空运行几百毫秒,什么也不做,真是莫大的浪费,尤其在芯片频率较高,任务又很多时,这样做就像在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挖了一大坑,出现事故可想而知。

需调用非阻塞延时程序

网友E(2019-12-10):
请问您这个还有程序和原理图吗?

网友F(2022-01-07):
还有这就是他的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