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S9KEA128AMLK GPIO模拟程序 串口输出

楼主(2018-07-08):
S9KEA128AMLK串口输出模拟程序
#include"MPU6050.h"
#include "soft_i2c.h"

//寄存器读写函数
#define MUP_WR(reg,data)    soft_i2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reg,data)
#define MUP_RD(reg)         soft_i2c_read_reg(MPU6050_DEV_ADDR,reg,IIC)

#define        MPU6050_DEV_ADDR            0xD0>>1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int16 mpu_gyro_x,mpu_gyro_y,mpu_gyro_z;
int16 mpu_acc_x,mpu_acc_y,mpu_acc_z;

void main_test(void)
{
    InitMPU6050();

    //在线调试查看mpu_gyro_x mpu_gyro_y mpu_gyro_z mpu_acc_x mpu_acc_y mpu_acc_z三个变量即可
    for(;;)
    {
        //采集MPU6050数据
        Get_Gyro();
        Get_AccData();

        printf("mpu_gyro_x=%d\n",mpu_gyro_x);
        printf("mpu_gyro_y=%d\n",mpu_gyro_y);
        printf("mpu_gyro_z=%d\n\n",mpu_gyro_z);

        printf("mpu_acc_x=%d\n",mpu_acc_x);
        printf("mpu_acc_y=%d\n",mpu_acc_y);
        printf("mpu_acc_z=%d\n\n",mpu_acc_z);

        systick_delay_ms(30);//延时30ms

    }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void)
{
    soft_i2c_init();

        MUP_WR(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MUP_WR(SMPLRT_DIV, 0x07);
        MUP_WR(CONFIG, 0x06);
        MUP_WR(GYRO_CONFIG, 0x18);
        MUP_WR(ACCEL_CONFIG, 0x10);
}

//-------------------------------------------------------------------------------------------------------------------
//  @brief      获取MPU6050加速度计数据
//  @param      NULL
//  @return     void
//  @since      v1.0
//  Sample usage:                                执行该函数后,直接查看对应的变量即可
//-------------------------------------------------------------------------------------------------------------------
void Get_AccData(void)
{
    uint8 dat[6];

    soft_i2c_read_regs(MPU6050_DEV_ADDR, ACCEL_XOUT_H, dat, 6, IIC);
    mpu_acc_x = (int16)(((uint16)dat[0]<<8 | dat[1]));
    mpu_acc_y = (int16)(((uint16)dat[2]<<8 | dat[3]));
    mpu_acc_z = (int16)(((uint16)dat[4]<<8 | dat[5]));
}

//-------------------------------------------------------------------------------------------------------------------
//  @brief      获取MPU6050陀螺仪数据
//  @param      NULL
//  @return     void
//  @since      v1.0
//  Sample usage:                                执行该函数后,直接查看对应的变量即可
//-------------------------------------------------------------------------------------------------------------------
void Get_Gyro(void)
{
    uint8 dat[6];

    soft_i2c_read_regs(MPU6050_DEV_ADDR, GYRO_XOUT_H, dat, 6, IIC);
    mpu_gyro_x = (int16)(((uint16)dat[0]<<8 | dat[1]));
    mpu_gyro_y = (int16)(((uint16)dat[2]<<8 | dat[3]));
    mpu_gyro_z = (int16)(((uint16)dat[4]<<8 | da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