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模块电路原理图如下:

楼主:
ATK-AS608 指纹识别模块常见问题和疑问
Q1:如何通过上位机修改波特率?
A:使用USB转串口设备连接模块后按照下图操作即可,数据包、安全等级也是这样修改。
Q2:为什么不建议设置口令?
A:口令和地址一旦修改就和上位机通讯不成功,口令忘记了就无法找回了。模块只能变成
砖头了!
Q3:触摸屏触摸虚拟按键没有反应或错位(2.8’\3.5’LCD)?
A:触摸屏没校准,需复位进行触摸校准。
- #include "sys.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lcd.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touch.h"
- #include "malloc.h"
- #include "usmart.h"
- #include "MMC_SD.h"
- #include "ff.h"
- #include "exfuns.h"
- #include "fontupd.h"
- #include "text.h"
- #include "usart2.h"
- #include "AS608.h"
- #include "timer.h"
- #define usart2_baund 57600//串口2波特率,根据指纹模块波特率更改
- SysPara AS608Para;//指纹模块AS608参数
- u16 ValidN;//模块内有效模板个数
- u8** kbd_tbl;
- const u8* kbd_menu[15]={"del_fp"," : ","add_fp","1","2","3","4","5","6","7","8","9","DEL","0","Enter",};//按键表
- const u8* kbd_delFR[15]={"BACK"," : ","del_all","1","2","3","4","5","6","7","8","9","DEL","0","Enter",};//按键表
- void Add_FR(void); //录指纹
- void Del_FR(void); //删除指纹
- void press_FR(void);//刷指纹
- void ShowErrMessage(u8 ensure);//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 void AS608_load_keyboard(u16 x,u16 y,u8 **kbtbl);//加载虚拟键盘
- u8 AS608_get_keynum(u16 x,u16 y);//获取键盘数
- u16 GET_NUM(void);//获取数值
- int main(void)
- {
- u8 ensure;
- u8 key_num;
- char *str;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1初始化,用于支持USMART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 usart2_init(36,usart2_baund); //初始化串口2,用于与指纹模块通讯
- PS_StaGPIO_Init(); //初始化FR读状态引脚
-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 mem_init(); //初始化内存池
-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 POINT_COLOR=RED;
-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
- LCD_ShowString(60,50,240,16,16,"Font Error!");
- delay_ms(200);
- LCD_Fill(6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delay_ms(200);
- if(!(tp_dev.touchtype&0x80))//如果是电阻屏
- {
- Show_Str_Mid(0,30,"Adjust the touch screen?",16,240);
- POINT_COLOR=BLUE;
- Show_Str_Mid(0,60,"YES: KEY1 NO: KEY0",16,240);
- while(1)
- {
- key_num=KEY_Scan(0);
- if(key_num==KEY0_PRES)
- break;
- if(key_num==KEY1_PRES)
- {
- LCD_Clear(WHITE);
- TP_Adjust(); //屏幕校准
- TP_Save_Adjdata();//保存校准参数
- break;
- }
- }
- }
- /*加载指纹识别实验界面*/
- LCD_Clear(WHITE);
- POINT_COLOR=RED;
- Show_Str_Mid(0,0,"AS608 Fingerprint module test",16,240);
- Show_Str_Mid(0,20,"Author: @ALIENTEK",16,240);
- POINT_COLOR=BLUE;
- Show_Str_Mid(0,40,"Connect with AS608....",16,240);
- while(PS_HandShake(&AS608Addr))//与AS608模块握手
- {
- LCD_Fill(0,40,240,80,WHITE);
- Show_Str_Mid(0,40,"Cannot connect with AS608!",16,240);
- delay_ms(1000);
- LCD_Fill(0,40,240,80,WHITE);
- Show_Str_Mid(0,40,"Try to connect again....",16,240);
- delay_ms(1000);
- }
- LCD_Fill(0,40,240,320,WHITE);
- Show_Str_Mid(0,40,"Connect success!",16,240);//通讯成功
- str=mymalloc(30);
- sprintf(str,"Baudrate:%d Addr:%x",usart2_baund,AS608Addr);//显示波特率
- Show_Str(0,60,240,16,(u8*)str,16,0);
- delay_ms(100);
- ensure=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 if(ensure!=0x00)
- ShowErrMessage(ensure);//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 ensure=PS_ReadSysPara(&AS608Para); //读AS608模块参数
- if(ensure==0x00)
- {
- mymemset(str,0,50);
- sprintf(str,"RemainNum:%d Level:%d",AS608Para.PS_max-ValidN,AS608Para.PS_level);//显示剩余指纹数量和安全等级
- Show_Str(0,80,240,16,(u8*)str,16,0);
- else
- ShowErrMessage(ensure);
- myfree(str);
- AS608_load_keyboard(0,170,(u8**)kbd_menu);//加载虚拟键盘
- while(1)
- {
- key_num=AS608_get_keynum(0,170);
- if(key_num)
- {
- if(key_num==1)Del_FR(); //删指纹
- if(key_num==3)Add_FR(); //录指纹
- if(PS_Sta) //检测PS_Sta状态,如果有手指按下
- press_FR();//刷指纹
- }
- }
- }
- //加载按键界面(尺寸x,y为240*150)
- //x,y:界面起始坐标(240*320分辨率的时候,x必须为0)
- void AS608_load_keyboard(u16 x,u16 y,u8 **kbtbl)
- {
- u16 i;
- POINT_COLOR=RED;
- kbd_tbl=kbtbl;
- LCD_Fill(x,y,x+240,y+150,WHITE);
- LCD_DrawRectangle(x,y,x+240,y+150);
- LCD_DrawRectangle(x+80,y,x+160,y+150);
- LCD_DrawRectangle(x,y+30,x+240,y+60);
- LCD_DrawRectangle(x,y+90,x+240,y+120);
- POINT_COLOR=BLUE;
- for(i=0;i<15;i++)
- {
- if(i==1)//按键表第2个‘:’不需要中间显示
- Show_Str(x+(i%3)*80+2,y+7+30*(i/3),80,30,(u8*)kbd_tbl[i],16,0);
- else
- Show_Str_Mid(x+(i%3)*80,y+7+30*(i/3),(u8*)kbd_tbl[i],16,80);
- }
- }
- //按键状态设置
- //x,y:键盘坐标
- //key:键值(0~14)
-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 void AS608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
- u16 i=keyx/3,j=keyx%3;
- if(keyx>16)return;
- if(sta &&keyx!=1)//按键表第2个‘:’不需要清除
- LCD_Fill(x+j*80+1,y+i*30+1,x+j*80+78,y+i*30+28,GREEN);
- else if(keyx!=1)
- LCD_Fill(x+j*80+1,y+i*30+1,x+j*80+78,y+i*30+28,WHITE);
- if(keyx!=1)//不是‘:’
- Show_Str_Mid(x+j*80,y+7+30*i,(u8*)kbd_tbl[keyx],16,80);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 //x,y:键盘坐标
- //返回值:(1~15,对应按键表)
- u8 AS608_get_keynum(u16 x,u16 y)
- {
- u16 i,j;
-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 u8 key=0;
- tp_dev.scan(0);
- if(tp_dev.sta&TP_PRES_DOWN)//触摸屏被按下
- {
- for(i=0;i<5;i++)
- {
- for(j=0;j<3;j++)
- {
- if(tp_dev.x[0]<(x+j*80+80)&&tp_dev.x[0]>(x+j*80)&&tp_dev.y[0]<(y+i*30+30)&&tp_dev.y[0]>(y+i*30))
- {
- key=i*3+j+1;
- break;
- }
- }
- if(key)
- {
- if(key_x==key)key=0;
- else
- {
- AS608_key_staset(x,y,key_x-1,0);
- key_x=key;
- AS608_key_staset(x,y,key_x-1,1);
- }
- break;
- }
- }
- }else if(key_x)
- {
- AS608_key_staset(x,y,key_x-1,0);
- key_x=0;
- }
- return key;
- }
- //获取键盘数值
- u16 GET_NUM(void)
- {
- u8 key_num=0;
- u16 num=0;
- while(1)
- {
- key_num=AS608_get_keynum(0,170);
- if(key_num)
- {
- if(key_num==1)return 0xFFFF;//‘返回’键
- if(key_num==3)return 0xFF00;//
- if(key_num>3&&key_num<13&&num<99)//‘1-9’键(限制输入3位数)
- num =num*10+key_num-3;
- if(key_num==13)num =num/10;//‘Del’键
- if(key_num==14&&num<99)num =num*10;//‘0’键
- if(key_num==15)return num; //‘Enter’键
- }
- LCD_ShowNum(80+15,170+7,num,6,16);
- }
- }
- //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 void ShowErrMessage(u8 ensure)
- {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20,(u8*)EnsureMessage(ensure),16,240);
- }
- //录指纹
- void Add_FR(void)
- {
- u8 i=0,ensure ,processnum=0;
- u16 ID;
- while(1)
- {
- switch (processnum)
- {
- case 0:
- i++;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Pleas touch finger!",16,240);//请按手指
- ensure=PS_GetImage();
- if(ensure==0x00)
- {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生成特征
- if(ensure==0x00)
- {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20,"Fingerprint correct",16,240);//指纹正确
- i=0;
- processnum=1;//跳到第二步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 break;
- case 1:
- i++;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Pleas touch finger again!",16,240);//再按一次手指
- ensure=PS_GetImage();
- if(ensure==0x00)
- {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2);//生成特征
- if(ensure==0x00)
- {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20,"Fingerprint correct",16,240);//指纹正确
- i=0;
- processnum=2;//跳到第三步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 }else ShowErrMessage(ensure);
- break;
- case 2: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Compare twice fingerprint",16,240);//对比两次指纹
- ensure=PS_Match();
- if(ensure==0x00)
- {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20,"Twice fingerprint are same",16,240);//两次指纹是一样的
- processnum=3;//跳到第四步
- else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Compare fail,pleas touch again!",16,240);//对比失败,请重新按手指
- ShowErrMessage(ensure);
- i=0;
- processnum=0;//跳回第一步
- }
- delay_ms(1000);
- break;
- case 3: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Generate fingerprint template",16,240);//产生一个指纹模板
- ensure=PS_RegModel();
- if(ensure==0x00)
- {
- LCD_Fill(0,12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20,"Generate fingerprint success",16,240);//生成指纹模板成功
- processnum=4;//跳到第五步
- }else {processnum=0;ShowErrMessage(ensure);}
- delay_ms(1000);
- break;
- case 4: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Intput ID and save with ENTER!",16,240);//输入ID并按“Enter”保存
- Show_Str_Mid(0,120,"0=< ID <=299",16,240);
- do
- ID=GET_NUM();
- while(!(ID<300));//输入DI必须小于300
- ensure=PS_StoreChar(CharBuffer2,ID);//储存模板
- if(ensure==0x00)
- {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20,"Add fingerprint success!!!",16,240);//添加指纹成功
- PS_ValidTempleteNum(&ValidN);//读库指纹个数
- LCD_ShowNum(80,80,AS608Para.PS_max-ValidN,3,16);//显示剩余指纹个数
- delay_ms(1500);//延时后清除显示
- LCD_Fill(0,100,240,160,WHITE);
- return ;
- }else {processnum=0;ShowErrMessage(ensure);}
- break;
- }
- delay_ms(800);
- if(i==5)//超过5次没有按手指则退出
- {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break;
- }
- }
- }
- //刷指纹
- void press_FR(void)
- {
- SearchResult seach;
- u8 ensure;
- char *str;
- ensure=PS_GetImage();
- if(ensure==0x00)//获取图像成功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 if(ensure==0x00) //生成特征成功
- ensure=PS_HighSpeedSearch(CharBuffer1,0,300,&seach);
- if(ensure==0x00)//搜索成功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Search fingerprint success",16,240);//搜索指纹成功
- str=mymalloc(50);
- sprintf(str,"Match ID:%d Match score:%d",seach.pageID,seach.mathscore);//显示匹配指纹的ID和分数
- Show_Str_Mid(0,140,(u8*)str,16,240);
- myfree(str);
- }
- else
- ShowErrMessage(ensure);
- else
- ShowErrMessage(ensure);
- delay_ms(1000);//延时后清除显示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删除指纹
- void Del_FR(void)
- {
- u8 ensure;
- u16 num;
- LCD_Fill(0,100,lcddev.width,160,WHITE);
- Show_Str_Mid(0,100,"Delete fingerprint",16,240);//显示删除指纹
- Show_Str_Mid(0,120,"Input ID and touch Enter!",16,240);//显示输入ID并按下“Enter”
- Show_Str_Mid(0,140,"0=< ID <=299",16,240);
- delay_ms(50);
- AS608_load_keyboard(0,170,(u8**)kbd_delFR);
- num=GET_NUM();//获取返回的数值
- if(num==0xFFFF)
- goto MENU ; //返回主页面
- else if(num==0xFF00)
- ensure=PS_Empty();//清空指纹库
- else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2.0 AS608指纹模块赠送配套资料.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