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7a11p单片机的电子壶源程序

楼主(2018-07-08):
mk7a11p mcu的电子壶源程序 供大家参考

#include  "mk7a11p.inc"  ;编译该文档需包含"mk7a11p.inc"文件
;------------------------------------------------------------------
;芯片型号(mk7a11p)
;------------------------------------------------------------------
;配置寄存器设置说明(CONFIG)
;1-----------FOSC=RC    ;LS,NS,HS,RC
;2-----------INRC=ON    ;ON,OFF
;3-----------CPT=OFF    ;ON,OFF
;4-----------WDTE=Disable   ;Enable,Disable
;5-----------LV=Low Vol Reset ON  ;Low Vol Reset ON,Low Vol Reset OFF
;6-----------RESET=...input...   ;...input...,...reset...
;------------------------------------------------------------------
a_buf           equ                   0x20                   ;acc缓存器
status_buf          equ                   0x21                   ;status缓存器
tm_r                   equ                   0x22                   ;1s计时
pb_buf          equ                  0x23         ;端口缓存
del_r0               equ                   0x24         ;延时计数
del_r1                equ                  0x25         ;延时计数
gs_flag         equ             0x26        ;高水位标志
cs_flag         equ             0x27        ;常水位标志
ns_flag         equ             0x28        ;浓缩位标志
fmq_flag        equ             0x29        ;蜂鸣器标志位
ct1_flag        equ            0x2A        ;加热次数标志
ct2_flag        equ            0x2B        ;加热次数标志
ct3_flag        equ            0x2C        ;加热次数标志
grcs_flag        equ            0x2e        ;加热次数标志
grcs0_flag        equ            0x2e        ;加热次数标志
;------------------------------------------------------------------
                   org                   0x3fe           ;mk7a11p的中断向量地址定义
                     lgoto                 int                   ;跳转到中断程序入口
                      org                0x3ff           ;mk7a11p的复位向量地址定义
                     lgoto                main                   ;跳转到主程序入口
;------------------------------------------------------------------
                    org                   0x000
int                                                 ;中断入口地址
                                                 ;保护现场
                   movam                  a_buf
                   swap                   status,a
                   movam                  status_buf
                   ;---------------------------------------------------------------
                   btsc                   irqf,tm0f          ;判断是不是tmr0溢出中断
                   lgoto           int_tm0          ;进入tmr0中断服务程序
                   ;---------------------------------------------------------------
int_end
                                                   ;中断结束要恢复现场
                   swap                   status_buf,a
                   movam                  status
                   swap                   a_buf,m          ;这里不能用"mov a_buf,a"因为
                   swap                   a_buf,a          ;"mov a_buf,a"会影响status
                   reti
;------------------------------------------------------------------
int_tm0                                                ;tmr0中断服务程序
                   bc                   irqf,tm0f          ;清除tmr0中断标志
                   ;---------------------------------------------------------------
                   inc                   tm_r,m
                   movla                  .1                   ;4x250=1s
                   xor                   tm_r,a
                   btss                   status,z        ;逻辑结果操作结果零标记位
                   lgoto           int_end
                   clr                   tm_r
                   ;---------------------------------------------------------------
                   movla                  b'00100000'
                   xor                   portb,m                ;PA0的High Low切换
                   lgoto           int_end
;------------------------------------------------------------------
delay
                decsz del_r0,m ;延时消抖
                lgoto delay
                movla                  .255
                     movam                  del_r0
                decsz del_r1,m
                lgoto delay
                ret                              ;子程序返回
main                                            ;主程序入口地址定义
                   ;PortA端口方向及状态设定
                    movla              b'11110000'
                 iodir                 porta
                    clr                   porta
                  clr                  pa_pdm
                    ;------------------------------------------------------
                      ;PortB端口方向及状态设定pb2高水位键盘和绿灯控制
                  movla                b'11001001';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clr                   portb
                    clr                  pb_pod      ;lou ji kai lu
                   clr                  pb_pdm     ;gong neng xuan ze
                   clr                 pb_pup     ;shang la dian zu qi
                bs              pb_pup, 0
                ;bs              pb_pup, 3
                       ;------------------------------------------------------初始化
                movla                         .0
                MOVAM            a_buf
                 movla                  .0
                MOVAM            status_buf
                 movla                  .0
                MOVAM            tm_r
                 movla                  .0
                MOVAM            pb_buf
                movla                         .0
                MOVAM            gs_flag
                 movla                  .0
                MOVAM            cs_flag
                 movla                  .0
                MOVAM            ns_flag
                 movla                  .0
                MOVAM            fmq_flag
                movla                         .0
                MOVAM            ct1_flag
                 movla                  .0
                MOVAM            ct2_flag
                 movla                  .0
                MOVAM            ct3_flag
                 movla                  .0
                 MOVAM           grcs_flag
                 movla                  .0
                 MOVAM           grcs0_flag

                 ;bs              pb_pup, 3
              ; movla                  b'00000001'
                 ;        xor                   portb,m                ;PA0的High Low切换
                       ;----------------------------------------------------------
                   ;PortB端口8个IO唤醒使能
                     ;movla          b'11111111'
                    ;movam          wake_up
                      ;---------------------------------------------------
                    ;配置TMR0,预分频比为1:16
                    ;TMR0初始值为250
                     movla              b'11000011'
                    select
                       movla                  .12
                     movam                  tmr0                   ;tmr0的溢出时间是:250x16=4ms
                      ;---------------------------------------------------
                   ;tmr0中断使能

                     ;inc                   del_r0,m                  ;tmr0的溢出时间是:250x16=4ms
                     movla                  .255
                     movam                  del_r0
                     movla                  .255
                     movam                  del_r1
                  ;--------------------------------------延时一段时间等待电路稳定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                   lcall           delay
   ;                     lcall           delay
;--------------------------------------——————第一次读取按键;

duqu1
               movla                b'110011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mov                   portb,a           ;读取端口状态
               movam                  pb_buf           ;保存端口状态
               COM              pb_buf, m       ;取反端口状态
               lgoto            qu01_flag        ;延时状态
yqu0
               movla                b'110011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mov                   portb,a           ;二次读取端口状态
               AND              pb_buf, m
               BTSc                   pb_buf,2        ;测试pb2 为5零sikp高水位测试位
               lgoto            qingchu
               BTSc                   pb_buf,3        ;测试pb2 为5零sikp高水位测试位
               lgoto            qingchu
               movam                  pb_buf          ;一次测试pb0通过 。
               inc              grcs0_flag,m
               BTSs                   grcs0_flag,7     ;八次测试pb0通过 。
               lgoto            duqu1
               BTSs                   grcs0_flag,6     ;八次测试pb0通过 。
               lgoto            duqu1
               BTSs                   grcs0_flag,5     ;八次测试pb0通过 。
               lgoto            duqu1
               BTSc                    pb_buf,2
               lgoto            sns_flag
               lgoto            sgs_flag
qu01_flag
               movla                    .200
               MOVAM            fmq_flag
qu011_flag
               movla                b'110010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bc               portb, 2        ;绿色指示灯亮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ECSZ          fmq_flag, m
               lgoto           qu011_flag
               lgoto            yqu0            ;
qingchu
               movla                  .0
               MOVAM           grcs0_flag
               lgoto            duqu1

sgs_flag
               movla                  .1
               MOVAM            gs_flag
               lgoto            jiare_flag      ;只可能一个键被按下检测到后直接跳转加热
sns_flag
               BTSc                   pb_buf,3       ;测试pb3 为零sikp
               lgoto            scs_flag
               movla                  .1
               MOVAM            ns_flag
               lgoto            jiare_flag      ;只可能一个键被按下检测到后直接跳转加热
scs_flag       movla                  .1
               MOVAM            cs_flag
;----------------------------------------------------------------电路全功率加热
jiare_flag
                bc              portb, 4        ;红色指示灯亮,
                movla                  b'10000001'
               movam                  irqm
               clr                 irqf
                ;bs              portb, 5 ;打开蜂鸣器
                movla                  .5
                     movam                  del_r1
                lcall           delay          ;蜂鸣器响一声,
                ;lcall           delay          ;蜂鸣器响一声,
                  lcall           delay          ;蜂鸣器响一声,
                    lcall           delay          ;蜂鸣器响一声,
                movla                  b'00000000'
               movam                  irqm
               clr                 irqf
                ;bc              portb, 5    ;关闭蜂鸣器

                bs              portb, 1       ;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bs              portb, 0
              ;  bs              portb, 0       ;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jiare
                mov                   portb,a           ;读取端口状态
                    movam                  pb_buf           ;保存端口状态
                btss                   pb_buf,0        ;测试pb0
                      lgoto           jiare           ;等待温控器信号为零时跳出循环体
                      nop
                       bc              portb, 4        ;红色指示灯亮,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tss                   pb_buf,0        ;测试pb0
                lgoto           jiare           ;等待温控器信号为零时跳出循环体
                       nop
                nop
                nop
                nop
                lcall           delay
                nop
                nop
                nop
                nop
                btss                   pb_buf,0        ;测试pb0
                lgoto           jiare           ;等待温控器信号为零时跳出循环体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tss                   pb_buf,0        ;测试pb0
                lgoto           jiare           ;等待温控器信号为零时跳出循环体

;------------------------------------------------------------加热完成延时加热;

               BTSc                   gs_flag,0            ;为一表示高电平没有按键,跳过指令
               lgoto            wcjiare1              ;高水位加热后直接完成加热状态
               BTSc                   cs_flag,0
               lgoto            csjiare_flag       ;常水位加热后延时2分钟
               BTSc                  ns_flag,0
               lgoto            nsjiare1_flag      ;浓缩水位加热后延时6分钟
csjiare_flag
               movla                  .121
               MOVAM            fmq_flag
csjiare1_flag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csjiare1_flag
                LGOTO    wcjiare1
nsjiare1_flag
               movla                  .180
               MOVAM            fmq_flag
nsjiare11_flag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nsjiare11_flag
nsjiare2_flag
               movla                  .180
               MOVAM            fmq_flag
nsjiare22_flag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nsjiare22_flag
wcjiare1
               movla                b'11001001';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出
                bs              portb, 4        ;红色指示灯灭,
                bc              portb, 1       ;关闭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bs              portb, 2        ;绿色指示灯亮
               movla                  .10             ;蜂鸣器响十声,
               MOVAM            fmq_flag
sss1_flag
               movla                  b'10000001'
               movam                  irqm
               clr                 irqf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la                  b'00000000'
               movam                  irqm
               clr                 irqf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sss1_flag
               bc              portb, 5        ;关蜂鸣器,
;----------------------------------------------------------加热延时完成关闭加热;
;----------------------------------------------------------加热完成二次读取按键;
baowen
               movla                b'110011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mov                   portb,a           ;读取端口状态
               movam                  pb_buf           ;保存端口状态
               COM              pb_buf, m       ;取反端口状态
               lgoto            qu1_flag        ;延时状态
yqu
               movla                b'110011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mov                   portb,a           ;二次读取端口状态
               AND              pb_buf, m
               BTSc                   pb_buf,2        ;测试pb2 为5零sikp高水位测试位
               lgoto            qingchu0
               BTSc                   pb_buf,3        ;测试pb2 为5零sikp高水位测试位
               lgoto            qingchu0
               movam                  pb_buf          ;一次测试pb0通过 。
               inc              grcs_flag,m
               BTSs                   grcs_flag,7     ;八次测试pb0通过 。
               lgoto            baowen
               BTSc                   pb_buf,2
               lgoto            sns1_flag
               lgoto            jiare2
qu1_flag
               movla                  .100
               MOVAM            fmq_flag
qu11_flag
               movla                b'110010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bs              portb, 2        ;绿色指示灯亮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ECSZ          fmq_flag, m
               lgoto           qu11_flag
               lgoto            yqu            ;
qingchu0
               movla                  .0
               MOVAM           grcs_flag
               lgoto            baowen

sns1_flag
               BTSc                   pb_buf,3       ;测试pb3 为零sikp浓缩水位测试位
               lgoto            scs1_flag      ;不是高水位也不是浓缩水位
               BTSc                   gs_flag,0      ;是浓缩水位,
               lgoto            sss_flag       ;高水位转浓缩水位,转加热6分钟
               BTSc                   cs_flag,0       ;是浓缩不是高水位
               lgoto             loop3       ;常水位转浓缩水位,加热四分钟
               lgoto             jiare2        ;是浓缩水位,不是高水位,也不是常水位转保温加热
scs1_flag                                      ;二次读取为常水位。
               BTSc                  gs_flag,0
               lgoto            loop           ;高水位转常水位 加热两分钟
               lgoto            jiare2        ;不是高水位转常水位转到保温加热。
loop
                BTSc                  ct1_flag,0
                lgoto            jiare2
                inc                   ct1_flag,m
                movla                b'110010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bc              portb, 2        ;绿色指示灯亮
                bc              portb, 4        ;红色指示灯亮,
                bs              portb, 1       ;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movla                  .120
               MOVAM            fmq_flag
nsjiare44_flag                                ;延时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nsjiare44_flag
                lgoto           wcjiare1          ;延时加热后转保温加热
sss_flag
                BTSc                  ct2_flag,0
                lgoto            jiare2
                BTSc                  ct1_flag,0
                lgoto         nsjiare045_flag
                inc                   ct2_flag,m
                movla                b'110010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bc              portb, 2        ;绿色指示灯亮
                bc              portb, 4        ;红色指示灯亮,
                bs              portb, 1       ;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movla                  .120
               MOVAM            fmq_flag
nsjiare45_flag                                ;延时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nsjiare45_flag
nsjiare045_flag
               inc                  ct2_flag,m
               bc             portb, 2        ;绿色指示灯灭
               bc              portb, 4        ;红色指示灯亮,
               bs              portb, 1       ;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movla                  .230
                MOVAM            fmq_flag
nsjiare46_flag                                ;延时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ECSZ    fmq_flag, m
                LGOTO    nsjiare46_flag
                lgoto            wcjiare1         ;延时六分钟加热后转保温加热
loop3
               BTSc                  ct3_flag,0
               lgoto            jiare2
               inc                   ct3_flag,m
                movla                b'11001001'      ;六个键 PB0 PB3设置为输入
               iodir                  portb            ; pb2 设 置为输入
                bc              portb, 2        ;绿色指示灯亮
               bc              portb, 4        ;红色指示灯亮,
               bs              portb, 1       ;继电器打开全功率加热。
                movla                  .240
                MOVAM            fmq_flag
nsjiare47_flag                                ;延时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

网友A(2019-08-31):
没有电路图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