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采样频率可调的幅值采集,显示,传输

楼主(2018-07-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bit flag =1;                                        //采样刷新标志位
sbit SCL = P2^1;                                //I2C时钟
sbit SDA = P2^0;                                //I2C数据
sbit du=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RST=P2^4;                                        //DS1302时钟使能端
sbit in1=P3^4;                                        //键盘行扫描检测
sbit in2=P3^5;
sbit in3=P3^6;
sbit in4=P3^7;
sbit bibi=P2^3;
unsigned int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译码
unsigned int buffer[3]={0x00,0x00,0x00};                        //电压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Ratebuffer[6];                                                //采样周期送串口缓存
unsigned int ConfigBuffer[4];                                                //采样周期数码管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sending;                                                                //串口发送一字节数据发送完成标志位
unsigned int Timerflag=1000;                                                //采样周期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flagBuffer;                                                //采样周期缓存,用于判断采样周期是否发生变化,若是则送24C02储存
unsigned char TimerT0[4];                                                        //存储按键设置的采样周期各位数
unsigned char num1;                                                                        //将采样周期分解为两个8位数据,送24C02存储
unsigned char num2;
unsigned int te;
unsigned int tr;
unsigned int valu;

void Delay();                                                                //用于I2C总线延迟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a);                                //用于数码管显示延迟以及24C02存储延迟
void Start();                                                                //I2C总线开始信号
void Stop();                                                                //I2C总线结束信号
bit Write(unsigned char dat);                                //向I2C总线写一字节数据,并返回应答信号
unsigned char ReadNAK();                                        //从I2C总线读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ACK();                                        //从I2C总线读多字节数据
void Timer();                                                                //1ms定时,用于采样周期
unsigned char ADC(unsigned char ch);                //从ADC读一字节数据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t0,unsigned int t1,unsigned int t2);        //数码管显示电压值
void display2(unsigned int t0,unsigned int t1,unsigned int t2,unsigned int t3);        //数码管显示采样周期
void transfe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val);                //将电压值转换为ASCII码,用于串口发送
void UART();                                                                                        //设置串行通信
void Config();                                                                                        //设置外部中断1
unsigned char E2Read(unsigned char addr);                                //从24C02读取最后一次设置的采样周期,用于程序初始化
void E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向24C02写入变化后的采样周期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str[10];
        unsigned char i;

        RST=0;                                                                //DS1302芯片占用I2C总线,应先关闭使能
        num1=E2Read(0);
        num2=E2Read(1);
        Timerflag=num2*256+num1;
        TimerflagBuffer=Timerflag;
        Config();
        Timer();
        UART();

        while(1)
        {
                if(in1==0)                                                //若按键1按下,则进入外部中断1
                P3=0xf7;
                if(flag==1)
                {
                        flag=0;
                        val=ADC(2);
                        val=196*val/100;                        //转换ADC读出的原始数据,避免小数运算

                        valu=val;
                        buffer[0]=table[val%10];
                        buffer[1]=table[val/10%10];
                        buffer[2]=table[val/100%10]+0x80;

                        Ratebuffer[0]=',';                        //将采样周期转ASCII码,用于串口发送
                        Ratebuffer[1]=Timerflag/1000%10+'0';
                        Ratebuffer[2]=Timerflag/100%10+'0';
                        Ratebuffer[3]=Timerflag/10%10+'0';
                        Ratebuffer[4]=Timerflag%10+'0';
                        Ratebuffer[5]=',';

                        transfer(str,val);

                        for(i=0;i<5;i++)
                        {
                                SBUF=str[i];
                                sending=1;
                                while(sending);
                        }
                        for(i=0;i<6;i++)
                        {
                                SBUF=Ratebuffer[i];
                                sending=1;
                                while(sending);
                        }

                }
                display(buffer[0],buffer[1],buffer[2]);

                if(valu>400)
                {
                        if(te<200)bibi=0;
                        else bibi=1;
                }
                if(valu<150)
                {
                        if(tr<800)bibi=0;
                        else bibi=1;
                }
                if(valu>150&&valu<400)
                {
                        te=0;
                        tr=0;
                        bibi=1;
                }
                if(TimerflagBuffer!=Timerflag)                //检测采样周期变化,并存储到掉电不丢失模块
                {
                        num2=Timerflag/256;
                        num1=Timerflag%256;
                        E2Write(0,num1);
                        E2Write(1,num2);
                        TimerflagBuffer=Timerflag;
                }
        }
}

void Delay()
{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j,k;
         for(j=a;j>0;j--)
         for(k=125;k>0;k--);
}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void Stop()
{
        SCL=0;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bit Write(unsigned char dat)
{
        bit ack;
        unsigned char mask;
        for(mask=0x80;mask!=0;mask>>=1)
        {
                if((mask&dat)==0)
                {
                        SDA=0;
                }
                else
                {
                        SDA=1;
                }
                Delay();
                SCL=1;
                Delay();
                SCL=0;
        }

        SDA=1;
        Delay();
        SCL=1;
        ack=SDA;
        Delay();
        SCL=0;
        return(ack);
}

unsigned char ReadNAK()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SDA=1;
        for(mask=0x80;mask!=0;mask>>=1)
        {
                Delay();
                SCL=1;
                if(SDA==0)
                {
                        dat&= ~mask;
                }
                else
                {
                        dat|=mask;
                }
                Delay();
                SCL=0;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ReadACK()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SDA=1;
        for(mask=0x80;mask!=0;mask>>=1)
        {
                Delay();
                SCL=1;
                if(SDA==0)
                {
                        dat&=~mask;
                }
                else
                {
                        dat|=mask;
                }
                Delay();
                SCL=0;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return(dat);
}

void Timer()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T0=1;
        EA=1;
        TR0=1;
}

unsigned char ADC(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val;
        EA=0;
        Start();
        if(Write(0x48<<1))
        {
                Stop();
                return 0;
        }
        Write(0x40|ch);
        Start();
        Write((0x48<<1)|0x01);
        val=ReadACK();
        val=ReadNAK();
        Stop();
        EA=1;
        return val;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t0,unsigned int t1,unsigned int t2)
{
         P0=t0;du=1;du=0;P0=0xdf;we=1;we=0;delay1(5);
         P0=t1;du=1;du=0;P0=0xef;we=1;we=0;delay1(5);
         P0=t2;du=1;du=0;P0=0xf7;we=1;we=0;delay1(5);
}

void display2(unsigned int t0,unsigned int t1,unsigned int t2,unsigned int t3)
{
         P0=t0;du=1;du=0;P0=0xdf;we=1;we=0;delay1(5);
         P0=t1;du=1;du=0;P0=0xef;we=1;we=0;delay1(5);
         P0=t2;du=1;du=0;P0=0xf7;we=1;we=0;delay1(5);
         P0=t3;du=1;du=0;P0=0xfb;we=1;we=0;delay1(5);
}

void transfe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val)
{
        str[0]=(val/100%10)+'0';
        str[1]='.';
        str[2]=(val/10%10)+'0';
        str[3]=(val%10)+'0';
        str[4]='V';
}

void UART()
{
        EA=0;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REN=1;
        ES=1;
        TR1=1;
        EA=1;
}

void Config()
{
        EA=0;
        TCON|=0x04;
        P3=0xff;
        EX1=1;
        EA=1;

}

unsigned char E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
        Write(0xa0);
        Write(addr);
        Start();
        Write(0xa1);
        dat=ReadNAK();
        Stop();
        delay1(100);
        return dat;
}

void E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Start();
        Write(0xa0);
        Write(addr);
        Write(dat);
        Stop();
        delay1(5000);
}

void interruptT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通过标志位完成设置的采样周期计时
{
        static unsigned long t = 0;
        TH0=0xfc;
        TL0=0x66;
        t++;
        if(valu>400)
        {
                te++;
                if(te>400)
                te=1;
        }
        if(valu<400&&valu>150)
        {
                te=0;tr=0;bibi=1;
        }
        if(valu<150)
        {
                tr++;
                if(tr>1600)
                tr=1;
        }
        if(t>=Timerflag)
        {
                t=0;
                flag=1;
        }
}

void interruptS() interrupt 4
{
        unsigned long temp;
        static signed char n=3;
        static unsigned char t[4];                        //串口接收到的采样周期缓存
        if(RI==1)
        {
                EA=0;
                RI=0;
                temp=SBUF;
                if(n>=0)
                {
                        t[n]=temp-'0';                                //将接收到的ASCII码转换为10进制存储
                        n--;
                }
                if(n<0)                                                        //接收到四位数后更新采样周期
                {
                        n=3;
                        Timerflag=t[3]*1000+t[2]*100+t[1]*10+t[0];

                }
                EA=1;

        }
        else
        {
                TI=0;
                sending=0;
        }
}

void interruptEX0()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完成按键操作,进入中断后立即显示当前的采样周期
{
        signed char i;
        bit backup;                                                        //按键备份,用于去抖
        REN=0;
        EA=0;
        ConfigBuffer[0]=table[Timerflag%10];
        ConfigBuffer[1]=table[Timerflag/10%10];
        ConfigBuffer[2]=table[Timerflag/100%10];
        ConfigBuffer[3]=table[Timerflag/1000%10];
        while(1)
        {
                display2(ConfigBuffer[0],ConfigBuffer[1],ConfigBuffer[2],ConfigBuffer[3]);
                if(in2==0)                                                //按键2按下则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
                        P3=0xff;
                        EA=1;
                        break;
                }
                if(in3==0)                                                //按键3按下则开始设置采样周期,并在数码管显示
                {
                        while(in3!=1);                                //检测按键跳变
                        ConfigBuffer[0]=0x00;ConfigBuffer[1]=0x00;ConfigBuffer[2]=0x00;ConfigBuffer[3]=0x00;
                        while(1)
                        {

                                for(i=3;i>=0;i--)                //键盘矩阵扫描,读取4位采样周期
                                {
                                        while(1)
                                        {
                                        display2(ConfigBuffer[0],ConfigBuffer[1],ConfigBuffer[2],ConfigBuffer[3]);
                                        P3=0xfe;
                                           if(in1==0)
                                           {
                                                   backup=in1;                //按键去抖
                                                   delay1(20);
                                                   if(backup!=in1)continue;
                                                   while(in1!=1);        //检测跳变为一次有效按键
                                                   ConfigBuffer[i]=table[0];TimerT0[i]=0;break;
                                           }
                                        if(in2==0)
                                        {
                                                backup=in2;
                                                   delay1(20);
                                                   if(backup!=in2)continue;
                                                while(in2!=1);
                                                ConfigBuffer[i]=table[1];TimerT0[i]=1;break;
                                        }
                                        if(in3==0)
                                        {
                                                backup=in3;
                                                   delay1(20);
                                                   if(backup!=in3)continue;
                                                while(in3!=1);
                                                ConfigBuffer[i]=table[2];TimerT0[i]=2;break;
                                        }
                                        if(in4==0)
                                        {
                                                backup=in4;
                                                   delay1(20);
                                                   if(backup!=in4)continue;
                                                while(in4!=1);
                                                ConfigBuffer[i]=table[3];TimerT0[i]=3;break;
                                        }
                                        P3=0xfd;
                                        if(in1==0)
                                        {
                                                backup=in1;
                                                   delay1(20);
                                                   if(backup!=in1)continue;
                                                while(in1!=1);
                                                ConfigBuffer[i]=table[4];TimerT0[i]=4;break;
                                        }
                                        if(in2==0)
                                        {
                                                backup=in2;
                                                   delay1(20);
                                                   if(backup!=in2)continue;
                                                while(in2!=1);
                                                ConfigBuffer[i]=table[5];TimerT0[i]=5;break;
                                        }
                                        if(in3==0)
                                        {
                                                backup=in3;
                                                   delay1(20);
                                                   if(backup!=in3)continue;
                                                while(in3!=1);
                                                ConfigBuffer[i]=table[6];TimerT0[i]=6;break;
                                        }
                                        if(in4==0)
                                        {
                                                backup=in4;
                                                   delay1(20);
                                                   if(backup!=in4)continue;
                                                while(in4!=1);
                                                ConfigBuffer[i]=table[7];TimerT0[i]=7;break;
                                        }
                                        P3=0xfb;
                                        if(in1==0)
                                        {
                                                backup=in1;
                                                   delay1(20);
                                                   if(backup!=in1)continue;
                                                while(in1!=1);
                                                ConfigBuffer[i]=table[8];TimerT0[i]=8;break;
                                        }
                                        if(in2==0)
                                        {
                                                backup=in2;
                                                   delay1(20);
                                                   if(backup!=in2)continue;
                                                while(in2!=1);
                                                ConfigBuffer[i]=table[9];TimerT0[i]=9;break;
                                        }
                                        }
                                }
                                Timerflag=TimerT0[3]*1000+TimerT0[2]*100+TimerT0[1]*10+TimerT0[0];

                                P3=0xff;
                                EA=1;
                                break;
                        }

                }
        }
        REN=1;
}

网友A:
能分享下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