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屏 LCD_ShowString能直接在这个函数里面写汉字显示不

楼主(2018-07-09):
(无正文)

网友A:
TFTlcd的显示是基于已有的“字库”才能进行显示的,所以如果没有对应的“字库”是显示不出来的,LCD_ShowString这个函数一般只有英文字库,所以显示不出汉字。但是我们可以自己进行添加自己想要的汉字,你一直打开这个函数找到底层的函数就会发现他的字库一般存储在“font.h”,上网查一下想要的汉字(注意不要妄想显示所有汉字。。。)对应的码,然后添加进去就ok了。大概就这样吧

网友B(2020-02-07):
我这边现在还不会做字库,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