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服务函数能同时执行多条指令吗

楼主(2018-07-09):
请教下各位,中断服务函数能同时执行多条指令或者函数吗?还是也要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向下执行?

网友A:
当然不行,单片机只能串行执行。除非多核的单片机

网友B:
可以啊。无论51,32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只能一条一条执行

网友C:
只能一条一条执行。

楼主:
有说可以的有说不可以的,大家看清楚是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