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单片机空气净化器 控制代码

楼主(2018-07-09):
STM32F051控制的空气净化器控制代码,全部资料!

/******************** (C)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Tools development Team
* Date First Issued  : January 2012
* Description        : 主频48MHz,外频8MHz
********************************************************************************
* History:
**
*
********************************************************************************/

/* Includes ------------------------------------------------------------------*/
#include "bsp.h"

Out_Data_t      Out_Data;
SysCtrl_t       Sys_Ctrl = {1, 0, 1, 0xA1};
CmdFIFO_t       Sys_State = {0x42, 0x00, 0x00, 0x00,};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num)
{
    while(num--);
}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num)
{
    while(num--)
        Delay(3);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num)
{
    while(num--)
    {
        Delay_us(999);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 GPIO初始化 **/
    BSP_GPIO_Init();

    /** DAC初始化(用于控制电机)**/
    BSP_DAC_Init();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STOP_SPEED;
    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 STOP_SPEED;
    Fan_Speed_Set();  //刚上电 电机停转

    /** 背光控制 **/
    PWM_Timer1_Init();
    Light_Set(0xFF, ZERO);
    Key_Light_Set(0, LIGHTEST);//只要上电,任何情况下均最亮
    Light_Set(1, LIGHTEST);//其它按键背光关闭

    /** 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
    AM2321_init();

    /** ADC初始化(用于采集NTC & 光照数据)**/
    BSP_ADC_Init();
    ADC_GetResult(); ADC_GetResult(); ADC_GetResult(); ADC_GetResult(); ADC_GetResult();

//    /** 外部中断 (用于电机测速)**/
//    BSP_EXTI_Init();

    /* 串口初始化 */
    BSP_UART1_Init(2400);   //传感器
    BSP_UART2_Init(115200); //Wifi模块

    /** 读取滤芯寿命信息 **/
    Sys_para_Init();

    /** 显示驱动初始化 **/
    HT1632C_Init();
    HT1632C_Clr();

    /** 声音控制 **/
    PWM_Timer2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
    BSP_SysTick_Init(TIME_INTERVAL);

    /* 初始化成功 */
    Short_Song(SHORT);//"嘀”一声

    Sys_State.Power = 0x30;//关机状态
    Sys_State.Display_Ctrl = 0xA1;
    Sys_State.HEPA = Sys_Ctrl.Filter_Used_Time;
    Sys_State.Mode = AUTO + 0x50;
    Sys_Ctrl.Auto_Fan_Ctrl_Enable = 0;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STOP_SPEED;
    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 STOP_SPEED;
    Fan_Speed_Set();            //刚上电 电机停转

    Delay_ms(600);

    Cmd_IsOK = 0;

    while(1)
    {
        uint8 temperature, humid;

        Wifi_CmdProcess();      //Wifi指令处理

        if(Sys_Ctrl.Filter_Save_Flag)//保存滤芯使用寿命信息
        {
            Sys_Ctrl.Filter_Save_Flag = 0;
            Save_Para();
        }

        Key_Event_Deal();       //处理按键事件

        //获取温湿度数值
        if(Sys_Ctrl.Get_HT_Flag == 1)
        {
            ADC_GetResult();    //获取光照值

            Get_HT(&temperature,&humid);
            if(temperature > 0)
            {
                Sys_State.Temperature[0] = 0;
            }
            else
            {
                Sys_State.Temperature[0] = 1;
            }
            Sys_State.Temperature[1] = (uint8)temperature;
            Sys_State.Humid[1] = (uint8)humid;
            Sys_Ctrl.Get_HT_Flag = 0;
        }

        if(Sys_Ctrl.PM25_Get_Flag == 1)
        {
            PM25_Get();          //获取PM25的数值
            Sys_Ctrl.PM25_Get_Flag = 0;
        }

        Key_Event_Deal();       //处理按键事件

        /** 自动切换显示室内PM2.5 **/
        if(Sys_State.Power == 0x31)
        {
            if((Sys_State.Wifi_State == 0x14) && (Sys_Timer.Pairing_Timer >= 0))
            {
                Display_Wifi(PAIRING, Sys_Timer.Pairing_Timer);
            }
            else if(Sys_Ctrl.Display_Paring_Failed_Flag)
            {
                HT1632C_Clr();
                Delay_ms(30);
                Display_Wifi(FAIL, 0);
                Sys_State.Wifi_State = 0x15;
                Sys_Ctrl.Wifi_State_Display_Flag = 1;
                Short_Song(SHORT); Delay_ms(100); Short_Song(SHORT);
                Sys_Timer.Second_Timer = TIME_SEC_3;
                Sys_Ctrl.Display_PM25_Flag = 0;
                Sys_Ctrl.Display_Paring_Failed_Flag = 0;
                Sys_Ctrl.Just_Paring_Failed_Flag = 1;
            }
            else if((Sys_Ctrl.Display_PM25_Flag == 1) && (Sys_Ctrl.Auto_PM25_Display_Enable == 0xA1))
            {
                if(Sys_Ctrl.Filter_Over_Time_Notice_Enable)
                {
                    HT1632C_Clr();
                }
                if(Sys_Ctrl.Wifi_State_Display_Flag == 1)
                {
                    HT1632C_Clr();
                    Sys_Ctrl.Wifi_State_Display_Flag = 0;
                }
                if(Sys_Ctrl.Just_Paring_Failed_Flag == 1)
                {
                    HT1632C_Init();
                    HT1632C_Clr();
                    Sys_Ctrl.Just_Paring_Failed_Flag = 0;
                }
                Display(AIR, PM);
                Sys_Ctrl.Display_PM25_Flag = 0;
            }
            else
            {
                ;
            }
        }
        else
        {
            HT1632C_Clr();
        }

        Key_Event_Deal();       //处理按键事件

        //自动控制亮度
        if(Sys_State.Power == 0x31)
        {
            if(Sys_State.Display_Ctrl == 0xA1)
            {
                if(Sys_Ctrl.Day_Night_Flag == 1 && Sys_State.Mode != (NIGHT + 0x50))//白天且不是夜间模式,更亮
                {
                    Light_Set(0xFF, LIGHTEST);
                }
                else//微亮
                {
                    Light_Set(0xFF, LIGHT);
                }
            }
        }
        else
        {
            //Key_Light_Set(0, LIGHTEST);
            Key_Light_Set(1, 0);
        }

        //自动控制风机
        if(Sys_State.Power == 0x31)
        {
            Auto_Fan_Ctrl(Sys_Ctrl.Auto_Fan_Ctrl_Enable);
        }

        /** 风机转速柔和调整 **/
        Fan_Speed_Set();

        //滤芯寿命到期判断和显示
        if(Sys_Ctrl.Filter_Over_Time && Sys_State.Power == 0x31 && Sys_Ctrl.Filter_Over_Time_Notice_Flag && Sys_Ctrl.Filter_Over_Time_Notice_Enable)
        {
            Display_Fan_Mode(OVERTIME);
            Short_Song(SHORT);
            Sys_Timer.Second_Timer = TIME_SEC;
            Sys_Ctrl.Display_PM25_Flag = 1;
            Sys_Ctrl.Filter_Over_Time_Notice_Flag = 0;
        }
    }
}

/************** 系统参数初始化 **************/
void Sys_para_Init(void)
{
    Sys_State.Power = 0x30;     //关机状态

    //读取Flash存储参数,获取当前滤芯使用寿命数据
    memcpy(&(Sys_Ctrl.Filter_Used_Time), (uint32*)(PARA_START_ADDR), 8);//必须读取32位字长的整数倍,也就是4的整数倍
    if(Sys_Ctrl.Factory_First != -123456)
    {
        Sys_Ctrl.Factory_First = -123456;
        Sys_Ctrl.Filter_Used_Time = 4380;
        Save_Para();
    }
    if(Sys_Ctrl.Filter_Used_Time <= 0 )
    {
        Sys_Ctrl.Filter_Used_Time = 0;
        Sys_Ctrl.Filter_Over_Time = 1;
        Sys_Ctrl.Filter_Over_Time_Notice_Enable = 1;
    }
}

/*************** 控制参数存储 ****************/
void Save_Para(void)
{
    uint32 temp32[2] = {0};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PARA_START_ADDR);//数据存在第一页
    FLASH_Lock();

    FLASH_Unlock();

    memcpy(temp32, &Sys_Ctrl.Filter_Used_Time, 8);

    FLASH_ProgramWord(PARA_START_ADDR,      temp32[0]);
    FLASH_ProgramWord(PARA_START_ADDR + 4,  temp32[1]);

    FLASH_Lock();
}

/********** 显示控制 *********************
*** Type:类型; Dat:数据 *****************/
void Display(uint8 Type, uint8 Dat)
{
    //HT1632C_Clr();
    static uint8 Type_Flag = 0xFF, Dat_Flag = 0xFF;

    if(Dat != Dat_Flag || Type_Flag != Type)
    {
        HT1632C_Clr();
    }

    switch(Type)
    {
      case NONE://无显示
        break;
      case AIR://环境参数显示
        switch(Dat)
        {
        case PM:

            Display_Air(PM, Sys_State.PM25);
            break;
        case OUT:
            HT1632C_Clr();
            Display_Air(OUT,Out_Data.PM25);
            break;
        case RH:
            HT1632C_Clr();
            Display_Air(RH, Sys_State.Humid[1]);
            break;
        case T:
            HT1632C_Clr();
            Display_Air(T, Sys_State.Temperature[1]);
            break;
        default:break;
        }
        Dat_Flag = Dat;
        break;

      case FAN_MODE://风速模式显示
        Display_Fan_Mode(Dat);
        break;

//      case WIFI:    //Wifi信息显示
//        if(Sys_State.Wifi_State == 0x14)//正在配置
//        {
//            Display_Wifi(PAIRING, Dat);
//        }
//        else if(Sys_State.Wifi_State == 0x12)//配置成功
//        {
//            Display_Wifi(SUCCEED, 0);
//        }
//        else
//        {
//            Display_Wifi(FAIL, 0);
//        }
//
//        break;

      default:break;
    }
    Type_Flag = Type;
}

void Speak(uint32 freq)
{
    uint32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freq) - 1;

    TIM2->ARR = TimerPeriod;       //载波频率
    TIM2->CCR2 = TimerPeriod / 2;  //占空比
}

void Short_Song(uint16 time)
{
    TIM_Cmd(TIM2, ENABLE);
    Speak(1000);Delay_ms(time);
    TIM_Cmd(TIM2, DISABLE);
}

void Turn_ON_Song(void)
{
    TIM_Cmd(TIM2, ENABLE);
    Speak(1000);        Delay_ms(500);
    Speak(750);         Delay_ms(800);
    Speak(1000);        Delay_ms(800);
    TIM_Cmd(TIM2, DISABLE);
    PWM_Timer2_Init();
}

void Turn_OFF_Song(void)
{
    TIM_Cmd(TIM2, ENABLE);
    Speak(1000);        Delay_ms(800);
    Speak(750);         Delay_ms(800);
    Speak(1000);        Delay_ms(1000);
    TIM_Cmd(TIM2, DISABLE);
    PWM_Timer2_Init();
}

//风机风速设定
void Fan_Speed_Set(void)
{
//    uint8 temp = 0;

    if(!Sys_Ctrl.Fan_Set_Flag)
    {
        return;
    }

//    temp = Fan_Mode - 0x50;

//    switch(temp)
//    {
//      case NIGHT: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NINHT_SPEED;
//        break;
//      case ONE: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ONE_SPEED;
//        break;
//      case TWO: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TWO_SPEED;
//        break;
//      case THREE: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THREE_SPEED;
//        break;
//      case HIGH: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HIGH_SPEED;
//        break;
//    case 0xFF: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STOP_SPEED;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if((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 10)
    {
        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 10;
    }
    else if((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10)
    {
        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 10;
    }
    else
    {
        ;
    }

    BSP_DAC_Out(Sys_Ctrl.Fan_Current_Speed);
    Sys_Ctrl.Fan_Set_Flag = 0;
}

//智能调速
//Enable:是否启动智能调风速
void Auto_Fan_Ctrl(uint8 Enable)
{
    static uint8 QQ = 1, Last_QQ = 0xFF, cnt = 0;

    if(Enable == 0)
    {
        return;
    }

    if(Sys_State.PM25 > 1000)
    {
        return;
    }

    if(QQ != Last_QQ)
    {
        cnt++;
    }
    else
    {
        cnt = 0;
    }

    if(Sys_State.PM25 <= 75)
    {
        QQ = 1;
    }

    if((Sys_State.PM25 > 76)&&(Sys_State.PM25 <= 150))
    {
        QQ = 2;
    }

    if(Sys_State.PM25 > 151)
    {
        QQ = 3;
    }

    if(cnt >= 5)
    {
        if((Last_QQ - QQ) > 1) { QQ++; } //禁止跳跃
        if((QQ - Last_QQ) > 1) { QQ--; }
        Last_QQ = QQ;
        cnt = 0;

        if (QQ == 1)//空气良
        {
            Sys_State.Fan = 0x41;
            //Fan_Speed_Set(ONE + 0x50); //控制电机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ONE_SPEED;
        }
        if (QQ == 2) //空气中
        {
            Sys_State.Fan = 0x42;
            //Fan_Speed_Set(TWO + 0x50); //控制电机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TWO_SPEED;
        }
        if (QQ == 3)//空气差
        {
            Sys_State.Fan = 0x43;
            //Fan_Speed_Set(THREE + 0x50); //控制电机
            Sys_Ctrl.Fan_Target_Speed = THREE_SPEED;
        }
    }
}

/************* 按键背光亮度调节 ***************
参数说明:   Number:
                    0:电源按键
                    1:其它按键
             Level
                    ZERO:灭;
                    LIGHT:微亮;
                    LIGHTEST:最亮
=============================================*/
void Key_Light_Set(uint8 Number, uint8 Level)
{
    uint32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CARRIER_FREQ) - 1;//载波频率,默认为2kHz

    if(Number)
    {
        TIM1->CCR4 = (uint16_t) (((float) Level * (TimerPeriod - 1)) / 50);//其他按键
    }
    else
    {
        TIM1->CCR1 = (uint16_t) (((float) Level * (TimerPeriod - 1)) / 50);//电源按键
    }
}

/************* LED显示屏亮度调节 ***************
参数说明:
             Level
                    ZERO:灭;
                    LIGHT:微亮;
                    LIGHTEST:最亮
=============================================*/
void LED_Light_Set(uint8 Level)
{
    if(Level == LIGHTEST)
    {
        HT1632C_Write_CMD(0xAF);
    }
    else if(Level == LIGHT)
    {
        HT1632C_Write_CMD(0xA3);
    }
    else
    {
        HT1632C_Clr();
    }
}

/************* 亮度调节控制 ******************
参数说明:   Type:类型:
                    0xFF:按键背光和显示屏;
                    1:电源按键背光;
                    2:其它按键背光;
                    3:显示屏亮度
             Action:
                    ZERO:    灭;
                    LIGHT:    微亮;
                    LIGHTEST:最亮
=============================================*/
void Light_Set(uint8 Type, uint8 Action)
{
    static uint8 Last_Type, Last_Action, repeat_flag;

    if( Last_Type == Type && Last_Action == Action)
    {
        return;
    }
    PWM_Timer1_Init();          //初始化一次,以免出问题  2015-05-13
    Key_Light_Set(0, LIGHTEST);

    switch(Type)
    {
      case 0xFF://全部
        //Key_Light_Set(0, Action);
        Key_Light_Set(1, Action);
        LED_Light_Set(Action);
        break;

      case 1://电源按键
        //Key_Light_Set(0, Action);
        break;

      case 2://其它按键背光;
        Key_Light_Set(1, Action);
        break;

      case 3://显示屏亮度
        LED_Light_Set(Ac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if(repeat_flag++ > 3)
    {
        Last_Type = Type;
        Last_Action = Action;
    }
}

/*************浮点数据升序排序函数**************
参数说明:*ps:存放原数据
*pd;     存放排序后的数据
num:     数据个数
=============================================*/
void Sort_fp(float* ps, float* pd, uint8 len)
{
    uint16 i, j;

    if(len == 0) return;

    for(i = 0; i < len; i++)
    {
……………………

软件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