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按键控制蜂鸣器音量大小啊

楼主(2018-07-09):
百度搜遍了也没找到例子。。。。有没有大神教教啊最简单的例子也可以。
听说无源的不能控制?那有源的呢

网友A:
用PWM可调占空比控制音量。

网友B:
有源无源的貌似都无法控制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可调占空比控制音量。

程序不太会写....

网友C:
不能控制音量。音量大小是硬指标,参数定死的

网友D:
有源的可以的,控制电压就行了!!

网友E:
想办法控制电流啊 电流控制音量啊

网友F:
貌似无法控制哎

网友G:
1.可以用计数器然后控制三极管和蜂鸣器,可以简单用单片机实现计数功能,然后通过不同的电阻网络来调节电流。
2.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三极管然后控制蜂鸣器。仅供参考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
sbit  PWM=P2^0;
sbit  zz=P1^0;
uchar N=0;

void delay(uint k)
{  uchar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

void T0_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ount++;
  if(count<=N) PWM=0;
  else PWM=1;
  if(count>=100)
   count=0;
}

void main(void)
{
  T0_init();
   while(1)
    { if(!zz)
     {delay(100);
            if(!zz)
                  {N=N+1;
                     if(N>100)
                           N=0;
                   }
          }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