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51单片机学到哪就可以往下学其他单片机了

楼主(2018-07-09):
不知道51单片机学到哪来就可以往下学了,
看到好多人都没有学完51就开始,学习下一步了

网友A:
等学51入门了之后可以转学别的,或者继续学习51,但是不管学习哪个都要把它学精了才能有用武之地。精通一个之后再学别的芯片就简单多了。

网友B:
430和32,32是很全面的,大学够用了

网友C:
会中断 定时/计数器  LCD1602 串口通信 pwm波调占空比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单片机原理都是相通的,学精一种后,再学其它的非常容易。
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你的提法是可以的,但不是明智的方案。

网友E:
最难的是ad模块

网友E:
控制引脚  定时器 中断 pwm ad

网友F:
其实单片机就串口、中断、定时器,这三个掌握了,基本单片机就OK了

网友G:
32基本够用了继续可以考虑FPGA

网友H:
慢慢来就好 ,不好着急 楼主

网友I:
可以自己编程序就可以了,后可以嵌入式系统方向

网友J:
所有的51单片机功能都用过,自己做一个系统

网友K:
我们好多就是,没有把51学完就开始学32,不过我们学51是为了打基础,

网友L:
网上查一下51整个系统的知识点,然后全面学习,学完之后,入手其他单片机也会很快的

网友M:
学到你觉得你可以自己设计东西就ok

网友N:
不应该是学到哪,而是你要做的东西51已经无法实现了,因为51功能少,内存小,就可以换下一个单片机使用了

网友O:
应该是往上学,而不是往下学。51单片机无非就串口、中断、定时器,剩下的就是如何操作芯片了,学哪个都一样。

网友P:
可以从网上找一些51设计的题目,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做出来会越来越熟悉,对其他芯片感兴趣可以了解着学习,回一个就能会很多,多找些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