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T100的电烤箱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8-07-09):
电路由变压器,整流桥,三端稳压管MC7805和电压比较器LM393,温度传感pt100等构成。
电源电路:将220V电压经T1降压Z整流桥整流,C1电容过滤高频电流,C2电容微过滤后MC7805稳压管稳压输出5V作为控制电路电源。
比较电路:温度传感器pt100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变化改变芯片26脚电压。调节滑动变阻器RV1改变5脚和3脚电压,经LM393比较,如果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小于正向输入端电压,17脚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指示驱动17脚高电平使两个NPN管导通继电器开始工作,吸附开关电热丝开始加热,与此同时绿灯点亮。17脚低电平使两个NPN管截止,继电器不工作,电热丝停止加热,绿灯熄灭,黄灯点亮。

网友A:
芯片接线画的不对,8个管脚,为何4和8脚出现两次了

网友A:
画的图有问题,芯片8脚为何4和8脚出现了两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图有问题,芯片8脚为何4和8脚出现了两次呢

集成电路LM393内部有2个比较器,这个图是用AD16画的,元件库里的元件拿出来就用了,不耽误使用,懂电路的也能看懂,当然也可以将其中的一个比较器的4脚和8脚不接。谢谢找错。

网友B(2019-05-11):
“1脚7脚高电平使两个NPN管导通继电器开始工作,吸附开关电热丝开始加热,与此同时绿灯点亮。1脚7脚低电平使两个NPN管截止,继电器不工作,电热丝停止加热,绿灯熄灭,黄灯点亮。”这个描述来看,黄灯是一直都处于点亮状态吧,如果这样,R6和对应的三极管完全可以省略了,D1可以直接接到393的7脚!虽然亮度略有影响,但作为指示灯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C(2019-06-28):
类似过温保护。比较器然后控制继电器关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