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七人选择器ego1 设计源码

楼主(2018-07-09):
1、完成7人表决电路设计,LED灯表示通过、否决。
(1)开关表示赞成与否,1~7编号(1赞成,0不赞成);
(2)LED显示表决的结果;
(3)数码管分别显示赞成、否决的人数;
(4)工作时钟100HZ即可。
2、所有程序设计代码包括设计代码、仿真代码和约束文件。

FPGA源程序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2018/06/20 21:42:40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vote_7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vote_7(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6:0]vote,                                         //7位按键开关
        output reg led,                                        //小灯表示赞同or否决
        output out1,                                        //数码管1输出
        output out2,                                        //数码管2输出
    output reg [6:0]state1,                        //数码管1显示赞同人数的总和
    output reg [6:0]state2                //数码管2显示否决人数的总和

        );

reg [2:0]sum;      //计算赞同人数(开关)的总和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sum<=0;                        //初始化sum等于0
            end
                else
                        sum<=vote[6]+vote[5]+vote[4]+vote[3]+vote[2]+vote[1]+vote[0];   //sum计人数(拨码开关)的数量,求人数(拨码开关)的总和
   end
assign out1 = 1'b1;                                        //给数码管的两个输出out1、out2使能
assign out2 = 1'b1;
//片选一个数码管显示否决人数,将sum显示的值显示到数码管1上,sum=0数码管显示0,sum=1数码管显示1,sum=2数码管显示2······
always@(negedge rst,posedge clk)
        begin
              if(!rst)
                  state1 <= 7'hff;                                //数码管1初始化
              else
                begin
                      case(sum[2:0])
                                3'h0:state1 <= 7'b0111111;
                                3'h1:state1 <= 7'b0000110;
                                3'h2:state1 <= 7'b1011011;
                                3'h3:state1 <= 7'b1001111;
                                3'h4:state1 <= 7'b1100110;
                                3'h5:state1 <= 7'b1101101;
                                3'h6:state1 <= 7'b1111101;
                                3'h7:state1 <= 7'b0000111;
                                default        :
                                        state1 <= 7'b0111111;
                        endcase
                end
    end
//片选一个数码管显示否决人数,将sum显示的值显示到数码管2上,sum=0数码管显示7,sum=1数码管显示6,sum=2数码管显示5······
always@(negedge rst,posedge clk)
        begin
              if(!rst)
                  state2 <= 7'hff;
              else
                begin
                      case(sum)
                                3'h0:state2 <= 7'b0000111;
                                3'h1:state2 <= 7'b1111101;
                                3'h2:state2 <= 7'b1101101;
                                3'h3:state2 <= 7'b1100110;
                                3'h4:state2 <= 7'b1001111;
                                3'h5:state2 <= 7'b1011011;
                                3'h6:state2 <= 7'b0000110;
                                3'h7:state2 <= 7'b0111111;
                                default        :
                                        state2 <= 7'h0000111;
                        endcase
                end
    end
//用小灯显示通过和不通过,小灯亮,则通过;小灯灭则不通过。当sum值大于3时led小灯亮,否则小灯灭
always @(negedge rst,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led<=0;                        //初始化小灯
            end
                else if(sum>=4)
                        led<=1;
                else
                    led<=0;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