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地鼠单片机设计(矩阵键盘和cd12864实现的)含源码

楼主(2018-07-09):
这是我单片机设计
是用c51做的一个打地鼠的游戏
用了一个矩阵键盘和一个lcd12864来实现的
打地鼠实行的是积分过关制
20分一关,越到后面地鼠持续的速度越短
这样更会让自己感兴趣,师傅也会比较认可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sbit LCD_RS=P1^4;//定义引脚
sbit LCD_RW=P1^3;
sbit LCD_E=P1^2;
sbit PSB =P1^1;//PSB脚为12864-12系列的串、并通讯功能切换,我们使用8位并行接口,PSB=1

#define LCD_Data P2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函数声明区----------------------------//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Clear(void);
void LCDFlash(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isplayImage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KeyScan();
unsigned char RandomNumber();
void Position(unsigned char a);
void RightPosition(unsigned char a);
void WrongPosition(unsigned char a);
void DisPlayMessage();

//----------------------------数组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ColumnCode[4]={0xfe,0xfd,0xfb,0xf7};//0列起使的列扫描结果
code unsigned char  uctech[] = {"           |难度"};
code unsigned char  net[] = {"           | 01 "};
code unsigned char  mcu[] = {"           |得分"};
code unsigned char  qq[] = {"           | 99 "};
code unsigned char tmp[]={//128*64点阵图形数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主函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Gate=1,Score=0;

void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Rand=0,Counter=0,Key=16;
        P0M0=1;P0M1=0;
        P1M0=1;P1M1=0;
        P2M0=1;P2M1=0;
        P3M0=1;P3M1=0;

        DelayMS(400);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LCM初始化
        DelayMS(5); //延时片刻(可不要)

        Position(16);//初始时显示标准方框线
        Rand=RandomNumber();//初始时显示一次老鼠位置
        Position(Rand);//初始时显示一次老鼠位置
        DisplayListChar(5,1,"  难度");//难度
        DisplayListChar(5,3,"  得分");//分数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IE=0x82;
        TR0=1;

        while(1)
        {
//                LCDClear();
//                DisplayImage(tmp);//显示图形
//                LCDClear();
//                LCDFlash();        //闪烁效果

                Counter++;

                if(Counter==150)//1S出现一次//显示老鼠位置
                {
                        if(Key==Rand)
                        {
                                Score++;
                                RightPosition(Rand);
                                DelayMS(1000);
                        }
                        else
                        {
                                WrongPosition(Rand);
                                DelayMS(1000);
                        }

                        DelayMS(500);

                        Rand=RandomNumber();
                        Position(Rand);
                        Counter=0;
                }

                Key=KeyScan();
                DisPlayMessage();//显示关卡和得分
        }
}

void T0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1;
        Counter1++;
        if(Counter1==20)//定时1S
        {
//                if(Score>=15)
//                {
//                        Gate++;
//                        Score=0;
//                }
//                DisplayListChar(0,1,"          ");
//                DisplayListChar(0,2,"          ");
//                DisplayListChar(0,3,"          ");
//                DisplayListChar(0,4,"          ");
        }
        TH0=0x3c;
        TL0=0xb0;
}

//----------------------------显示等级和得分----------------------------//
void DisPlayMessage()
{
        unsigned char w,x,y,z;
        w=(((int)((Gate%100)/10))+48);
        x=((int)(Gate%10)+48);
//        DisplayOneChar(6,2,32);
        DisplayOneChar(7,2,w);
        DisplayOneChar(8,2,x);
        DelayMS(1);
        y=(((int)((Score%100)/10))+48);
        z=((int)(Score%10)+48);
//        DisplayOneChar(6,4,32);
        DisplayOneChar(7,4,y);
        DisplayOneChar(8,4,z);
}

//----------------------------老鼠位置----------------------------//
void Position(unsigned char a)
{
                DisplayListChar(0,1," | | | | |");//第一排
                DisplayListChar(0,2," | | | | |");//第二排
                DisplayListChar(0,3," | | | | |");//第三排
                DisplayListChar(0,4," | | | | |");//第四排
        switch(a)
        {
                case 0: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1: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2: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3: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4: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5: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6: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7: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8: 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9: 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0: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1: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2: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3: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4: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5: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default:break;
        }
}

//----------------------------打中老鼠----------------------------//
void RightPosition(unsigned char a)
{
                DisplayListChar(0,1," | | | | |");//第一排
                DisplayListChar(0,2," | | | | |");//第二排
                DisplayListChar(0,3," | | | | |");//第三排
                DisplayListChar(0,4," | | | | |");//第四排
        switch(a)
        {
                case 0: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1: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2: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3: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4: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5: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6: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7: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8: 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9: 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0: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1: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2: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3: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4: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5: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default:break;
        }
}

//----------------------------未打中老鼠----------------------------//
void WrongPosition(unsigned char a)
{
                DisplayListChar(0,1," | | | | |");//第一排
                DisplayListChar(0,2," | | | | |");//第二排
                DisplayListChar(0,3," | | | | |");//第三排
                DisplayListChar(0,4," | | | | |");//第四排
        switch(a)
        {
                case 0: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1: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2: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3: DisplayListChar(0,1," | | | |-|");break;
                case 4: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5: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6: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7: DisplayListChar(0,2," | | | |-|");break;
                case 8: 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9: 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0: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1:DisplayListChar(0,3," | | | |-|");break;
                case 12: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3: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4: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case 15:DisplayListChar(0,4," | | | |-|");break;
                default:break;
        }
}

//----------------------------产生随机数----------------------------//
unsigned char RandomNumber()
{
        int number;
        number = rand()%16;
  return number;
}

//----------------------------矩阵键盘扫描----------------------------//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temp=0,row=0,column=0,i=0;
        P3=0xf0;
        temp=P3&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row=3;break;
                                case 0xb0:row=2;break;
                                case 0xd0:row=1;break;
                                case 0xe0:row=0;break;
                        }
                        for(i=0;i<4;i++)
                        {
                                P3=ColumnCode[i];
                                temp=P3&0xf0;
                                temp=~temp;
                                if(temp!=0xf0)column=i;
                        }
                        return(row*4+column);
                }
        }
        else P3=0xff;
        return(16);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WD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写命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WC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return(LCD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LCD_E = 0;
        return(LCD_Data);
}

//----------------------------LCM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清屏---------------------------//
void LCDClear(void)
{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34,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30,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闪烁效果----------------------------//
void LCDFlash(void)
{
        WriteCommandLCD(0x08,1); //显示清屏
        DelayMS(400);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MS(400);
        WriteCommandLCD(0x08,1); //显示清屏
        DelayMS(400);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MS(400);
        WriteCommandLCD(0x08,1); //显示清屏
        DelayMS(400);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不能大于1
        switch(Y)
        {
                case 1:X|=0X80;break;
                case 2:X|=0X90;break;
                case 3:X|=0X88;break;
                case 4:X|=0X98;break;
        }
        WriteCommandLCD(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D(DData);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X2;
        ListLength = 0;
        X2=X;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在1-4之内
        switch(Y)
                {
……………………

代码下载:

网友A(2021-01-04):
哪位大神能根据这个画一个仿真图呢?

网友B(2022-06-03):
不是C51的程序吗,怎么是C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