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6f0025项目单片机程序,ADC例程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用合泰单片机写程序,里面用到定时器和ADC,分享一下。

  1. #include "HT66F002.h"

  2. #define MS1000HSPINIT 250  //高速模式

unsigned char ms_1000;      //定义1/31S

unsigned int  ms1000set;    //定义1S
unsigned char ms_10000;
unsigned int  minute1;
unsigned int  minute360;

unsigned char chargedetect;
unsigned char chargemode;

unsigned char levelstore;

//设备的实际开关机状态位,0为关机,1为开机
unsigned char SYS_ON_OFF_SATE;

//灯亮度设置函数
void LightSet(unsigned char setvalue)
{
        _stm0al=setvalue; _stm0ah=0;
}

//AD转换函数
unsigned int AD_CaiJi()  //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AD_Data;

        AD_Data=0;

    //开启转换
        _start = 0;
        _start = 1;
        _start = 0;

        while(_adbz==1);                    //轮询转换
        AD_Data = _sadoh;
        AD_Data <<=4;
        AD_Data += (_sadol>>4);

    return         AD_Data;
}

void main()
{
        //adc参数定义
        unsigned int  adcx;
        unsigned char ADC_Sate;
        unsigned char ADC_Sate1=0;

        //adc数据存储变量
        unsigned int  adcx1;
    unsigned int  adcx2;
    unsigned int  adcx3;
        unsigned int  adcx4;
        unsigned int  adcx5;

        //I/O口初始化设置
           _papu = 0b11011011;    //上拉设置,1为上拉,0为不上拉
        _pac  = 0b11111011;    //IO口方向设置,0为输出,1为输入

        //引脚功能设置
        _pas4=1; //PA2=STP0
    _pas6=1; //_pas6和_pas7用来设置PA5 功能选择,选择为ADC的通道AN3
        _pas7=1;

        //STM PWM 输出设置
        _stm0c1=0b10101000; //fINT=fSYS/4, PWM Mode 256/2M=pres
        LightSet(0);
        _stm0c0=0b00001010;                            //打开定时器

    //AD初始化设置,参照数据手册A/D转换器章节
    _sadc0 = 0b00100011;                                        //使能ADC        AN3
        _sadc1 = 0b00000010;                                        //fsys/4
        _sadc2 = 0b00000000;                                        //除能OPA

        //系统参初始化
    _hlclk=1;                  //时钟初始化
    ms1000set=MS1000HSPINIT;
    ms_10000=31;
    minute1=1860;
    minute360=361;
    SYS_ON_OFF_SATE=0;         //关开机起始状态设置
    levelstore=125;            //亮度初始化

   while(1)
  {

        if(_stmp0f)                   //判断STM中断标志位是否为1,everay 1ms/次
        {
                _clrwdt();         //清除看门狗定时器计数器
                _stmp0f=0;

                if(--ms_1000==0)   //every 1/31s/次
                {
                        ms_1000=ms1000set;

                        if(--ms_10000==0)   //every 1s/次
                        {
                                ms_10000=31;
                                adcx=AD_CaiJi();
                    adcx1=AD_CaiJi();
                        adcx2=AD_CaiJi();
                        adcx3=AD_CaiJi();
                        adcx4=AD_CaiJi();

                            if((adcx>=2550)&&(adcx1>=2550)&&(adcx2>=2550)&&(adcx3>=2550)&&(adcx4>=2550))      //1.7V   1800
                            {
                                    ADC_Sate=0;
                                    ADC_Sate1=ADC_Sate;
                                    SYS_ON_OFF_SATE=0;         //关机状态

                            }
                            else if((adcx<=2150)&&(adcx1<=2150)&&(adcx2<=2150)&&(adcx3<=2150)&&(adcx4<=2150)) //1.4V   1511
                            {
                                    ADC_Sate=1;
                                    ADC_Sate1=ADC_Sate;
                                    SYS_ON_OFF_SATE=1;         //开机状态
                            }
                            else
                            {
                                ADC_Sate=ADC_Sate1;
                            }

                            if(chargemode==0)
                        {
                                if(ADC_Sate)   //adc值小于1.6V
                                    {
                                               chargedetect=0;
                                            LightSet(levelstore);
                                    }
                                    else if(++chargedetect>5)
                                    {
                                            chargemode=1;//start charge
                                            LightSet(0);
                                    levelstore=125;
                                        minute1=1860;
                                        minute360=361;
                                    }
                            }
                            else
                            {
                                if(!ADC_Sate)    //adc值大于1.6V
                                {
                                            chargedetect=0;
                                            LightSet(0);
                                    }
                                    else if(++chargedetect>5)
                                    {
                                        chargemode=0;//stop charge
                                            LightSet(levelstore);
                                            minute1=1860;
                                        minute360=361;
                                    }
                            }

                        }

                if(--minute1==0)           //everay minute/次
                {
                                minute1=1860;

                                if(--minute360==0) //everay 6h/次
                                {
                                        minute360=361;
                            levelstore=30;
                                }
                }

            }

        }

  }

}

网友A(2019-01-02):
有电路图

网友B(2021-05-12):
谢谢分享,现在免费能下的网站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