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怎么改变蛇的初始长度,以及可以帮忙看一下是用什么原理吃掉食物和蛇身变长的吗?

楼主(2018-07-09):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zf.h"
uchar length[62]={0,6,1,1}; //&acute;&aelig;·&Aring;&Eacute;&szlig;&Eacute;íµ&Auml;&Ecirc;&yacute;×é;
bit flag2,flag4,flag=0;    //flag&Ecirc;&Ccedil;&ETH;&ETH;&Aacute;&ETH;±ê&Ouml;&frac34;,0±í&Ecirc;&frac34;&ETH;&ETH;&pound;&not;1±í&Ecirc;&frac34;&Aacute;&ETH;;flag1&Ecirc;&Ccedil;&sup2;&frac12;&frac12;&oslash;±ê&Ouml;&frac34; flag2±í&Ecirc;&frac34;&Ecirc;&Ccedil;·&ntilde;&Eacute;&szlig;&Iacute;·&Oacute;&ouml;µ&frac12;&Eacute;&szlig;&Eacute;í 1±í&Ecirc;&frac34;&Atilde;&raquo;&Oacute;&ETH;;
bit flag3,flag5=0;
bit flag1=0;                //flag5&Ecirc;&Ccedil;&Iacute;&acirc;&sup2;&iquest;&Ouml;&ETH;&para;&Iuml;1µ&Auml;±ê&Ouml;&frac34;&Icirc;&raquo;&pound;&not;flag3±í&Ecirc;&frac34;&Ecirc;&sup3;&Icirc;&iuml;&Ecirc;&Ccedil;·&ntilde;&Ocirc;&Uacute;&Eacute;&szlig;&Eacute;í&Eacute;í&Eacute;&Iuml;;flag4&Ecirc;&Ccedil;&Eacute;&szlig;&Ecirc;&Ccedil;·&ntilde;&sup3;&Ocirc;&Ecirc;&sup3;&Icirc;&iuml;µ&Auml;±ê&Ouml;&frac34;
uchar k,dengji=2;           //flag3&Ecirc;&Ccedil;&Ecirc;&sup3;&Icirc;&iuml;&Ecirc;&Ccedil;·&ntilde;&Ouml;&Oslash;&Ntilde;&iexcl;µ&Auml;±ê&Ouml;&frac34;&iexcl;&pound;k&Ecirc;&Ccedil;°&acute;&frac14;ü&ordm;&Aring;;
uchar direction=1;     //direction±í&Ecirc;&frac34;·&frac12;&Iuml;ò;
uchar p=10;                //&para;¨&Ecirc;±&acute;&Icirc;&Ecirc;&yacute;
sbit LED=P1;
sbit REST=P3^5;
/*&Ouml;&ETH;&para;&Iuml;&Aacute;&Euml;&sup3;&Igrave;&ETH;ò*/
/*&Iacute;¨&sup1;&yacute;°&acute;&frac14;üµ&Auml;&Ouml;µ&Aring;&ETH;&para;&Iuml;&Eacute;&szlig;&Iacute;·&ETH;&ETH;×&szlig;µ&Auml;·&frac12;&Iuml;ò*/
sbit SPK=P3^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Oacute;&Icirc;&Iuml;·&frac12;á&Ecirc;&oslash;&Igrave;á&Ecirc;&frac34;&Ograve;&ocirc;
uchar code SONG_TONE[]=
{
  212,212,190,212,159,169,0
};
uchar code SONG_LONG[]=
{
  9,3,12,12,12,24,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
for(a=0;a<n;a++);
}
void PlayMusic()
{
  uint i =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for(j=0;j<SONG_LONG[i]*20;j++)
  {
    SPK = ~SPK;
   for(k=0;k<SONG_TONE[i]/3;k++);
  }
  delay(5);
  i++;
}
}
//°&acute;&frac14;ü&Ograve;&ocirc;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void Play(uchar t)
{
  uchar i;
for(i=0;i<100;i++)
{
   SPK = ~SPK;
  DelayMS(t);
}
SPK = 0;
}
unsigned char counter;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using 0
  {
k=(P2>>6);
k=k&0x03;
if(flag)
{
   if(k==1)   direction=3; Play(1);//×ó
   if(k==2)  direction=1;Play(1);//&Oacute;&Ograve;
}
else
{
   if(k==0)  direction=4;Play(1);//&Eacute;&Iuml;
   if(k==3)  direction=2;Play(1);//&Iuml;&Acirc;
}
   if(k==0)P1=0xfe;
else if(k==1)P1=0xfd;
else if(k==2)P1=0xfb;
else if(k==3)P1=0xf7;
else P1=0xff;
  }

/*&iquest;&ordf;&Ecirc;&frac14;&Ocirc;&Yacute;&Iacute;&pound;&frac14;üµ&Auml;&Aring;&ETH;&para;&Iuml;*/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2 using 2
{
  if(!flag5)
   {
     flag5=1;
   Play(1);
   P1=0xef;
   }
   else
   {
     flag5=0;
   Play(1);
   P1=0xef;
   }
}

void dingshi() interrupt 1  using 1  //&para;¨&Ecirc;±&sup3;&Igrave;&ETH;ò.&sup2;ú&Eacute;ú&sup2;&frac12;&frac12;&oslash;&Ecirc;±&frac14;&auml;
{
   if(p--)
   {
    TL0=0;
TH0=0xa0;
flag1=0;
   }
   else
   {
     flag1=1;
  TL0=0;
  TH0=0x00;
  p=10-(dengji>>1);
   }
}
main()
{

  uchar food[2]={12,8};
  uchar i,x,y;       //x,y&Ecirc;&Ccedil;&Ecirc;&sup3;&Icirc;&iuml;µ&Auml;&raquo;&ordm;&acute;&aelig;&Ccedil;&oslash;
  choose12864(2);
  init12864();
  clear12864();

  length[62]=2;
  delay1ms(350);
  delay1ms(350);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vertical(1,61,30);
  vertical(1,61,127);
  for(i=0;i<98;i++)
  {
    dot(30+i,1);//&Eacute;è&Ouml;&Atilde;&Ccedil;&frac12;&Igrave;&aring;
dot(30+i,62);
  }
  play16(0,0,0,tan);
  play16(0,0,1,chi);
  play16(0,0,2,she);
  change(length,(length+1));
  change((length+2),(length+3));
  change(food,food+1);
  TMOD=1;   //&para;¨&Ecirc;±&AElig;÷&sup1;¤×÷·&frac12;&Ecirc;&frac12;
  IT0=1;   //±&szlig;&Ntilde;&Oacute;&Oacute;&ETH;&ETH;§
  IT1=1;
  EA=1;    //&iquest;&ordf;CPU&Ouml;&ETH;&para;&Iuml;
  ET0=1;   //&iquest;&ordf;&para;¨&Ecirc;±&AElig;÷&Ouml;&ETH;&para;&Iuml;
  EX0=1;   //&iquest;&ordf;&Iacute;&acirc;&sup2;&iquest;&Ouml;&ETH;&para;&Iuml;
  EX1=1;
  TL0=0x00;
  TH0=0x00;   //&para;¨&Ecirc;±&AElig;÷&sup3;&otilde;&Ouml;µ
  TR0=1;   //&AElig;&ocirc;&para;&macr;&para;¨&Ecirc;±&AElig;÷
  do
  {
   while(flag5|!flag1);
   x=*(length);
   y=*(length+1);
   switch(direction)      //&Oacute;&Ograve;
{
   case 1:
     {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2))++;
     flag=0;
     break;
       }
     case 2:       //&Iuml;&Acirc;
   {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1))++;
   flag=1;
   break;
    }
  case 3:     //×ó
   {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2))--;
     flag=0;
     break;
   }
  case 4:
   {   //&Eacute;&Iuml;
   for(i=0;i<dengji-1;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3);
        }
      (*(length+(dengji<<1)-1))--;
   flag=1;
   break;
   }
  }
  flag4=((*(length+(dengji<<1)-2))==food[0])&&((*(length+(dengji<<1)-1))==food[1]);
  if(flag4)
  {
  for(i=dengji;i>0;i--)
  {
    *(length+(i<<1))=*(length+(i<<1)-2);
    *(length+(i<<1)+1)=*(length+(i<<1)-1);
  }
  *length=x;
  *(length+1)=y;
  dengji++;
  do
  {
    flag3=0;
    food[0]=TL0%24;
       food[1]=TL0%15;
    for(i=0;i<dengji-1;i++)  //&Ecirc;&sup3;&Icirc;&iuml;&Ecirc;&Ccedil;·&ntilde;&Ocirc;&Uacute;&Eacute;&szlig;&Eacute;í&Eacute;í&Eacute;&Iuml;
    {
      if((*(length+(i<<1)))==food[0]&&((*(length+(i<<1)+1))==food[1]))
   {
     flag3=1;
     break;
    }
    }
  }while(flag3);
  change(food,food+1);
  }
     flag2=1;   //&Eacute;&szlig;&Iacute;·&Atilde;&raquo;&Oacute;&ETH;&Oacute;&ouml;µ&frac12;&Eacute;&szlig;&Eacute;í
  for(i=0;i<dengji-1;i++)
        {
     if(*(length+(i<<1))==*(length+(dengji<<1)-2)&&(*(length+(i<<1)+1)==*(length+(dengji<<1)-1)))
     {
       flag2=0;
    break;
   }
  }
   flag2=flag2&&*(length+(dengji<<1)-2)>=0&&*(length+(dengji<<1)-2)<24;//&Eacute;&szlig;&Iacute;·&Ecirc;&Ccedil;·&ntilde;&sup3;&ouml;±&szlig;&frac12;&ccedil;
   flag2=flag2&&*(length+(dengji<<1)-1)>=0&&*(length+(dengji<<1)-1)<15;
   if(flag2)
    {
     clear(&x,&y);
      {
        change(length+(dengji<<1)-2,length+(dengji<<1)-1);
      }
   if(flag4)
   {
     change(&x,&y);
    }
     flag1=0;
     play8(0,0,3,shu0+((dengji/10)<<4));
     play8(0,1,3,shu0+(((dengji)%10)<<4));
    }
   }
  //while(REST);
// delay1ms(450);
   // delay1ms(450);
   // choose12864(2);
   // clear12864();
  // delay1ms(450);
   // delay1ms(450);
   // init12864();
   // clear12864();
//while(1);

   while(flag2);
   delay1ms(450);
   delay1ms(450);
   choose12864(2);
   clear12864();
   play16(0,4,1,over);
   play16(0,6,1,over+32);
   play16(1,0,1,over+64);
   play16(1,2,1,over+96);
  PlayMusic();
  SPK=1;
//while(1);
   delay1ms(450);
   delay1ms(450);

   if(flag5!=flag)
{
      (*(void(*)())0)(); //&Egrave;&Atilde;PC&Ouml;&Atilde;&sup3;&Igrave;&ETH;ò&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µ&Oslash;&Ouml;·&Aacute;&atilde;
  }
  choose12864(2);
  init12864();
  clear12864();

}

网友A:
乱码太多了 重新发吧 此贴先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