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2单片机实现wifi通讯?

楼主(2018-07-09):
本人刚接触单片机,现在需要自己在52单片机上连接一个wifi模块,将ds18b20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电脑串口。我用的WiFi模块是NRF24L01
主要我不会搭建电路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NRF24l01不是WIFI模块,它只是铺铜的2.4G无线通信模块。
其次NRF24L01的驱动是通过SPI协议的,具体可以看坛友的教程和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92127-1.html

网友B:
NRF24L01不可以当做wifi通讯用

NRF24L01是一款工作在工作于2.4 GHz~2.5 GHz ISM频段的无线收发芯片,低功耗设计,可用于无线鼠标 ,无线门禁,无线数据通讯等。
但是NRF24L01的传输带宽、调制方式等都和WIFI不同,其实没有任何一款2.4G常规数传芯片能实现WIFI传输,设计目的就根本不同。即使你只需要WIFI的部分功能,那也必须使用全套WIFI资源。
要实现WIFI功能,可以使用WIFI模块 ESP8266,或者WIFI芯片搭建。

网友C:
NRF24L01 是wifi模块?这个应该是2.4G通信模组才对吧?

网友D:
买一个WIFI模块,串口的最好用,AT指令设置,方便操作。

网友E:
其实wifi模块和单片机的通讯比较简单,主要利用了wifi模块的串口 (VCC 、RX、TX、GND),wifi模块的作用就是将串口转化成无线wifi信号。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简介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只缺少了I/O设备。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学习使用单片机是了解计算机原理与结构的最佳选择。  单片机的使用领域已十分广泛,如智能仪表、实时工控、通讯设备、导航系统、家用电器等。各种产品一旦用上了单片机,就能起到使产品升级换代的功效,常在产品名称前冠以形容词——“智能型”,如智能型洗衣机等[1]  。  应用分类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作为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根据发展情况,从不同角度,单片机大致可以分为通用型/专用型、总线型/非总线型及工控型/家电型。  通用型  这是按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适用范围来区分的。例如,80C51式通用型单片机,它不是为某种专门用途设计的;专用型单片机是针对一类产品甚至某一个产品设计生产的,例如为了满足电子体温计的要求,在片内集成ADC接口等功能的温度测量控制电路。  总线型  这是按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否提供并行总线来区分的。总线型单片机普遍设置有并行地址总线、 数据总线、控制总线,这些引脚用以扩展并行外围器件都可通过串行口与单片机连接,另外,许多单片机已把所需要的外围器件及外设接口集成一片内,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不要并行扩展总线,大大减省封装成本和芯片体积,这类单片机称为非总线型单片机。  举报| 评论

网友F:
wifi模块,用串口通信就可以

网友G:
建议买个ESP8266模块  这里相关资料

ESP8266-01 WiFi模块用户手册V1.0.doc

楼主:
真的是脸丢大了,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H:
ESP8266模块可以,但是之前公用的服务器被封了好像,现在不知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