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vl53l0x数据问题,可能是硬件

楼主(2018-07-09):
大家好,调试vl53l0x的时候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用stm32采用连续测量模式进行测量距离。用电脑的usb口供电(电脑是台式机),当我用金属在电脑的机箱上滑动的时候,红外会出现读取异常。
发生异常后,我按照之前配置的地址(0x54)进行读取红外的地址读取无法返回,当我用默认地址(0x52)来读去红外的地址,发现能够读取地址为0x52.根据现行怀疑,我的的动作导致了,红外复位。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usb口的电压波形,发现波动也不是很大。
有没有硬件的大神,给说说,该怎么查找这个原因。

网友A:
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驱动

网友B(2021-03-29):
现在ST的缺货涨价,可以试一下国产VI5300,完美兼容替换XL53L0X、XL53L1X、VL53L3X系列,需要可百度,VL53L0X兼容